基于STC89C52的雨滴传感器制作程序

楼主(2018-10-26):
最近在做一个雨滴传感器,但是不知道AO口该怎么接STC89C52,还想添加蜂鸣器警告

网友A:
我没做过这个,你应该说明下这个传感器,不太清楚你到底要实现什么,如果你传感器传回来的是高低电平,直接接上就好,如果你的传感器传回来的是模拟量,你需要转换成数字量传回来,你的数据还是处理好的还是需要单片机处理等等。加蜂鸣器报警很简单的,但是你要给他一个条件。

网友B:
雨滴传感器应该输出开关信号,输出接单片机IO口,根据高低电平决定报警与否,要报警通过IO口驱动蜂鸣器。

网友C(2019-09-20):
普通io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