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调制原理详解

楼主:
发射端调制电路:

发射器:

发射器通常是电池供电的手机。它应该消耗尽可能少的功率,并且IR信号也应该尽可能地强,以实现可接受的控制距离。优选地,它也应该是防震的。

许多芯片设计用作红外发射器。较旧的芯片仅用于发明的众多协议中的一种。如今,IR发射器中使用了非常低功率的微控制器,原因很简单,它们在使用时更加灵活。当没有按下按钮时,它们处于非常低功率的睡眠模式,其中几乎不消耗任何电流。只有在按下某个键时,处理器才会唤醒以发送相应的IR命令。

石英晶体很少用于这种手机中。它们非常脆弱,当手机掉落时容易折断。陶瓷谐振器在这里更合适,因为它们可以承受更大的物理冲击。它们准确度稍差的事实并不重要。

通过LED(或LED)的电流可以从100mA变化到远远超过1A!为了获得可接受的控制距离,LED电流必须尽可能高。应在LED参数,电池寿命和最大控制距离之间进行权衡。LED电流可能很高,因为驱动LED的脉冲非常短。尽管如此,LED内的平均功耗不应超过其最大值。您还应该确保不超过LED的最大峰值电流。将载波信号的脉冲/间歇比降低到1/3或甚至1/4是很常见的。这降低了功率要求,或者可以增加通过LED的电流而不会过度加热以获得更长的控制距离。所有这些参数都可以在LED的数据表中找到。

可以使用简单的晶体管电路来驱动LED。为此,应选择具有合适HFE和开关速度的晶体管。
可以使用欧姆定律简单地计算电阻值。请记住,IR LED上的标称电压降约为1.1V。

如上所述的普通驱动器具有一个缺点。随着电池电压下降,通过LED的电流也将减少。这将导致可以覆盖的控制距离更短。
射极跟随器电路可以避免这种情况。串联的2个二极管将晶体管基极上的脉冲限制在1.2V。晶体管的基极 - 发射极电压从中减去0.6V,当IR发射器工作时,在发射极处产生0.6V的恒定幅度。无论电池电压如何,恒定电阻上的恒定幅度都会产生恒定幅度的电流脉冲。计算通过LED的电流只是再次应用欧姆定律。

红外接收头内部原理图:

在上图中,您可以看到这种IR接收器的典型框图。如果您不理解这部分描述,请不要惊慌,因为一切都内置于一个易于使用的电子元件中。
接收到的IR信号由图左侧的IR检测二极管拾取。该信号被前两级放大并限制。无论距离手机的距离如何,限幅器都可用作AGC电路以获得恒定的脉冲电平。
如您所见,只有AC信号被发送到带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调谐到手机单元的载波频率。消费类电子产品中的常见载波频率范围为30kHz至60kHz,因此选择合适的载波频率非常重要。
接下来的阶段是探测器,积分器和比较器。这三个块的目的是检测载波频率的存在。如果存在该载波频率,则比较器的输出将被拉低。

西门子SF506 正如我之前所说,所有这些块都集成在一个电子元件中。市场上有许多不同的这些组件制造商。大多数设备都有多种版本,每种版本都可以调整到特定的载波频率。

请注意,放大器设置为非常高的增益。因此,系统倾向于非常容易地开始振荡。在接收器的电源连接附近放置一个至少22μF的大电容是强制解耦电源线的必要条件。一些数据手册建议使用与电源串联的330欧姆电阻,以进一步将电源与电路的其余部分分离。

翻译自外文技术站资料:

网友A(2018-11-01):
讲得很通俗易懂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