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L)F1512/3 PIC16F1513中文资料下载

楼主(2018-10-26):
本数据手册介绍了PIC16(L)F1512/3 器件。是中文版的芯片数据手册,编程必备。

22.6 休眠期间的 EUSART 操作
EUSART只有在同步从模式下,才会在休眠模式下保持工作状态。所有其他模式都需要系统时钟,因此在休眠
模式下无法产生运行发送或接收移位寄存器必需的信号。
同步从模式使用外部产生的时钟运行发送和接收移位寄存器。
22.6.1 休眠期间的同步接收
要在休眠模式下接收,进入休眠模式前必须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 RCSTA 和TXSTA 控制寄存器必须配置为同步从接收 (见第 22.5.2.4 节“同步从接收设置”) 。
• 如果需要中断,将PIE1 寄存器的RCIE 位以及INTCON 寄存器的GIE 和PEIE位置 1。
• 必须通过读RCREG清零RCIF中断标志位,以卸载接收缓冲区中等待处理的任何字符。
进入休眠模式时, 器件将准备好分别在RX/DT和TX/CK引脚上接收数据和时钟信号。数据字从外部器件随着时钟完全移入时,PIR1 寄存器的 RCIF 中断标志位将置
1,从而将处理器从休眠模式唤醒。从休眠状态唤醒时,将执行 SLEEP 指令后紧跟的指令。如果 INTCON 寄存器的全局中断允许(GIE)位也置
1,将调用地址 004h 处的中断服务程序。

22.6.2 休眠期间的同步发送
要在休眠模式下发送,进入休眠模式前必须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 RCSTA和 TXSTA 控制寄存器必须配置为同步从发送 (见第22.5.2.2 节“同步从发送设置”) 。
• 必须通过将输出数据写入 TXREG来清零 TXIF中断标志位,从而填充 TSR 和发送缓冲区。
• 如果需要中断,将 PIE1 寄存器的TXIE 位和INTCON 寄存器的PEIE位置 1。
• 必须将 PIE1 寄存器的TXIE 中断允许位和INTCON 寄存器的PEIE中断允许位置 1。
进入休眠模式时,器件将在 TX/CK 引脚上接收时钟信号,在 RX/DT引脚上发送数据。 TSR 中的数据字完全由外部器件随着时钟移出后, TXREG 中等待的字节将传输到 TSR,TXIF标志位置 1,从而将处理器从休眠模式唤醒。此时, TXREG 可接收其他字符进行发送,此操作将清零 TXIF标志位。
从休眠状态唤醒时,将执行 SLEEP 指令后紧跟的指令。如果全局中断允许(GIE)位也置1,将调用地址 0004h处的中断服务程序。

24.0 指令集汇总
每条指令都是一个包含操作码和所有必需操作数的 14位字。操作码可以分为三大类。
• 针对字节的操作类指令
• 针对位的操作类指令
• 立即数和控制操作类指令
立即数和控制类指令字格式最为丰富。
表 24-3 列出了 MPASMTM 汇编器可识别的指令。
除了以下指令(可能需要 2 或3 个周期) ,所有指令都
在单个指令周期内执行:
• 子程序指令需要两个周期 (CALL 和CALLW)
• 中断或子程序返回指令需要两个周期 (RETURN、RETLW 和RETFIE)
• 程序跳转指令需要两个周期(GOTO、BRA、BRW、BTFSS、 BTFSC、 DECFSZ 和INCSFZ)
• 当任意指令引用某个间接文件寄存器,并且文件选择寄存器指向程序存储器时,将需要使用一个额外的指令周期。
一个指令周期包含4个振荡器周期;振荡器频率为4 MHz时,得到的标称指令执行速率为1 MHz。所有指令示例均使用格式 0xhh 来表示一个十六进制数,其中h 表示一个十六进制数字。

网友A:
这个是官方原版的中文资料吗?

网友B(2019-04-24):
好资料,以后能用上

网友C(2019-07-24):
刚拆了一个智能水泵控制器,用的就是这个芯片,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