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虚拟U盘例程 spi w25q16 flash芯片源码

楼主(2018-10-26):
发一个stm32 usb虚拟U盘的例程,采用spi w25q16 flash 芯片
1、该例程为USB-Mass_Storage-SD Card使用例程。

2、使用说明
   (1)工程文件路径:例程目录\USB-Mass_Storage-SD Card\MDK-ARM\Project.uvproj。
   (2)请使用MDK 4.0以上版本打开,MDK版本过低会导致无法识别工程。
   (3)下载调试工具为ULINK。
   (4)请将USB线插板子上。
   (6)HEX文件下载到板子后,打开我的电脑往新识别磁盘拷贝文件(LED为读写指示灯),成功拷贝表明例程运行正确。

3、注意事项
   请务必在下载、调试、运行过程中,保持板子上电、ULINK连接并插在电脑上。

USB-Mass_Storage-SPI_Flash(W25X16)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W25X16.h"
#include  <stdio.h>

#define MAX_ADDR 0x1fffff
#define SEC_SIZE 4095          //byte
#define SEC_MAX 511
//以下是SPI模块的初始化代码,配置成主机模式,访问SD Card/W25X16/24L01/JF24C
//SPI口初始化
//这里针是对SPI1的初始化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define DF_CS_ENABL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选中SD卡
#define DF_CS_DISABL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     //不选中SD卡
u8 SPIx_ReadWriteByte(u8 TxData);

void SPIx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选择了串行时钟的稳态:时钟悬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数据捕获于第二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_Cmd(SPI1, ENABLE); //使能SPI外设

        SPIx_ReadWriteByte(0xff);//启动传输
}

//SPIx 读写一个字节
//TxData:要写入的字节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u8 SPIx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u8 retry=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发送缓存空标志位
        {
                retry++;
                if(retry>200){printf("SPI Write TimeOut!\r\n");return 0;}
        }

        SPI_I2S_SendData(SPI1, TxData);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数据
        retry=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接受缓存非空标志位
        {
                retry++;
                if(retry>200){printf("SPI Read TimeOut!\r\n");return 0;}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返回通过SPIx最近接收的数据
}

//SPI硬件层初始化
void Flash_SPI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4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7);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SPIx_Init();
}

// 读
u8 W25X16_Read(u32 DstAdr, u8* RcvBufPt ,u32 NByte)
{
        u32 i = 0;
        if ((DstAdr+NByte > MAX_ADDR)||(NByte == 0))        return (0);         /*        检查入口参数 */

                DF_CS_ENABLE();
                SPIx_ReadWriteByte(0x05);        //
                while(SPIx_ReadWriteByte(0xff)&0x01)
                {}
                DF_CS_DISABLE();

        DF_CS_ENABLE();
        SPIx_ReadWriteByte(0x0B);        //read comand
        SPIx_ReadWriteByte(((DstAdr & 0xFFFFFF) >> 16));        /* 发送地址信息:该地址由3个字节组成        */
        SPIx_ReadWriteByte(((DstAdr & 0xFFFF) >> 8));
        SPIx_ReadWriteByte(DstAdr & 0xFF);
        SPIx_ReadWriteByte(0xff);        //哑字节
        for (i = 0; i < NByte; i++)
        {
       RcvBufPt[i] = SPIx_ReadWriteByte(0xFF);
        }

        DF_CS_DISABLE();
        return 1;
}
u8 W25X16_SectorRead(u32 sec,  u8* RcvBufPt)
{
        u16 i;
        sec*=4096;

        DF_CS_ENABLE();
        SPIx_ReadWriteByte(0x03);        //read comand
        SPIx_ReadWriteByte(((sec & 0xFFFFFF) >> 16));        /* 发送地址信息:该地址由3个字节组成        */
        SPIx_ReadWriteByte(((sec & 0xFFFF) >> 8));
        SPIx_ReadWriteByte(sec & 0xFF);
//        SPIx_ReadWriteByte(0xff);        //哑字节
        for (i = 0; i < 4096; i++)
        {
       RcvBufPt[i] = SPIx_ReadWriteByte(0xFF);
        }
        DF_CS_DISABLE();
        DF_CS_ENABLE();
        SPIx_ReadWriteByte(0x05);        //
        while(SPIx_ReadWriteByte(0xff)&0x01)
        {}
        DF_CS_DISABLE();

        return 1;
}

//写一个扇区
//每个扇区有4096个字节
u8 W25X16_SectorWrite(u32 sec,  u8* SndbufPt)
{

        u32 i = 0, j;
//        u32 addr;
        sec*=4096;
        for(j=0;j<16;j++)
        {

                DF_CS_ENABLE();
                SPIx_ReadWriteByte(0x06);        //write enable
                DF_CS_DISABLE();

                DF_CS_ENABLE();
                SPIx_ReadWriteByte(0x02);  //page program
                SPIx_ReadWriteByte((( sec& 0xFFFFFF) >> 16));  /* 发送3个字节的地址信息 */
                SPIx_ReadWriteByte(((sec& 0xFFFF) >> 8));
                SPIx_ReadWriteByte( sec& 0xFF);
                for(i=0;i<256;i++)
                {
                        SPIx_ReadWriteByte(SndbufPt[i]);
                }
                DF_CS_DISABLE();
                SndbufPt+=256;
                sec+=256;
                DF_CS_ENABLE();
                SPIx_ReadWriteByte(0x05);        //        等待  BUZY = 0
                while(SPIx_ReadWriteByte(0xff)&0x01)
                {}
                DF_CS_DISABLE();
        }
        return 1;
}
//sec1,sec (0,511)
u8 W25X16_SectorErase(u32 sec)
{
        sec *=4096;

        DF_CS_ENABLE();
        SPIx_ReadWriteByte(0x06);        //write enable        WEL = 1
        DF_CS_DISABLE();

        DF_CS_ENABLE();
        SPIx_ReadWriteByte(0x20); //  sector erase reg
        SPIx_ReadWriteByte((((sec) & 0xFFFFFF) >> 16));  /* 发送3个字节的地址信息 */
        SPIx_ReadWriteByte((((sec) & 0xFFFF) >> 8));
        SPIx_ReadWriteByte((sec) & 0xFF);
        DF_CS_DISABLE();
        DF_CS_ENABLE();
        SPIx_ReadWriteByte(0x05);        //                        等待  BUZY = 0
        while(SPIx_ReadWriteByte(0xff)&0x01)
        {}
        DF_CS_DISABLE();
        return 1;
}

网友A(2018-12-01):
感谢分享!为我所用

网友B(2019-01-16):
下载了,不过不是CUBEMX工程

网友C(2019-03-29):


网友D(2019-07-26):
牛逼 怎么才能免费下载呢 这么好的东西

网友E(2019-11-18):
好资料啊,正好需要

网友F:
感谢分享!无私奉献

网友G(2021-01-26):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H(2021-08-25):
PC端不需要驱动吗????

网友I:
不错,感谢热心网友

网友J:
spi接口的U盘,读写是不是很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