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原理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protues里面的51单片机和这个不一样,能画出来吗

网友A(2018-10-27):
两个都是51单片机,没有必要画成一样,只需要按脚对应关系把线连上就行。

网友B:
做仿真测试,不需要单片机与实物选用的型号完全一致,只要是代码指令兼容,使用的内部资源比如定时器IO资源仿真用的芯片有即可。仿真主要是用来进行调试的。

网友C:
PROTEUS,一款可以仿真的软件。如果学单片机,是非常好用的工具。

网友D:
这是仿真软件画的原理图,和KEIL软件联调或者导入单片机HEX文件就可以进行仿真测试了。

网友E:
Altium Designer 6.0

网友F:
只要单片机的引脚相一致就行啦

网友F:
只要引脚连解一致就ok啦

网友F:
只要引脚相一致就ok啦,没有必要非要一致的。因为代码是相通的

网友G:
可以用proteus 8.7,也可以用altium designer,用proteus比较好吧

网友H:
上边是protues,下边是Altium designer

网友I:
Altium designer直接画就行,很简单的

网友J:
Altium designer,专门设计PCB的

网友K:
AD,Proteus都可以画

网友K:
但从本图看,估计是用AD

网友L:
PROTEUS仿真,擅长单片机电路仿真,模拟电路也可以,但是数据不精准,要是做模拟电路仿真可以用multisim软件

网友M:
Altium designer或者PROLEL 99 SE

网友N:
Altium designer  ,具体什么版本  新版本优化还是好点

网友O:
只要可以用就可以了,用的软件不
一样肯定画的肯定不一样,而且即使是同一个软件,每个人画的也不一样

网友P:
Proteus就可以画,网上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