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怎么将两个可以独立工作的project的功能合到一起?

楼主(2018-10-26):
正点原子STM32F103的两个独立的project,想把他们功能合到一起,就是当一个project的main.c的中一个程序满足条件运行时,同时调用另一个project的
功能??

网友A:
一个板子一个工程,实现功能融合可以在main函数里完成。

网友B:
把两个project文件复制到一起,在主程序中添加头文件,就可以调用函数了。想要跨project调用是不可能的

网友C:
可以合在一个目录下,用主程序分别调用两个project文件

网友D:
把.c 和.h文件拷过来,再把函数main的函数复制过来,就OK了,细节可以看看单片机视频。

网友E:
把两个project文件复制到一起,在主程序中添加头文件,就可以调用函数了。

网友F:
如何你学会画流程图,这个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把两个project文件复制到一起,在主程序中添加头文件,就可以调用函数了。想要跨project调用是不可能的

你好,怎么把两个Project文件复制到一起啊

网友H:
函数在一个项目文件中可以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