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51单片机时钟设计代码和proteus仿真

楼主(2018-10-26):
这是一个51单片机的时钟设计,可以调节
秒,分,时的数。一共有四个键一个复位,
其他分别是调节秒分时的键。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七段共阴管显示定义*/
uchar code dispcod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BF,0x86,0xCB,0xCF,0xEF,0xED,0xFD,0x87,0xFF,0xDF};
/*定义并初始化变量*/
uchar seconde=0;
uchar minite=0;
uchar hour=0;
uchar mstcnt=0;
sbit P1_0=P1^0;                // second 调整定义
sbit P1_1=P1^1;                //minite调整定义
sbit P1_2=P1^2;                            //hour调整定义
sbit P1_3=P1^3;                //暂停定义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char k );      //延时子程序
void time_pro( );    //时间处理子程序
void display( );      //显示子程序
void keyscan( );                //键盘扫描子程序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 (uchar k)
{
uchar j;
while((k--)!=0)
{
for(j=0;j<125;j++)
{;}
}
}
/*时间处理子程序*/
void time_pro( void)
{
if(seconde==60)                    //秒钟设为60进制
{ seconde=0;
minite++;
if( minite==60)              //分钟设为60进制
{ minite=0;
hour++;
if(hour==24)              //时钟设为24进制
{hour=0; }
}
}
}
/* 显示子程序*/
void display(void)
{
P2=0x01;
P0=dispcode[hour/10];                //显示小时的十位
delay(10);
P2=0x02;
P0=dispcode[hour%10];        //显示小时的个位
delay(10);
P2=0x04;
P0=dispcode[minite/10];              //显示分的十位
delay(10);
P2=0x08;
P0=(dispcode[minite%10]);        //显示分的个位
delay(10);
P2=0x10;
P0=dispcode[seconde/10];            //显示秒的十位
delay(10);
P2=0x20;
P0=dispcode[seconde%10];            //显示秒的个位
delay(10);
}
/*键盘扫描子程序*/
void keyscan (void)
{
if(P1_0==0)                    //按键1秒的调整
{
delay(30);
if(P1_0==0)
{
seconde++;
if(seconde==60)
{seconde=0; }
}
}
if(P1_1==0)                    //按键2分的调整
{
delay(30);
if(P1_1==0)
{
minite++;
if(minite==60)
{minite=0;}
}
}
if(P1_2==0)                  //按键3小时的调整
{
delay(30);
if(P1_2==0)
{
hour++;
if(hour==24)
{hour=0; }
}
}
        if(P1_3==0)
        {
          delay(30);
         if(P1_3==0)
         {
                 while(!P1_3);
                {TR0=~TR0;}                   //启动或停止定时器0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mstcnt++;
if(mstcnt==20)
{
seconde++;
mstcnt=0;    //清零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P1=0xff;                //初始化p1口,全设为1
TMOD = 0x11; //time0为定时器,方式1
TH0=0x3c;            //预置计数初值
TL0=0xb0;
EA=1;
ET0=1;
TR0=1;
while (1)
{
keyscan( );    //按键扫描
time_pro( ); //时间处理
display( ); //显示时间
}
}

网友A(2019-01-06):
受益匪浅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