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做的TDA7294功放声音小,是哪里错了?

楼主(2018-10-26):
用手机输入音频,从C46那里输入,声音听起来就只有几瓦的量。要调哪里声音才正常?谢谢

网友A:
首先确定音频插头与手机插孔对路么,音量设置
还有 TDA7294 与 TDA7296 管脚功能一致么

网友B:
是不是信号过小推不动啊,加个前置放大试一下

网友C:
首先电源电压要足够。再看,R51是负反馈电阻,显然,电压增益不够,建议把R51先增大到100k试试,不够再加。手机输出的电压应该比较低,必须放大才行,否则数不出大功率。

网友C:
R51是负反馈电阻,决定了增益。增益太小。先把R51增大到100k试试. 或者减小减小R48。

网友D:
R48改1k 22k/1k+1=2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R51是负反馈电阻,决定了增益。增益太小。先把R51增大到100k试试. 或者减小减小R48。

谢谢,已解决,确实是R48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R48改1k 22k/1k+1=23倍

谢谢,确实是R48用错了,导致开机后静态功耗达18W,声音小,可是它是官方参数哦,晕

楼主:
引用 网友D:
R48改1k 22k/1k+1=23倍

请问,我现在R48改成620R就好了,但还没真正达到TDA7294的真正功率,总电压64V,是不是可以改大R51?或是前级要加两级放大?我现在是一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我现在R48改成620R就好了,但还没真正达到TDA7294的真正功率,总电压64V,是不是可以改大R51?或是 ...

22k/620+1=36.5倍 R48改成620比官方电路(680R33倍)还大点,再加大会降低性能指标,建议加个二三倍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k/620+1=36.5倍 R48改成620比官方电路(680R33倍)还大点,再加大会降低性能指标,建议加个二三倍前级。

说起官方真来火啊,那个680R官方是22K,声音还不够大找到原因了,是我的前级高低音调节电路就那样子必须衰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