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无线遥控电路原理图Pt2262、pt2272电路原理图

楼主:
PT2262/2272是台湾普城公司生产的一种CMOS工艺制造的低功耗低价位通用编/解码电路,是目前在无线通讯电路中作地址编码识别最常用的芯片之一。PT2262/2272最多可有12位(A0-A11)三态(悬空,接高电平,接低电平)地址设定管脚,任意组合可提供531441个地址码。PT2262最多可有6位(D0-D5)数据端管脚,设定的地址码和数据码从17脚(Dout)串行输出,可用于无线遥控发射电路。

       对于编码器PT2262,A0~A5共6根线为地址线,而A6~A11共6根线可以作为地址线,也可以作为数据线,这要取决于所配合使用的解码器。若解码器没有数据线,则A6~A11作为地址线使用,这种情况下,A0~A11共12根地址线,每线都可以设置成“1”、“O”、“开路”三种状态之一,因此共有编码数312=531441种;但若配对使用的解码器的A6~A11是数据线。

      该编解码器的编码信号格式是:用2个周期的占空比为1:3(即高电平宽度为1,低电平宽度为2,周期为3)的波形来表示1个“0”,用2个周期的占空比为2:3(即高电平宽度为2,低电平宽度为1,周期为3)的波形来表示1个“1”,用1个周期的占空比为1:3的波形紧跟着1个周期的占空比为2:3的波形来表示“开路”。地址码和数据码都用宽度不同的脉冲来表示,两个窄脉冲表示“0”;两个宽脉冲表示“1”;一个窄脉冲和一个宽脉冲表示“F”也就是地址码的“悬空”。
       接收板工作电压为DC 5V,接收灵敏度: -103dBm ,尺寸(mm): 49*20*7 ,工作频率:315MHz,工作电流:5mA ,编码类型:固定码(板上焊盘跳接设置)  应用说明:与各类型遥控器配合使用,解码输出后进行相应控制,如采用单片机进行读取接收并解码数据然后控制相应的灯或电源开关。
       遥控发射器工作电压为DC 12V(电池供电) ,尺寸(mm):  58*39*14 ,工作频率:315MHz ,工作电流(mA):13 编码类型: 固定码(板上焊盘跳接设置)  应用说明:与各类型带解码功能的接收模块联合使用,解码输出后进行相应控制,如采用单片机进行读取接收并解码数据然后控制相应的灯或电源开关。
       在通常使用中,我们一般采用8位地址码和4位数据码,这时编码芯片PT2262和解码芯片PT2272的第1~8脚为地址设定脚,有三种状态可供选择:悬空、接正电源、接地三种状态,地址编码不重复度为38=6561组,只有发射端PT2262和接收端PT2272的地址编码完全相同,才能配对使用,遥控模块的生产厂家为了便于生产管理,出厂时遥控模块的PT2262和PT2272的八位地址编码端全部悬空,这样用户可以很方便选择各种编码状态,用户如果想改变地址编码,只要将PT2262和PT2272的1~8脚设置相同即可,例如将发射机的PT2262的第2脚接地,第3脚接正电源,其它引脚悬空,那么接收机的PT2272只要也第2脚接地,第3脚接正电源,其它引脚悬空就能实现配对接收。地址设置跳线如图7所示,用户可以在PCB板上直接将地址引脚(PCB板中间8个过孔焊盘)与L(低电平)或H(高电平)相连,从而实现地址设置。PT2262与PT2272地址设置要完全一样。当两者地址编码完全一致时,接收机对应的D1~D4端输出约4V互锁高电平控制信号,同时VT端也输出解码有效高电平信号。

电路原理图如下:

无线遥控315M pt2262

网友A(2018-11-23):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8-12-23):
引用 网友A: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C:
不错,很好的网站

网友D(2019-02-01):
按照这个图,无线距离能遥控多远的距离?

网友E:
请问用什么软件能打开!只有protel 99se

网友F(2019-06-27):
好好研究,前段时间买了一套,感觉天线设计的不好,不太灵,好好研究下!

网友G(2020-01-15):
求求给我一份啊。非常感谢,我下不来

网友H:
请问您的资料可以用proteus仿真嘛?

网友I(2020-03-22):
引用 网友H:
请问您的资料可以用proteus仿真嘛?

同问,请问您找到答案了吗

网友J:
兄弟们,我想求代码

网友K(2020-05-15):
这个是FSK调制嘛

网友L:
我想知道这个电路的大概多少距离有效

网友M(2020-07-19):
有其他频率吗

网友N(2021-05-27):
好东东,我照着做一个试试

网友O(2021-08-10):
有对应的器件封装库么。

网友P(2022-02-20):
PT2262  2272原厂已经停产,原理了解下就可以,至于开发的话不建议搞,目前FSK  OOK方案的,只是最近两年IC供货一直不稳,价格也波动。

网友Q(2022-05-02):
这种芯片基本没有什么用了,单片机解码即可,实际使用时灵活多了,不提倡使用。

网友R:
怎样加大功率

网友S(2023-03-15):
谢谢分享!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S:
谢谢分享,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T:
正好要用,收藏了。

网友U(2023-12-13):
学习下,多洗额

网友V:
好资料,有你更精彩

网友W:
引用 网友Q:
这种芯片基本没有什么用了,单片机解码即可,实际使用时灵活多了,不提倡使用。

请问有没有你说的那种单片机

网友X(2025-11-25):
可以讲解接收电路的原理吗?我有这款模块,在没有按遥控器的情况下,2272的14脚输入信号,有的板很干净,但是多数板会有很多杂信。虽然杂信不至于导致2272错误解码,但我还是想了解怎样可以消除不必要的杂信。

网友Y:
引用 网友W:
请问有没有你说的那种单片机

任何一种单片机都可以做到,靠软件算法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