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远距(3KM左右)测距机,有人用单片机做过吗?

楼主(2018-10-26):
超远距(3KM左右,当然测的越远越好)测距机,有人用单片机做过吗?
比如说我想测我前面10KM 处有没有东西,很小的东西也要测出来,可以用单片机做出来吗?

网友A:
有这种传感器就能做出来

网友B:
这个基本不可能。除非你有超级精确的超感器

网友C:
这个主要是看测距的选用的方式,你选用的传感器可以做到检测,一班情况下单片机都可以与传感器接口通讯。

网友D:
可以考虑一下相控阵雷达。

网友E:
短距的大把玩,超远距的我等屁民玩不起且上峰也管制

网友F:
激光测距

网友G:
多普勒雷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一下相控阵雷达。

用相控阵雷达做出来不是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传感器就能做出来

目前没有这样的传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基本不可能。除非你有超级精确的超感器

有这样的传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要是看测距的选用的方式,你选用的传感器可以做到检测,一班情况下单片机都可以与传感器接口通讯。

目前好像没有这么强大的传感器啊。有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精确制导的节奏吗

最好是具备这样的功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短距的大把玩,超远距的我等屁民玩不起且上峰也管制

探测2,3公里外的物品应该也不会抓的那么严格吧

楼主:
这个可以测多远呢??可以测一条电缆那么小的东西吗?

楼主:
太贵了,,玩不起啊

网友I:
这个距离貌似有点太远了吧

网友J:
这样的传感器当然贵,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距离貌似有点太远了吧

才急公里,,不是好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样的传感器当然贵,一分钱一分货。

有这样的传感器吗??

网友K:
与用什么单片机无关,关键是你打算用什么传感器。

网友L:
雷达吧!远距离一般是测大物体,如果远距离又能测细小的物体的话,估计产生的数据量会非常大![em02

网友M:
只做过十几厘米的,那个精度要很高的,算法也很复杂

楼主(2019-02-28):
引用 网友M:
只做过十几厘米的,那个精度要很高的,算法也很复杂

远的话 就 更加难做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