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安装后出现的问题i8086.DLL/Real Time/Simulation FAILED

楼主(2018-10-27):
折腾了好久好久,还是整不明白……
i8086.DLL failed to create DSIM model for primitive type '8086'. [U1]
Real Time Simulation failed to start.
Simulation FAILED due to fatal simulator errors.
代码编译是成功的。

网友A(2018-12-28):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B(2020-03-17):
你好,现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C:
你下载的压缩包里面还有一个跟新的插件,你要把跟新插件也运行一遍,我的问题也是这样,我跟新完之后bug就没有了

网友D(2020-04-23):
引用 网友C:
你下载的压缩包里面还有一个跟新的插件,你要把跟新插件也运行一遍,我的问题也是这样,我跟新完之后bug就 ...

我的没有找到插件,啊,怎么办

网友E:
下一个插件吧,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F:
重新安装看看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重新安装看看吧

重新安装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下一个插件吧,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哪里有插件?

网友I:
重新安装一次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你下载的压缩包里面还有一个跟新的插件,你要把跟新插件也运行一遍,我的问题也是这样,我跟新完之后bug就 ...

你好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下载的压缩包是指哪个?

网友K(2021-09-02):
没有定义堆栈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