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推挽输出

楼主(2018-10-27):
#include "STC15F2K60S2.h" //STC15单片机头文件 在项目中有这个文件

/*
*  LED灯是共阳极  公共端由P4.5控制
*        P2.0-P2.7控制8个LED灯   低电平点亮  高电平熄灭
*  P4.5 要配置成推挽输出<大电流>
*        P4M0 |=  (1<<5) ;   0010 0000  P4M0寄存器 0x40对应P4M0位五设置为1
*        P4M1 &=~ (1<<5);    0000 0000  P4M0寄存器 0x40对应P4M0位五设置为0
*        技巧:
*        A |= (1<<n)  -->  A = A | (1<<n)    将变量A的n位置1
*        A &=~ (1<<n) -->  A = A & (~(1<<n)) 将变量A的n位清0
*/
   //注意 code 是将数组存储在单片机ROM 意味着数据只读 不能改变数组值,
   //对于固定的数据可以用code修饰
unsigned char code s[]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sbit LED = P4^5;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延时1T 1/12 us 机器周期
{
        while(z--);
}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i;
         P4M0   |=  (1<<5);
         P4M1   &=~ (1<<5); //推挽输出 不然等不亮
         LED = 1;
        while(1)
        {
                for ( i = 0 ; i < 8 ; i ++ )        //这种查表的法 节约CPU
                {
                P2 = s[i];
                delay(500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