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通信协议分析--STM32F4驱动温湿度传感器SHT20为例

楼主(2018-10-27):
IIC总线
1       IIC总线概述(文档有图)
I2C总线两线制包括:串行数据SDA(Serial Data)、串行时钟SCL(Serial Clock)。总线必须由主机(通常为微控制器)控制,主机产生串行时钟(SCL)控制总线的传输方向,并产生起始和停止条件。
IIC总线特征:同步串行半双工(同一时刻只能是一种身份)
2       IIC总线拓扑图

SDA:双向串行数据线,数据是一位一位传输,既可以从主机发送到从机,也可以从从机发送到主机
SCL:时钟线(单向),驱动数据线SDA的信号由时钟线SCL提供,只能由主机发送,从机接收
主机:主机产生串行时钟(SCL)控制总线的传输方向,并产生起始条件(占用总线)和停止条件(释放总线)
从机:从机也能发送数据给主机,但是从机永远不会主动给主机发送数据。
主机是主宰
主机是如何找到从机来进行通信的呢?
2.1   主从设备通信
主机如何能找到对应的从机与其进行通信?
每个从机都有一个唯一的器件地址,主机就是通过这个器件地址去找到对应的从机与其通信。
器件地址谁分配?如何分配?(具体查看模块手册)
在IIC总线上,从机的器件地址可以为7位或者10位,一般情况下都是7位器件地址。
在器件地址中包含了固定地址(在高位,不可变)和可编程地址(在低位,可变)
器件地址的位数是由厂家决定
固定地址的位数和内容也是由厂家决定
可编程地址的位数由厂家决定
可编程地址的内容由使用者决定
3       IIC数据帧
UART数据帧格式:起始位+数据位(5~8)+校验位+停止位。
IC数据帧格式:起始条件+数据位(8位)+应答位+停止条件
起始条件:一次通信的开始(主机占用总线)
数据位:从发送器到接收器,连续的8位数据
应答位:当接收器成功接收到发送器的8位数据后,必须应答。0代表应答,1代表非应答。
停止条件:一次通信的结束(主机释放总线,双线电平拉高)
4       标准IIC协议
空闲状态
开始信号
停止信号
应答信号
数据的有效性
数据传输
4.1   空闲状态(都拉高,数据比时钟快)
空闲状态:此时各个器件的输出级场效应管均处在截止状态,即释放总线,由两条信号线各自的上拉电阻把电平拉高。

4.2   起始条件(CD变低)和停止信号(CD变高、都高)

起始信号:当SCL为高期间,SDA由高到低的跳变;启动信号是一种电平跳变时序信号,而不是一个电平信号。
停止信号:当SCL为高期间,SDA由低到高的跳变;停止信号也是一种电平跳变时序信号,而不是一个电平信号。
起始条件伪代码

SCL=1

SDA=1    //起始前都是高电平

//延时,起始条件建立时间

SDA=0//SDA变低,产生起始条件

//延时,起始条件的保持时间

SCL=0//一个周期的结束

停止条件伪代码

SCL=1

SDA=0//低

//延时,停止条件建立时间

SDA=1//SDA变高 产生停止条件

//延时,本次停止条件到下一个起始条件的时间间隔

4.3   位传输(CD准备数据,C拉高读取D)
SCL串行时钟的配合下,在SDA上逐位地串行传送每一位数据。数据的准备是在SCL的低电平,数据位的传输是上边沿触发。
拉低准备数据,拉高采集数据
主机发送一位数据给从机:(主机输出)

SCL=0//主机拉低时钟线

SDA=0/1//主机在总线上准备数据

//延时,让数据稳定在数据线上

SCL=1//主机拉高时钟线

从机在时钟上升沿从总线上采集数据

//延时,给时间从机采集数据

主机读取从机发送的一位数据:(主机输入)

SCL=0//主机拉低时钟线

从机在总线上准备数据(从机自动进行,主机不动作)

//延时,让数据稳定在数据线上

SCL=1//主机拉高时钟线

主机读取SDA//主机在时钟上升沿从总线上采集数据

//延时,给时间主机机采集数据

4.4   应答位(第九位发送高(不应答)低(应答))
发送器每发送一个字节,就在时钟脉冲9期间释放数据线,由接收器反馈一个应答信号。
应答信号为低电平时,规定为有效应答位(ACK简称应答位),表示接收器已经成功地接收了该字节;
应答信号为高电平时,规定为非应答位(NACK),一般表示接收器接收该字节没有成功
主机读取从机的应答:(主机读取一位数据)
主机每发送1个字节给从机后,都必须通过这个应答位查看从机是否能正常收到,如果一旦读到的是非应答信号(‘1’),表明没有正常接收到当前字节数据,通信就要终止(主机发送停止信号)

SCL=0//主机拉低时钟线            (还是拉低给数据,拉高采集数据)

从机根据自己接受的情况,给不给主机应答信号

//延时,让数据稳定在数据线上

SCL=1//主机拉高时钟线

主机读取SDA//主机在时钟上升沿从总线上采集应答信号

//延时,给时间主机机采集数据

如果采集到的0,表示有应答,如果采集到的是1,表示非应答

主机发送一个应答给从机:(主机发送一位数据)
主机每读取完从机发送过来的一个字节数据后,都必须给从机一个应答信号。如果主机读取完当前字节后还想从机继续给它发下一个字节数据,就要给从机应答(‘0’),如果主机读取完当前字节后不想从机再给它发数据,那么主机发送非应答信号(‘1’)给从机。

SCL=0//主机拉低时钟线

SDA=0/1//主机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给不给应答从机

//延时,让数据稳定在数据线上

SCL=1//主机拉高时钟线

从机在时钟上升沿从总线上采集应答位

//延时,给时间从机采集数据

5       IIC的寻址方式
器件地址(8位)组成:7位从设备地址+1位方向位
从设备地址包含了固定地址和可编程地址
方向位决定有效数据位的传输方向,主机---》从机(主机写) 还是 从机----》主机(主机读)
5.1   IIC一次完整通信
1.      主机发送起始条件(主机占用总线,唤醒总线所有的从机)
2.      主机发送器件地址(总线上所有的从机就会拿这个器件跟自身进行比较,匹配成功的那个从机就会回复                 一个应答信号给主机,并根据方向位来决定数据传输方向)
3.      进行有效数据交流(每传输完一个直接数据都要给应答)
4.      主机发送停止信号(释放总线,结束本次通信)
5.2   IIC三种通信方式
只读主机只读取数据
只写:主机仅发送数据
有读有写
6       GPIO口模拟IIC通信协议
GPIO初始化
作为SCL的GPIO口:时钟线SCL只能由主机(MCU)发出,SCL既有低电平也有高电平,所以这个GPIO口可以配置成推挽输出,另外总线结构本来就有上拉电阻,所以也可以配置成开漏输出。
作为SDA的GPIO口:数据线SDA是双向的,有时候需要从MCU发送,有时候又要输入到MCU里。刚好,在M4里面,当GPIO口配置成输出模式时,输入电路并没有被关闭。但是,当在采集输入信号的时候,IO口的输出电路就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输入信号的采集,所以必须要配置成开漏输出,在读取输入信号前输出‘1’,目的是让输出电路从IO口中断开。
准备数据要延时,读取数据也要延时
起始条件

void IIC_Start(void)

{

         IIC_SCL=1;

         IIC_SDA_OUT=1;

         Systick_Delay_us(1);//延时,起始条件建立时间

         IIC_SDA_OUT=0;//产生起始条件

         Systick_Delay_us(2);//延时,起始条件的保持时间

         IIC_SCL=0;//一个周期的结束

}

停止条件

void IIC_Stop(void)

{

         IIC_SCL=1;

         IIC_SDA_OUT=0;

         Systick_Delay_us(1);//延时,停止条件建立时间

         IIC_SDA_OUT=1;//产生停止条件

         Systick_Delay_us(1);//延时,本次停止条件到下一个起始条件的时间间隔

}

主机发送应答

void IIC_Send_ACK(u8 ack)

{

         IIC_SCL=0;//主机拉低时钟线

         if(ack)//主机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给不给应答从机

         {

                  IIC_SDA_OUT=1;

         }

         else

         {

                  IIC_SDA_OUT=0;

         }

         Systick_Delay_us(2);//延时,让数据稳定在数据线上

         IIC_SCL=1;//主机拉高时钟线,从机在时钟上升沿从总线上采集应答位

         Systick_Delay_us(1);//延时,给时间从机采集数据

}

主机读取应答

u8 IIC_Revice_Ack(void)

{

         u8 ack=0;

         IIC_SCL=0;//主机拉低时钟线

         IIC_SDA_OUT=1;//切换成读模式---让输出电路从IO口断开*************************

         //从机根据自己接受的情况,给不给主机应答信号

         Systick_Delay_us(2);//延时,让数据稳定在数据线上

         IIC_SCL=1;//主机拉高时钟线

         if(IIC_SDA_IN)//主机在时钟上升沿从总线上采集应答信号

         {

                  ack=1;

         }

         Systick_Delay_us(1);//延时,给时间主机机采集数据

         IIC_SCL=0;//完整周期

         return ack;

}

主机发送一个字节数据给从机

u8 IIC_Send_Byte(u8 data)

{

         u8 i;

         for(i=0;i<8;i++)

         {

                  IIC_SCL=0;//主机拉低时钟线

                  //主机在总线上准备数据

                  if(data&0x80)  IIC_SDA_OUT=1;

                  else  IIC_SDA_OUT=0;

                  Systick_Delay_us(2);//延时,让数据稳定在数据线上

                  IIC_SCL=1;//主机拉高时钟线

                  //从机在时钟上升沿从总线上采集数据

                  Systick_Delay_us(1);//延时,给时间从机采集数据

                  data<<=1;//让次高位成为最高位

         }

         return IIC_Revice_Ack(  );

}

主机读取从机的一个字节数据

u8 IIC_Revice_Byte(u8 ack)

{

         u8 i;

         u8 data=0;

         for(i=0;i<8;i++)

         {

                  IIC_SCL=0;//主机拉低时钟线

                  IIC_SDA_OUT=1;//切换成读模式---让输出电路从IO口中断开***************************

                  //从机在总线上准备数据

                  Systick_Delay_us(2);//延时,让数据稳定在数据线上

                  IIC_SCL=1;//主机拉高时钟线

                  data<<=1;//空出最低位来接受数据

                  //主机在时钟上升沿从总线上采集数据

                  if(IIC_SDA_IN)

                  {

                          data  |=1;

                  }

                  Systick_Delay_us(1);//延时,给时间主机机采集数据

         }

         IIC_Send_ACK(ack);

         return data;

}

7       IIC驱动温湿度传感器
7.1   SHT20命令
7.2   SHT20测量时序
7.3   示例代码

float Read_SHT20_Data(u8 cmd)

{

         u8 ack;

         u16 data=0;

         float DATA;

         IIC_Start( );//起始信号

         ack =  IIC_Send_Byte(SHT20_ADDR&0XFE);//发送器件地址+写方向

         if(ack)//没有应答

         {

                  IIC_Stop(  );

                  return -1;

         }

         ack =  IIC_Send_Byte(cmd);//发送测量命令

         if(ack)//没有应答,等待从机应答

         {

                  IIC_Stop(  );

                  return -1;

         }

         do

         {

                  Delay_ms(10);//给时间测量

                  IIC_Start(  ); //开始信号,测量中

                  ack =  IIC_Send_Byte(SHT20_ADDR | 0x01);//发送器件地址+读方向

         }while(ack);//没有应答则继续询问,知道有应答,表明测量结束

         data |=  IIC_Revice_Byte(0) <<8;//高位结果

         data |=  IIC_Revice_Byte(1) ;   //低位结果

         IIC_Stop( );

         //------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

         data &=0xFFFC;//清除两位状态位

         if(cmd==T_MEASURE)

         {

                  DATA=-46.85+175.72*data/65536.0;

         }

         else  if(cmd==RH_MEASURE)

         {

                  DATA=-6.0+125.0*data/65536.0;

         }

         return DATA;

}

楼主:
PDF文档密码:20171027

密码:20181027

网友A(2020-02-28):
楼主,这个有stm32F4的完成代码吗?我用F103的代码移植到407上,不好使了,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B(2020-06-29):
非常感谢,最近在做一个相关的项目,遇到问题,能不能冒昧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