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一个问题:模块化编程后怎么生成对应的文件导入proteus?谢谢

楼主:
按照书上建了一个时钟的工程,写完之后不知道怎么生成hex。下图是不是没有生成hex文件?

网友A(2018-10-27):
找不到生成的hex文件

网友A:
虽然问题很傻,可是书上没有讲解,网上也没有相应的资料

网友B:
target1 右边有个按键 target options  点开之后 找到output  里面有creat hex文件  勾选之后编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