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单片机计数器检测250k pwm频率?急!!

楼主(2018-10-27):
(无正文)

网友A:
将其中一只计时/计数器置于计数状态,对外部脉冲进行计数,另一只计时/计数器设置成计时器,在设定的时间内打开和关断计数器,然后读同计数器值。

网友A:
或者用外部脉冲周期控制定时器的开/关,得到外部脉冲周期,再推算频率。

网友B:
第一个下降沿到来打开定时器开始计数,下一个下降沿到来停止技术就行了啊

网友:
或者用外部脉冲周期控制定时器的开/关,得到外部脉冲周期,再推算频率。

没看懂,你都知道周期了还用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