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单片机计数器检测250k pwm频率?求告知!

楼主:
现将一芯片pwm波发生引脚接在p3.5上,p3.5作为检测引脚,用计数器T0检测p3.5引脚下降沿,记录两个下降沿间隔时间,计算出pwm频率,具体应该如何操作呢?可否附上伪代码?感谢大家

网友A(2018-10-27):
我觉得不太可靠,就算是单片机频率是25MHZ的,对于250KHZ来说,也最多只能记录下100个时钟的时间而已,我觉得结果不太准确,就51而言,特别是STC的51,总是喜欢把自己说得速度很快的样子,也就是所谓的1T,但你看了它的数据手册你就会发现,这个不能1T那个不能1T,到最后就只有NOP指令可以1T.

网友B:
提示:不要计一个上下沿,计N个会怎样呢(在约定的时间内,或计N个用多少时间)?

网友C:
80C51单片机测量脉冲频率,其最高频率不能超过时钟频率的1/24,因为CPU确认一次脉冲跳变需要2个机器周期。若fOSC=12MHz,被测脉冲最高频率可达600kHz。但80C51定时/计数器方式1最大计数值为65535,只能测65.535kHz(当然也可对其再计次或减少计数时间测量),1秒内脉冲数即为脉冲频率值。但若将测试门设为0.5s,则可测65.535*2=130kHz;测试门设为0.2s,则可测65.535*5=320kHz。
实例73  测量脉冲频率
实例73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D:
1秒内脉冲数即为脉冲频率值

网友E(2019-08-28):
引用 网友C:
80C51单片机测量脉冲频率,其最高频率不能超过时钟频率的1/24,因为CPU确认一次脉冲跳变需要2个机器周期。 ...

老板 你的源码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80C51单片机测量脉冲频率,其最高频率不能超过时钟频率的1/24,因为CPU确认一次脉冲跳变需要2个机器周期。 ...

老板 你的源码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