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浅出数字信号处理

楼主(2018-10-27):
目录
第1章数字信号处理概述1

    1.1数字信号处理是什么1
        1.1.1数字信号处理的兴起1
        1.1.2主要研究内容3
        1.1.3常用术语3
    1.2为什么是数字信号处理4
        1.2.1数字信号处理的优点4
        1.2.2数字信号处理的缺点6
    1.3生活中的数字信号处理6
        1.3.1移动通信7
        1.3.2音乐休闲8
        1.3.3健康检查9
    1.4触摸数字信号处理大厦的基石10
        1.4.1数字信号处理大厦的入口10
        1.4.2理解数字信号处理的三把钥匙11
    1.5信号处理杂谈:数字信号处理与数字信号处理器13

第2章离散时间信号15

    2.1信号的基本概念15

        2.1.1什么是信号15
        2.1.2信号的分类16
    2.2信号的时域描述18
        2.2.1信号的时域表示18
        2.2.2典型信号19
        2.2.3信号的基本运算22
        2.2.4一种特殊的信号24
    2.3信号的频域描述25
        2.3.1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25
        2.3.2典型信号的DTFT26
    2.4从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28
        2.4.1采样29
        2.4.2量化33
        2.4.3编码34
    2.5信号数字化过程中的参数选择38
        2.5.1抗混叠滤波器38
        2.5.2采样频率41
        2.5.3量化位数42
    2.6从数字信号到模拟信号44
    2.7信号处理杂谈:香农与奈奎斯特45
    2.8本章小结4

楼主:
第3章线性时不变系统48
    3.1系统的基本概念48
        3.1.1系统的定义48
        3.1.2系统的分类49
        3.1.3系统的互联52
    3.2LTI系统的时域描述53
        3.2.1差分方程53
        3.2.2单位冲激响应54
        3.2.3两类最常用的LTI系统57
    3.3LTI系统的特征信号58
        3.3.1复正弦信号58
        3.3.2对单位冲激响应的再理解61
    3.4LTI系统的分析62
        3.4.1Z变换的定义63
        3.4.2系统传递函数65
        3.4.3零极图67
        3.4.4系统频率响应72
        3.4.5LTI系统的向量理解77
        3.4.6两种特殊LTI系统的分析81
    3.5应用实例及其MATLAB实现86
    3.6信号与系统的同一性88
    3.7信号处理杂谈:人体与线性系统89
    3.8本章小结90

第4章信号与系统的相互作用92
    4.1卷积的描述92
        4.1.1卷积的定义92
        4.1.2卷积的深入理解95
        4.1.3卷积的边界效应98
        4.1.4从卷积的性质看系统互联99
        4.1.5卷积的频域描述101
    4.2卷积的应用实例及其MATLAB实现102
    4.3相关的描述106
        4.3.1相关的定义107
        4.3.2相关的深入理解108
        4.3.3相关的频域描述111
        4.3.4从相关的角度看噪声111
        4.3.5从相关的角度看最佳接收系统116
    4.4相关的应用实例及其MATLAB实现119
    4.5卷积与相关的比较 123
    4.6信号处理杂谈:牛顿与谱123
    4.7本章小结125

第5章离散傅里叶变换127

    5.1DFT的定义127
    5.2DFT的深入理解131
        5.2.1DFT结果频率的理解131
        5.2.2DFT结果幅度和相位的理解132
    5.3DFT的特性134
        5.3.1周期性134
        5.3.2循环卷积特性137
    5.4常用信号的DFT139
        5.4.1单位冲激信号139
        5.4.2复正弦信号140
        5.4.3脉冲信号141
    5.5DFT的卷积理解145
    5.6DFT与其他常用变换之间的关系147
        5.6.1各种傅里叶分析之间的简要关系147
        5.6.2DFT与DTFT149
    5.7现实应用中应考虑的问题151
        5.7.1泄漏151
        5.7.2加窗156
        5.7.3分辨率158
        5.7.4补零161
        5.7.5增益161
    5.8应用实例及其MATLAB实现164
        5.8.1雷达回波的频谱分析164
        5.8.2用DFT计算卷积169
    5.9信号处理杂谈:傅里叶的贡献174
    5.10本章小结175

第6章快速傅里叶变换177
    6.1DFT的困境与机遇177
        6.1.1DFT面临的主要问题177
        6.1.2DFT高效运算的可能性178
    6.2基2 DIT FFT算法179
        6.2.1算法原理179
        6.2.2算法特点183
        6.2.3运算量分析186
    6.3其他常用的FFT算法187
        6.3.1基2 DIF FFT187
        6.3.2基4 FFT189
        6.3.3分裂基FFT191
        6.3.4算法比较194
    6.4现实应用中的考虑198
        6.4.1旋转因子的生成198
        6.4.2IDFT的快速计算198
        6.4.3实信号的FFT199
    6.5应用实例及其MATLAB实现202
    6.6两类特殊的频率分析算法206
        6.6.1Goertzel算法206
        6.6.2ChirpZ算法209
    6.7信号处理杂谈:高斯的遗憾215
    6.8本章小结216
---------------------
作者:deepdsp
来源:CSDN
原文:https://blog.csdn.net/deepdsp/article/details/7282765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博文链接!

网友A(2019-11-05):
打不开文件,解压显示文件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