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矩阵键盘控制1602液晶

楼主(2018-10-27):
测试可以使用,矩阵键盘和1602液晶显示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kaxuns[] = "this is a joky";
uchar code tels[] = "0755-86003600";
uchar code nums[] = "0123456789";
sbit leden = P3^4;
sbit ledrs = P3^5;
sbit key = P3^6;
sbit d1 = P1^0;
sbit d2 = P1^1;
sbit d3 = P1^2;
sbit d4 = P1^3;
sbit d5 = P1^4;
sbit d6 = P1^5;
sbit d7 = P1^6;
sbit d8 = P1^7;

sbit dula = P2^6;
sbit wela = P2^7;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0; y > 0; 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发命令
{
        //rs=L,rw=L.D0-D7指令码,E=高脉冲;
        ledrs = 0;
        P0 = com;
        delay(5);
        leden = 1;
        delay(5);
        leden = 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写数据
{
        //rs=L,rw=L.D0-D7指令码,E=高脉冲;
        ledrs = 1;
        P0 = date;
        delay(5);
        leden = 1;
        delay(5);
        leden = 0;
}

void call()
{
        uint test1 = P3 & 0x0F;
        uint test,test2;
        if(test1 < 0x0F)//有键按下
        {
                delay(10);
                test1 = P3 & 0x0F;
                if(test1 < 0x0F)//消抖后再测一次
                {
                        P3 = 0xF0;
                        delay(5);
                        test2 = P3 & 0xF0;
                        if(test2 < 0xF0)
                        {
                                test = test1 + test2;
                                switch(test)
                                {
                                        case 0xEE:
                                                d1 = 0;
                                                break;
                                        case 0xED:
                                                d2 = 0;
                                                break;
                                        case 0xEB:
                                                d3 = 0;
                                                break;
                                        case 0xE7:
                                                d4 = 0;
                                                break;

                                        case 0xDE:
                                                d5 = 0;
                                                break;
                                        case 0xDD:
                                                d6 = 0;
                                                break;
                                        case 0xDB:
                                                d7 = 0;
                                                break;
                                        case 0xD7:
                                                d8 = 0;
                                                break;

                                        case 0xBE:
                                                d1 = 0;
                                                break;
                                        case 0xBD:
                                                d2 = 0;
                                                break;
                                        case 0xBB:
                                                d3 = 0;
                                                break;
                                        case 0xB7:
                                                d4 = 0;
                                                break;

                                        case 0x7E:
                                                d5 = 0;
                                                break;
                                        case 0x7D:
                                                d6 = 0;
                                                break;
                                        case 0x7B:
                                                d7 = 0;
                                                break;
                                        case 0x77:
                                                d8 = 0;
                                                break;

                                }
                                while(P3 != 0xF0);
                        }
                }
                delay(100);
                P3 = 0x0F;
                P1 = 0xFF;
        }
}

void init()
{
        uint ii;

        dula = 0;//关断数码管
        wela = 0;
        leden = 0;
        write_com(0x38);//初始化
        write_com(0x0f);//光标显示
        write_com(0x06);//地址自动加一
        write_com(0x01);//清屏

        //write_com(0x18);//整屏左移
        //write_com(0x19);//整屏右移
        write_com(0x81);//指针位置初始化
        for(ii = 0; ii < 14; ii++)
        {
                write_data(kaxuns[ii]);
                delay(20);
        }

        write_com(0xC2);//指针位置初始化
        for(ii = 0; ii < 13; ii++)
        {
                write_data(tels[ii]);
                delay(20);
        }

}

void main()
{
        init();
        write_com(0xC0);

        P3 = 0x0F;
        P1 = 0x00;
        while(1)
        {
                cal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