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左移符号,有个搞不懂的地方,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18-10-27):
void main ()
{
      P2=(0xfe<<1);
}
首先,0xfe化成二进制1111 1110,于是左移一位=11111101,那么,就应该是P2.1口的发光二极管亮啊,为什么左移了一位,实验结果会是P2.0口和P2.1口的发光二极管都同时点亮,搞不懂请大家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0xfe化成二进制1111 1110,于是左移一位=11111100,最高位溢出,最低位补0。使用循环左移一位才能把最高位补到最低位。P2=_crol_(P2,1);

网友B:
可能是默认用0补上吧

网友C:
0xfe化成二进制1111 1110,左移一位=11111100;

网友D:
左移后不应该右边置零吗

网友E:
移位分为逻辑左移,逻辑右移以及算数右移。
1、逻辑左移
左移n位,低n位补0,视数据类型的长度截断移位之后的数据。如题主所描述的,0xfe为一个字节,用二进制表示为0b1111 1110,也就是8个比特,左移一位之后,最低位补0,数据长度为9个比特,用二进制表示为0b1 1111 1100,由于一个字节只能存储八个比特,最高位溢出,最终移位的结果为0b1111 1100。
不同于右移,左移只有逻辑移位,没有算数移位。
2、逻辑右移
数据右移,处于高位的比特会空出来,为保证数据长度一致,这就涉及到对空出来的比特位填充的问题。当始终填充0时,不考虑原始数据的最高位比特,该右移被称为逻辑右移。
例如,0b1111 1110 ->逻辑右移1位->0b0111 1111
3、算数右移
和逻辑右移填充0不同,当原始数据的最高位为1时,填充位为1,当原始数据的最高位为0时,填充位为0,也就是填充位等于原始数据的最高位。
例如,0b1111 1110 ->算数右移->0b1111 1111

网友F:
如果你是想只亮P21,那么,就必须是循环移位。
第一:加上头文件:intrins.h
第二:使用这个头文件中的循环移位函数:_crol_()向左(高位)移位和_cror_()向右(低位)移位函数。
这样,就不会是<<或>>命令中用零填空了,而是以你已经有的数据进行循环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