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串口响应失灵

楼主(2018-10-27):
我做了一个通过蓝牙控制小车,初始化都是对,为什么蓝牙中断有时响应有时不响应,我通过单步执行发现程序老是在定时器0循环,大佬们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呢,下面是源代码: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IRIN=P3^2;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ENA=P0^2;
sbit pwm=P2^1;//输出PWM信号
sbit k1=P3^2;

u8 a,b,c;

void delay(int i)
{
   while(i--);
}

void uart_init()
{
  TMOD|=0x20;
  PCON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RI==1)
        RI=0;
        a=SBUF;
}

void InitTimer()
{
        TMOD|=0x01;//开定时器0,1
        TH0=0xff;//定时1.5MS,这时舵机处于0度
        TL0=0xf6;
        EA=1;//开总断
        ET0=1;
                TR0=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函数
{
        TH0=0xff;//定时1.5MS,这时舵机处于0度
        TL0=0xf6;
                b++;
            if(b==1) pwm=0;
                else if(b==2) pwm=1;
                else if(b==c) b=0;
                TR0=0;

}
void Int0Init()
{
        EX0=0;
                IT0=0;
                EA=1;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while(k1==0)
         {
          if(a==0x03)
          {
           c=26;
           k1=1;
           EX0=0;
          }
          else if(a==0x04)
          {
           c=37;
           k1=1;
           EX0=0;
          }
          else if(a==0x01)
          {
           c=31;
           k1=1;
           EX0=0;
          }
         }
}

void main()
{
     InitTimer();
         uart_init();
         Int0Init();
         TR0=0;
     while(1)
        {
         if(a==0x01)
         {
     IN1=0;
     IN2=1;
         EX0=1;
         TR0=1;
         k1=0;
         }       //左转 28 2
        else if(a==0x02)
        {
          EX0=1;
          TR0=0;
      IN1=1;
      IN2=0;
        }
//else if(a==0x00)
        else if(a==0x03)
        {
       EX0=1;
           TR0=1;
       k1=0;
         }

        else if(a==0x04)
        {
            EX0=1;
            TR0=1;
        k1=0;
        }
        else if(a==0x05)
        {
        IN1=0;
    IN2=0;
                 }
        }
  }

楼主:
找到问题了,把串口的优先级调高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