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控制PWM占空比LCD1602显示

楼主(2018-10-27):
主程序

main()
{

    T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Init_LCD1602();   //LCD1602初始化

    while (1)
    {

    if(!button)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0);      //按键延时
        if(!button)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N=N+10;                //占空比加10%
            if(N>100)     //如果占空比大于1则占空比为0
            N=0;
            H=N/10%10;//低电平时间
            L=N%10;
            delay(100);
            button=1;
        }
    }
    if(button)
    {
        w_cmd(0x80);//LCD1602显示地址为第一排第一个
        w_dat('P');
        w_cmd(0x81);
        w_dat('W');
        w_cmd(0x82);
        w_dat('M');
        w_cmd(0x83);
        w_dat(word[H]);
        w_cmd(0x84);
        w_dat(word[L]);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