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平衡小车源码

楼主(2018-10-27):
网上搜了很多资料最后用MPU6050陀螺仪通过角度和电机速度做成的串级PID平衡小车

实验器材:
    探索者STM32F4开发板

实验目的:
    学习MPU6050 六轴传感器(三轴加速度+三轴陀螺仪)的使用.

硬件资源:
    1,DS0(连接在PF9)
    2,串口1(波特率:115200,PA9/PA10连接在板载USB转串口芯片CH340上面)
    3,ALIENTEK 2.8/3.5/4.3/7寸TFTLCD模块(通过FSMC驱动,FSMC_NE4接LCD片选/A6接RS)
    4,KEY0按键(连接在PE4)
    5,MPU6050传感器(连接在PB8(SCL),PB9(SDA)上面,INT(PC0)未用到).

实验现象:
    本实验开机后,先初始化MPU6050,然后利用DMP库,初始化MPU6050及使能DMP,最后,在死循环里面不停
    读取:温度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DMP姿态解算后的欧拉角等数据,通过串口上报给上位机(温
    度不上报),利用上位机软件(ANO_Tech匿名四轴上位机_V2.6.exe),可以实时显示MPU6050的传感器状
    态曲线,并显示3D姿态,可以通过KEY0按键开启/关闭数据上传功能。同时,在LCD模块上面显示温度和欧拉
    角等信息。DS0来指示程序正在运行。另外,本例程也可以通过USMART调用MPU_Read_Byte/MPU_Write_Byte
    等函数,来实现对MPU6050寄存器的读写操作(仅在UPLOAD OFF状态下).

注意事项:
    1,4.3寸和7寸屏需要比较大电流,USB供电可能不足,请用外部电源适配器(推荐外接12V 1A电源).
    2,本例程在LCD_Init函数里面(在ILI93xx.c),用到了printf,如果不初始化串口1,将导致液晶无法显示!!
    3,ANO_Tech匿名四轴上位机_V2.6.exe软件所在路径:开发板光盘-->6,软件资料-->软件-->匿名四轴上位机
    4,ANO_Tech匿名四轴上位机使用方法,请看软件文件夹下的README.txt。
    5,注意:串口波特率为500Kbps!!

    PS:ANO_Tech匿名四轴上位机 功能十分强大,学习使用需要花费一点时间(半天左右),请大家耐心看匿名提供
    的视频/文档教程学习,不要浮躁。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include "pwmout.h"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oled.h"
#include "exti.h"
#include "algorithm_pid.h"

int Encoder_Left,Encoder_Right;
int Moto1,Moto2;                            //电机PWM变量 应是Motor的 向Moto致敬
float Angle_Balance,Gyro_Balance;
extern        short s1,s2;
extern  PID_Struct PID_Pitch;
        float pitch,roll,yaw;                 //欧拉角
        short aacx,aacy,aacz;                //加速度传感器原始数据
        short gyrox,gyroy,gyroz;        //陀螺仪原始数据
        short temp;
float x;

int main(void)
{
        u8 t=0;
        int t1=0,t2=0;

        Stm32_Clock_Init(336,25,2,7);//设置时钟,168Mhz
        delay_init(168);                        //延时初始化
  TIM4_PWM_Init(720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MPU_Init();                                        //初始化MPU6050
  mpu_dmp_init();
        OLED_Init();
        MiniBalance_Motor_Init();
                EXTIX_Init();

TIM3_Int_Init(50-1,8400-1);
        while(1)
        {
                if(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0)
                {
                        temp=MPU_Get_Temperature();        //得到温度值
                        MPU_Get_Accelerometer(&aacx,&aacy,&aacz);        //得到加速度传感器数据
                        MPU_Get_Gyroscope(&gyrox,&gyroy,&gyroz);        //得到陀螺仪数据
//显示***************************************************************************************************
      if((t%5)==0)
                        {

                                temp=pitch*10;

                                if(temp<0)
                                {
                                        OLED_ShowString(0,0,"-",16);                //显示负号
                                        temp=-temp;                //转为正数
                                }else OLED_ShowString(0,0," ",16);                //去掉负号
                                OLED_ShowNum(10,0,temp/10,3,16);                //显示整数部分
                                OLED_ShowNum(26,0,temp%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t1=s1;
                 if(t1<0)
                                {
                                        OLED_ShowString(60,20,"-",16);                //显示负号
                                        t1=-t1;                //转为正数
                                }else OLED_ShowString(60,20," ",16);                //去掉负号
                                OLED_ShowNum(70,20,t1,5,16);                //显示整数部分
    t2=s2;
                if(t2<0)
                                {
                                        OLED_ShowString(60,40,"-",16);                //显示负号
                                        t2=-t2;                //转为正数
                                }else OLED_ShowString(60,40," ",16);                //去掉负号
                                OLED_ShowNum(70,40,t2,5,16);                //显示整数部分
                                OLED_ShowNum(0,30,PWM2,4,16);
                                OLED_ShowNum(0,50,PWM1,4,16);
                                OLED_Refresh_Gram();
                                t=0;
                                LED0=~LED0;//LED闪烁
//*************************************************************************************************************

                         }t++;
                }
        }
}

网友A(2019-08-03):
写的乱七八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