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角度传感器的连接方法与程序

楼主(2018-10-27):
各位大佬本人新手,在线急求
如果悬赏金额过低,请在下方留言。

角度传感器在单片机上显示角度,单片机接受信号控制电机运转。(2013电子竞技大赛)

1我想知道图片上的角度传感器与单片机怎么接线?(直接在照片上标出来就行了。)

2.l298电机模块与直流电机的接线图。电机驱动模块与单片机的接线图。

3.角度传感器转动在单片机的LED屏显示角度
的程序.4位LED屏怎么与单片机连接?

网友A:
这就个电位器嘛

网友B:
学会看手册(使用说明书)

网友C:
接口链接要与代码里面的端口对应,驱动链接很简单的。

网友D:
下次你发这个的时候建议你把原理图一起发出来。不过自己搞懂其原理,看原理图自己去连线才是根本的解决之法

网友E:
这个用PWM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