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stc15w单片机adc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8-10-27):
假如说程序里只有1 0 ad检测的电压为3.33v 没有小数点那么最后用公式算出来的数是3.33v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A:
ADC这种东西,参考电源是很重要的,虽然C可以计算出非常精确的数据出来.但最终还是要单片机本身去执行和决定的.就像你说的一样,10位的数据就是1024,最多就是这么了,至于这个3.33是怎么计算得来的,这就得看你程序怎么写的了.
如果你想要一个高精度的ADC结果,那么,电源一定要稳定纯净,15W系列没有用过,不知道能不能外加参考电压的,如果有,那就用一个高精度的参考电压
如果没有,单片机的供电最好是能设定成:4.096V,为什么?这样一来,10位ADC精度就4mV,这个电压在单片机本身的计算中,比5.000V精度要高.

网友B:
当VCC(基准电压)等于5V的时候,我们输入的是3.3v,那么ADC将3.3V转换的结果就是3.3/5*1024=676。这是一种比例关系。

网友C:
我用过STC15W系列,A/D可以外接基准,比如TL431,具体思路:基准源接P1.0到P1.7任何一个口,软件上两个形参,不断扫描基准和输入的A/D计算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D:
比如说10位的AD,选择5V做基准电压,那就是5V/1024(10位)大约等于5mV。

就是说,当AD结果寄存器每进1,大约相当于加5mV。

测量时,当AD结果寄存器为1时,1X5MV =5MV;

测量时,当AD结果寄存器为123时,123X5MV =615MV;

测量时,当AD结果寄存器为456时,456X5MV =2280MV;

网友E:
我只是新手路过学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