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按键去抖外部中断开关机(低功耗模式)

楼主(2018-10-27):
单片机C语言,适合于初学者。

低功耗模式的按键去抖开关机

#include <reg52.h>

sbit KEY4 = P3^2;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                          //定义表格一定要使用code,这样会做到程序存储区中
    0x3F,                  //表格第1步数据0b00111111
    0x06,                  //表格第2步数据0b00000110
    0x5B,                  //表格第3步数据0b01011011
    0x4F,                  //表格第4步数据0b01001111
    0x66,                  //表格第5步数据0b01100110
    0x6D,                  //表格第6步数据0b01101101
    0x7D,                  //表格第7步数据0b01111101
    0x07,                  //表格第8步数据0b00000111
    0x7F,                  //表格第9步数据0b01111111
    0x6F,                  //表格第10步数据0b01101111
};
bit KeySta = 1;  //当前按键状态
unsigned char Ke;

void main()
{
    bit backup = 1;  //按键值备份,保存前一次的扫描值
    unsigned char cnt = 0;  //按键计数,记录按键按下的次数

    EA = 1;       //使能总中断
    TMOD = 0x01;  //设置T0为模式1
    TH0  = 0xF8;  //为T0赋初值0xF8CD,定时2ms
    TL0  = 0xCD;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P0 = LedChar[cnt];   //显示按键次数初值

    while (1)
    {
        if (KeySta != backup)  //当前值与前次值不相等说明此时按键有动作
        {
            if (backup == 0)   //如果前次值为0,则说明当前是弹起动作
            {
                cnt++;
                                        P0=0;

                                        if(Ke==0)
                                        {
                                        IT0 = 1;                 //外部中断0为下降沿触发
                                        EX0 = 1;           //使能总中断
                                        EA = 1;
                                        PCON=0x02;
                                        }
                                        Ke++;
                                        if(Ke==2) Ke=0;
                                //        else if(Ke!=1) Ke=0;
                if (cnt >= 10)
                {              //只用1个数码管显示,所以加到10就清零重新开始
                    cnt = 0;

                }
                P0 = LedChar[cnt];  //计数值显示到数码管上
            }
            backup = KeySta;   //更新备份为当前值,以备进行下次比较
        }
    }
}
/* T0中断服务函数,用于按键状态的扫描并消抖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buf = 0xFF;  //扫描缓冲区,保存一段时间内的扫描值

    TH0 = 0xF8;  //重新加载初值
    TL0 = 0xCD;
    keybuf = (keybuf<<1) | KEY4;  //缓冲区左移一位,并将当前扫描值移入最低位
    if (keybuf == 0x00)
    {   //连续8次扫描值都为0,即16ms内都只检测到按下状态时,可认为按键已按下
        KeySta = 0;
    }
    else if (keybuf == 0xFF)
    {   //连续8次扫描值都为1,即16ms内都只检测到弹起状态时,可认为按键已弹起
        KeySta = 1;
    }
    else
    {}  //其它情况则说明按键状态尚未稳定,则不对KeySta变量值进行更新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PCON=0;//唤醒单片机

}

网友A(2020-03-24):
有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