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一款用锂电池的升压电源

楼主:
      买过很多现成的升压板把3.7V的锂电池升压为9v-12V让电子琴使用,可用不了多久电池就报废了,原来这些升压电路在电池接近耗尽时不会自动关闭,把电池整死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得自己造了,首先是找到具有“EN”是能的升压IC,用电压检测IC在低电压时关闭EN让升压IC停振,以为这样就可以了,结果IC是停振了,但电流还是很大,看升压线路才明白,电流是往电感直接流走,又把电池报废了,所以IC设计的那个EN毫无用途,只能用最土的办法,用MOSFET切断电流,由于NMOS必须是关断地线的才能工作,要关断正线必须用PMOS,那颗6402就是很好的PMOS,由于检测IC的输出逻辑,又必须用一颗NPN管去控制PMOS,结果就变成一个相当复杂的电路,总算做出来啦,实验时检测IC用了HT7027(必须用HT7030),用灯泡放电100MA,当电压降到2.7V时灯泡就暗了,测量电流是0.5MA,相当低了,板上还包含锂电池充电电路,这4056真的很精密,低于3.0V时充电电流是2MA, 达到3.0V就开始用120MA充,到了4.1V以上就开始减少充电电流,直到充满为止。

网友A(2018-10-28):
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B:
这是为了解决用锂电池供电时,忘记关闭电源开关导致电池过度放电而招致损坏的难题。
这电路是边试边改的,所以我没有画出原理图,单看电路板是不容易看清楚的。
由于关闭时电流还有0.5MA,即500uA, 不太理想,刚实验把其中的NPN管换成NMOS管2n7002(封装接脚刚好对应),再把基极电阻4.7K电阻换成1M,关闭时电流降为18uA,非常低,电池几乎永远不会耗尽,成功了!

网友C:
500uA的耗电对于电池来说还是太大了

网友B:
用二节充电宝,去掉一节电池,腾出的空间放得下新模块,从此免除电池过放电损坏的烦恼。

网友D(2019-06-07):
楼主,可以把原理图贴出来吗?

网友E:
应急可以

网友B(2019-07-11):
736898032:

你好! 我还没有学会用软件画原理图,而这板式边看零件说明书边画出来的,而这设计现在看来有些缺陷,就是没有USB插座来供充电,也没有根据现成的塑料外壳来设计,但电路设计还是不错的。
现在也已知道用升压方式产生的高压杂声很大,我曾用市售的成品升压供电器供应给名牌音源,会出现鸣叫声,恐对其造成伤害,所以得加强输出的滤波电路。

恐归贵重设备伤害,所以的加强输出的滤波

网友F(2020-11-10):
引用 网友B:
736898032:

你好! 我还没有学会用软件画原理图,而这板式边看零件说明书边画出来的,而这设计现在看来有 ...

立创EDA在线版,很容易上手的,原理图,PCB,5元打样,很适合DIY

网友G:
18UA也不小,就如一些锂电池,上面的保护板是几UA的,如果长期不用仍把电池放到0V板则。但我发现有些保护板则不会。

网友H(2021-10-16):
这个是你买错了电池,买带保护板的电池就没有问题

网友I:
虽然没有看懂产品的用途,但是还是要为楼主赞一个

网友J:
买个锂电保护板,啥问题都解决了,不用这么麻烦,费神

网友K(2022-03-16):
这个不是电池保护板干的事情吗?现在某一个宝上很多锂电都自带保护板,根本不用你这样搞了,你只需要关注充电电路和后一级的供电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L(2024-10-05):
12楼方案。买带保护板的电池+成熟升压板可能更简单。

网友M:
这个深有同感,以前做一个产品要关断电源,刚开始是关地线,然后还是经过IC引脚流过去了,最保险的做法是把正负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