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十六进制存储

楼主(2018-10-28):
如果正整数566以十六进制存储到文件中,那么如何读出来转成十进制

网友A:
十六进制数转成十进制数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
《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双解汇编和C51》第3版ISBN 978-7-111-42393-5机械工业出版社

网友B:
问题不在这吧?关键是你要干嘛?运算吗?16进制可以直接运算的,转移吗?也可以直接传送的?
严格来说,在内存中的都是二进制,如果不需要显示的话,转换成十进制是没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不在这吧?关键是你要干嘛?运算吗?16进制可以直接运算的,转移吗?也可以直接传送的?
严格来说,在内存中 ...

16进制可以直接运算,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在程序特定位置以16进制格式存了一个数,但读出来是错的
是我大意了,
file:///C:/Users/win7/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42297726/QQ/WinTemp/RichOle/2OKB[O1)U(V%7D5]7O4_2NRFX.png

网友C:
每个数据保存的时候都是二进制保存的,所谓10进制,是看着方便,显示着方便.莫非说的是文本型的数据?比如 文本32,你保存的时候就是 0x33,0x32,如果是32这个数呢,保存的时候就是0x20了.自动会处理了,看你具体怎么用!

网友D:
你是说把十六进制的566转成5+5+6吧,直接用十六进制除100得百位的5和余数,用这个余数除以10得十位的6和余数,这个余数就是个位的6了。

网友E:
楼主问题描述不清,存储在文本中的可见数据,通过程序读取得到的一般都是字符串,难道楼主的意思是把16进制字符串转为十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