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L-236试验台 题目《产品包装控制》

楼主(2018-10-28):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i){while(i--);}

sbit cs1=P2^0; sbit cs2=P2^1;sbit en=P2^2;sbit rw=P2^3;
sbit rs=P2^4;  sbit wr=P2^5; sbit LED=P2^6; sbit f=P2^7;

sbit wl1=P1^0;sbit wl2=P1^1;sbit wl3=P1^2;sbit wl4=P1^3;
sbit wl5=P1^4;sbit wl6=P1^5;sbit wl7=P1^6;sbit col0=P1^7;

sbit col1=P3^0;sbit col2=P3^1;sbit col3=P3^2;
sbit w1=P3^3; sbit w2=P3^4;sbit w3=P3^5;
sbit w4=P3^6;sbit w5=P3^7;

sbit row0=P0^0;sbit row1=P0^1;sbit row2=P0^2;sbit row3=P0^3;

#define zuo    {w1=0;w2=1;}
#define you    {w1=1;w2=0;}
#define stop   {w1=1;w2=1;}
#define jia    {w3=0;w4=1;}
#define song   {w3=1;w4=0;}
#define shang  {w5=1;}
#define xia    {w5=0;}

uchar code led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19,0x10,
                                          0xbf,0xff};
uchar buf[8];

uchar code zm16x16l[]="产品手动包装控制白黄色工作状态左右移上升下降故障";
uchar code zm16x16[][32]=
{
/*--  文字:  产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4,0xE4,0x44,0x4C,0x74,0x54,0x45,0x46,0x64,0x54,0x4C,0x44,0x64,0x44,0x00,
0x40,0x30,0x0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品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7E,0x22,0x22,0x22,0x22,0x22,0x22,0x7E,0x00,0x00,0x00,0x00,
0x00,0x7F,0x21,0x21,0x21,0x21,0x7F,0x00,0x7F,0x21,0x21,0x21,0x21,0x7F,0x00,0x00,

/*--  文字:  手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24,0x24,0x24,0x24,0x24,0x24,0xFE,0x22,0x22,0x22,0x22,0x22,0x20,0x00,0x00,
0x02,0x02,0x02,0x02,0x02,0x42,0x82,0x7F,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0,

/*--  文字:  动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0,0x24,0x24,0xE4,0x24,0x24,0x24,0x20,0x10,0x10,0xFF,0x10,0x10,0xF0,0x00,0x00,
0x08,0x1C,0x0B,0x08,0x0C,0x05,0x4E,0x24,0x10,0x0C,0x03,0x20,0x40,0x3F,0x00,0x00,

/*--  文字:  包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40,0x20,0xD8,0x4F,0x4A,0x48,0x48,0x48,0xC8,0x08,0x08,0xFC,0x08,0x00,0x00,
0x00,0x00,0x00,0x3F,0x42,0x42,0x42,0x42,0x42,0x43,0x48,0x50,0x4F,0x40,0x70,0x00,

/*--  文字:  装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42,0x2C,0x24,0x10,0xFF,0x04,0x64,0xA4,0x24,0x3F,0x24,0x24,0x24,0x04,0x00,
0x20,0x21,0x11,0x11,0xF9,0x45,0x23,0x03,0x05,0x09,0x11,0x29,0x45,0xC1,0x41,0x00,

/*--  文字:  控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08,0x08,0xFF,0x88,0x48,0x00,0x98,0x48,0x28,0x0A,0x2C,0x48,0xD8,0x08,0x00,
0x02,0x42,0x81,0x7F,0x00,0x00,0x40,0x42,0x42,0x42,0x7E,0x42,0x42,0x42,0x40,0x00,

/*--  文字:  制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50,0x4F,0x4A,0x48,0xFF,0x48,0x48,0x48,0x00,0xFC,0x00,0x00,0xFF,0x00,0x00,
0x00,0x00,0x3F,0x01,0x01,0xFF,0x21,0x61,0x3F,0x00,0x0F,0x40,0x80,0x7F,0x00,0x00,

/*--  文字:  白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8,0x08,0x08,0x0C,0x0B,0x08,0x08,0x08,0x08,0x08,0xF8,0x00,0x00,0x00,
0x00,0x00,0x7F,0x21,0x21,0x21,0x21,0x21,0x21,0x21,0x21,0x21,0x7F,0x00,0x00,0x00,

/*--  文字:  黄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0,0x24,0x24,0xA4,0xA4,0xBF,0xA4,0xE4,0xA4,0xBF,0xA4,0xA4,0x24,0x24,0x20,0x00,
0x00,0x80,0x80,0x5F,0x32,0x12,0x12,0x1F,0x12,0x12,0x32,0x5F,0xC0,0x00,0x00,0x00,

/*--  文字:  色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40,0x20,0xF0,0x28,0x27,0x24,0xE4,0x24,0x34,0x2C,0xE4,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3F,0x42,0x42,0x42,0x43,0x42,0x42,0x42,0x43,0x40,0x78,0x00,0x00,

/*--  文字:  工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2,0x02,0x02,0x02,0x02,0xFE,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0,0x00,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3F,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  文字:  作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40,0x20,0xF8,0x07,0x22,0x18,0x0C,0xFB,0x48,0x48,0x48,0x68,0x48,0x08,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FF,0x04,0x04,0x04,0x04,0x06,0x04,0x00,

/*--  文字:  状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30,0x00,0xFF,0x20,0x20,0x20,0x20,0xFF,0x20,0xE1,0x26,0x2C,0x20,0x20,0x00,
0x04,0x02,0x01,0xFF,0x40,0x20,0x18,0x07,0x00,0x00,0x03,0x0C,0x30,0x60,0x20,0x00,

/*--  文字:  态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4,0x04,0x04,0x84,0x44,0x34,0x4F,0x94,0x24,0x44,0x84,0x84,0x04,0x00,0x00,
0x00,0x60,0x39,0x01,0x00,0x3C,0x40,0x42,0x4C,0x40,0x40,0x70,0x04,0x09,0x31,0x00,

/*--  文字:  左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08,0x08,0x08,0x08,0xC8,0x3F,0x0A,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0,
0x40,0x20,0x50,0x4C,0x43,0x41,0x41,0x41,0x7F,0x41,0x41,0x41,0x41,0x40,0x40,0x00,

/*--  文字:  右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08,0x08,0x88,0xC8,0x38,0x0F,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0,
0x04,0x02,0x01,0x00,0x7F,0x21,0x21,0x21,0x21,0x21,0x21,0x21,0x7F,0x00,0x00,0x00,

/*--  文字:  移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92,0x72,0xFE,0x91,0x19,0x90,0x88,0x44,0x53,0xA2,0x52,0x0A,0x06,0x00,0x00,
0x02,0x01,0x00,0xFF,0x00,0x81,0x88,0x44,0x46,0x29,0x11,0x09,0x05,0x03,0x01,0x00,

/*--  文字:  上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40,0x40,0x40,0x40,0x40,0x00,0x00,0x00,
0x0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40,0x40,0x60,0x40,0x00,

/*--  文字:  升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40,0x44,0x44,0x44,0xFE,0x42,0x42,0x40,0x40,0xFE,0x40,0x40,0x60,0x40,0x00,
0x0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0x00,0x00,0x0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下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FE,0x22,0x62,0xC2,0x82,0x02,0x03,0x02,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降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FE,0x22,0x5A,0x86,0x00,0x48,0x44,0x2B,0xD2,0x2A,0x26,0x42,0x40,0x40,0x00,
0x00,0xFF,0x02,0x04,0x03,0x00,0x0D,0x09,0x09,0xFF,0x09,0x09,0x09,0x08,0x00,0x00,

/*--  文字:  故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90,0x90,0xFF,0x90,0x90,0x10,0x80,0xF0,0x1F,0x12,0x10,0xF0,0x10,0x10,0x00,
0x00,0x3F,0x10,0x10,0x10,0x5F,0x41,0x20,0x20,0x13,0x0C,0x13,0x20,0x60,0x20,0x00,

/*--  文字:  障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FE,0x22,0x5A,0x86,0x10,0xD2,0x56,0x5A,0x53,0x52,0x5A,0xD6,0x12,0x10,0x00,
0x00,0xFF,0x02,0x04,0x13,0x10,0x17,0x15,0x15,0xFD,0x15,0x15,0x17,0x10,0x10,0x00,

};

uchar code zm8x16l[]="0123456789";
uchar code zm8x16[][16]=
{
/*--  文字:  0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

/*--  文字:  1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  文字:  2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7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

/*--  文字:  3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

/*--  文字:  4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C0,0x20,0x10,0xF8,0x00,0x00,0x00,0x07,0x04,0x24,0x24,0x3F,0x24,0x00,

/*--  文字:  5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F8,0x08,0x88,0x88,0x08,0x08,0x00,0x00,0x19,0x21,0x20,0x20,0x11,0x0E,0x00,

/*--  文字:  6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E0,0x10,0x88,0x88,0x18,0x00,0x00,0x00,0x0F,0x11,0x20,0x20,0x11,0x0E,0x00,

/*--  文字:  7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38,0x08,0x08,0xC8,0x38,0x08,0x00,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8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70,0x8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1C,0x22,0x21,0x21,0x22,0x1C,0x00,

/*--  文字:  9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0,0x31,0x22,0x22,0x11,0x0F,0x00,
};

/*  键盘扫描 */
uchar key()
{
    uchar k=25;
    row0=0;  k=col0==0?0:col1==0?1:col2==0?2:col3==0?3:k;       row0=1;
        row1=0;  k=col0==0?4:col1==0?5:col2==0?6:col3==0?7:k;       row1=1;
        row2=0;  k=col0==0?8:col1==0?9:col2==0?10:col3==0?11:k;     row2=1;
        row3=0;  k=col0==0?12:col1==0?13:col2==0?14:col3==0?15:k;   row3=1;
        return k;
}

/*  写命令  */
void wc(uchar com)
{
    rs=0;rw=0;
        P0=com;
        en=1;en=0;
}
/*  写数据     */
void wd(uchar dat)
{
    rs=1;rw=0;
        P0=dat;
        en=1;en=0;
}
/* 清屏 */
void clr()
{
    uchar i,j;
        cs1=cs2=1;
        for(i=0;i<8;i++)
        {
            wc(0xb8+i);
                wc(0x40);
                for(j=0;j<64;j++)wd(0);
        }
}
/* 12864初始化 */
void init()
{
   wc(0x3f);
   wc(0xc0);
   clr();
}
/* 显示任意字模 */
void showxy(uchar row,uchar col,uchar x,uchar y,uchar *tab)
{
    bit right;
        uchar i,j;
        if(col<64){right=0;}
        else {col-=64;right=1;}
        for(i=0;i<y;i++)
        {
            if(right)cs1=0,cs2=1;
                else cs1=1,cs2=0;
                wc(0xb8+row+i);
                wc(0x40+col);
                for(j=0;j<x;j++)
                {
                    if(col+j<64)wd(tab[i*x+j]);
                        else if(right==0)
                        {
                            cs1=0,cs2=1;
                                wc(0xb8+row+i);
                                wc(0x40+(col+j-64));
                                wd(tab[i*x+j]);
                        }
                }
        }
}
/*  8x16的索引 */
uchar enn(uchar *s)
{
    uchar i;
        for(i=0;zm8x16l[i]!=0;i++)if(zm8x16l[i]==s[0])break;
        return i;
}
/*  16x16的索引 */
uchar cnn(uchar *s)
{
    uchar i;
        for(i=0;zm16x16l[i]!=0;i+=2)
           if(zm16x16l[i]==*s&&zm16x16l[i+1]==*(s+1))break;
        return i/2;
}
/*  显示8x16及16x16的索引  */
void showstr(uchar row,uchar col,uchar *s)
{
         uchar i;
         for(i=0;s[i]!=0;i++)
         {
             if(s[i]<0x80)
                 {
                      showxy(row,col,8,2,zm8x16[enn(&s[i])]);
                          col+=8;
                 }
                 else
                 {
                      showxy(row,col,16,2,zm16x16[cnn(&s[i])]);
                          col+=16;i+=1;
                 }
                 if(col>120)
                 {
                      col=0;row+=2;
                 }
         }
}
/*  数码管的驱动  */
void dis()
{
    uchar i,j=0x7f;
        for(i=0;i<8;i++)
        {
            cs1=0;cs2=1;
                P0=ledcode[buf[i]];wr=1;wr=0;
                cs1=1;cs2=0;
                P0=j;wr=1;wr=0;
                delay(40);
                j=(j>>1)|0x80;
                cs1=cs2=0;
                P0=0xff;wr=1;wr=0;
        }
}

bit runflag=1,timeflag=1,timesz,keyflag,dian,stopflag=1;                  //运行,时间,时间设置,按键,小数点,停止的标志
uchar bs=0,hs=0,sec,min;                                                                                  //白色球,黄色球,秒,分的定义
uchar n=0,moveflag,flag;                                                                      //n是机械手工步,moveflag是工作状态标志,flag夹球颜色判断,

void ka()                                                                                                   //键值和控制设置
{
        uchar i,k;
        if(key()!=25&&keyflag==0)
        {
            keyflag=1;
            if(key()==13&&runflag==1&&timeflag==1)
                {
                    while(key()==13);
                        bs++;                                                                                //白色球设置
                        if(bs>10)bs=0;                                                                //到10就归0
                }
                if(key()==14&&runflag==1&&timeflag==1)
                {
                    while(key()==14);
                        hs++;                                                                                 //黄色球设置
                        if(hs>10)hs=0;                                                                 //到时就归零
                }

                if(key()==12)timesz=1;                                                         //时间设置按钮被按下

                        if(key()<10&×z==1)                                                 //键盘值小于十
                        {
                           k=key();
                           for(i=0;i<7;i++)buf[i]=buf[i+1];                         //buf[7]显示当前数值,将之前的数值往前推
                           buf[7]=k;
                        }
                            else if(key()==10&&dian==1)                                 //按键按下小数点,并且没有重复按下
                                {
                                    dian=0;
                                    buf[7]=buf[7]+10;                                         //将原来的数值加上十,就成为了有小数点的数
                                }
                                   if(buf[7]<10)dian=1;

                        min=buf[5]-10;                                                                 //分的取值
                        sec=buf[6]*10+buf[7];                                                 //秒的取值

                if(key()==11&×z==1&&(bs!=0||hs!=0)&&(sec!=0||min!=0))                //按下运行键,时间被设置完成,球的数量也被设置完成
                {
                    runflag=0;                                                                                                    //运行标志变为 0 表示在运行
                        stopflag=1;                                                                                                    //停止标志置 1
                }
                if(runflag==0&&key()==15)stopflag=0;                                                        //按下暂停键,停止标志置 0
                if(stopflag==0){stop;runflag=1;}                                                                //停止,并且运行键置 1
        }
                                                                                                   //按键松开或没有按下的标志
        if(key()==25)keyflag=0;
}

void jxs()                                                                                                   //机械手运行函数
{
    switch(n)
        {
            case 0:
                     if(wl5){xia;moveflag=4;break;}                                   //左移并显示
                         n=1;
                case 1:
                     delay(20000);                                                                   //延时0.2秒等待机械手判断
                         n=2;
                case 2:
                     if(wl7==0)flag=0;                                               //flag=0是黄色,白色相反
                         else flag=1;
                         n=3;
                case 3:
                     if(wl6){jia;break;}                                                   //夹球
                         n=4;
                case 4:
                     if(wl6==0){n=5;break;}                                                   //夹紧就下一步
                         else {moveflag=5;break;}                      //故障显示
                case 5:
                     if(wl4){shang;moveflag=3;break;}                           //上升并显示
                         n=6;
                case 6:
                     if(wl3){zuo;moveflag=1;break;}                                   //左移并显示
                         stop;
                         n=7;
                case 7:
                     if(wl6==0){song;break;}                                           //松球
                         if(flag==0)hs--;                                                           //减少黄球数
                         else bs--;                                                                           //减少白球数
                         n=8;
                case 8:
                     if(wl1){you;moveflag=2;break;}                                   //右移并显示
                         stop;
                         if(bs==0&&hs==0){runflag=1;moveflag=6;}           //运球完成 开始包装
                         n=0;
        }
}

void init1()                                                                                          //初始化函数a
{
   TMOD=0x01;
   EA=ET0=1;
   init();
   showstr(0,0,"产品手动包装控制");                                                   //12864显示
   buf[0]=buf[1]=buf[2]=buf[3]=20;                                                   //显示 ---------
   buf[4]=buf[5]=buf[6]=buf[7]=20;
   while(wl1)you;                                                                                   //机械手归位
   stop;                                                                                                   //移到一工位停止
   song;                                                                                                   //松开爪子
   delay(50000);
   showstr(3,0,"白色");                                                                           //12864显示
   showstr(3,64,"黄色");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z,x;                                                                                           //蜂鸣器及灯的闪烁
   end:
   init1();
   while(1)
   {
        showxy(3,40,8,2,zm8x16[bs%10]);                                           //白球数量显示
                showxy(3,104,8,2,zm8x16[hs%10]);                                   //黄球数量显示

                ka();

        if(runflag==0)                                                                           //系统运行
                {                                                                                                   //定时器开
                   TR0=1;                                                                                   //时间设置置 1
                   timesz=1;                                                                           //机械手开启
                   jxs();
                   buf[5]=min%10+10;                                                            //时间倒计时显示
                   buf[6]=sec/10%10;
                   buf[7]=sec%10;

                   /*   工作状态显示   */
                   showstr(6,0,"工作状态");
                   if(moveflag==1)showstr(6,80,"左移");
                   else if(moveflag==2)showstr(6,80,"右移");
                   else if(moveflag==3)showstr(6,80,"上升");
                   else if(moveflag==4)showstr(6,80,"下降");
                   else if(moveflag==5)                                                                  //故障报警
                   {
                        showstr(6,80,"故障");                                                  //蜂鸣器以1秒五个周期报警
                                delay(10000);
                            f=!f;
                   }

                   if(sec==0&&min==0){runflag=1;stop;}               //时间到就停止
                }

                /*  抓球结束  */
                if(moveflag==6)                                                                                 //包装
                {
                   showstr(6,80,"包装");
                   for(z=0;z<40;z++)                                                                 //循环二十秒
                   {
                       delay(25550);
                           f=!f;                                                                                 //蜂鸣器一秒一周期
                           for(x=0;x<2;x++)
                           {
                               delay(25550);
                                   LED=!LED;                                                                 //LED0一秒两周期
                           }
                   }
                   moveflag=0;                                                                                 //完成所有操作回到初始化
                   goto end;
                }
               dis();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定时1
{
    TH0=0xfc;
        TL0=0x17;
        if(++c==1000)                                                                                          //运行时分秒的运行
        {
               c=0;
                   sec--;
                   if(sec==0&&min>0)
                   {
                        sec=60;
                                min--;
                   }
        }
}

网友A(2022-12-05):
不错不错,有任务书更好了

网友B(2024-07-02):
可以做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