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简单的方法将220伏交流电转成5伏或12伏直流电吗?

楼主(2018-10-28):
如果不用到变压器的话(主要是想要体积小一点),能讲清楚原理最好。谢谢

网友A:
去拆一只手机充电器。

网友B:
这是某款单片机控制3路12V继电器电路的电源部分。采用电容降压,最大输出电流90mA。注意是非隔离电源,有触电风险。

网友C:
可以用阻容降压方法。

网友D:
如果一定要用220V市电来转电流又不大的话,比如制作单片机,我是经常用两个方法:
1、随便找个手机充电器,拆出电路板使用。
2、使用阻容降压,不过要注意触电。

网友E:
好像“板凳”给出的电容降压、7805稳压是最简单的方式了。但是这个电路使用有一定的局限性,220V市电和直流输出没有隔离,低压输出部分也有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

网友F:
好像见过,先桥堆整流,高阻抗降压,再稳压。不过需要耐压强度高的!你可以拆个 那种很小个的充电器看下

网友G:
手机充电器输出就是5V的

网友H:
最简单的方法估计就是3楼给你的图纸方法了,就靠一个电阻电容就降压了,比单纯用电阻降压方法效率高很多。比开关电源省了复杂的电路,只是这种方法只能用于小电流负载,而且与市电没有隔离

网友I:
拆个手机充电器用用吧,自己搞电容降压比较危险。

网友J:
电阻 降压

网友K:
某宝搜5V电源,智能家居就找到了,很便宜搜索

网友L:
可以用阻容降压

网友E:
电阻降压一般不采用,如果输出电流是50mA,(输出0.25W),但是在电阻上消耗10.75W,是输出功率的44倍。
电阻降压在电阻消耗的是市电的有功功率。(在电度表上是跑数的)
而电容降压消耗的是无功功率,由于对整个电网来说,用电荷载多为感性荷载,所以需要用容性无功功率来补偿,所以供电部门分散的在各用电大户处,要求加装电容无功补偿。所以容性无功功率有利于电网运行。虽说这一点点起不了大作用。

网友M:
淘宝:隔离 AC-DC 模块

网友N:
阻容降压,大电阻和稳压管降压,控制导通角用晶闸管降压。

网友O:
强烈要求用变压器。阻容降压,有爆的风险。

网友P:
不用变压器的话那就是整流桥加上转压芯片。

网友Q:
可以购买模块电源,有隔离式的,实现220V到5V的转换。

网友R:
变压器是最安全的方法,因为能够把220V完全隔离开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M:
淘宝:隔离 AC-DC 模块

如果是买,我想,应该不是在这里讨论的内容。

可以直接买一个合适的电源就行了,就没必要买什么“AC_DC”了。

网友S:
随便找个手机充电器最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