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萌新,刚刚入手单片机,怎样进行初期的学习呀!

楼主(2018-10-28):
关于51单片机的学习问题

网友A:
先把微机原理看明白

网友B:
买上一个学习板,跟着里面的教程学习,一定要动手敲代码/

网友C:
边看例程边看手册,这样易于理解

网友D:
现在流行的主流单片机你可以学习下 51学习了又不能用在工作中建议跳过

网友E:
请去看前人的帖子!!!很多!!别直接问

网友F:
买本入门书,买个开发板动手学习。

网友G:
我觉得任何自学的方法都是以练带学,就比如想先学温度传感器的,那就先在这个论坛里找几个有关的帖子,先自己结合手上的资料看看能不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传感器的接口接在哪里了,每个接口都有什么功能。如果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回帖。多看多练重要的是多记忆。一定会有效果的

网友H:
先把硬件部分看懂了,再结合教程学习编程

网友I:
同楼主一样刚开始接触单片机,加油,互勉

网友J:
可以先看郭天祥的51单片机入门书和视频很有用 结合开发板练习

网友J:
可以看郭天祥的51单片机入门书和视频结合单片机开发板练习

网友K:
51好学点。买开发板。看郭天祥的十天学51单片机。基本就入门了。不几天就可以

网友L:
郭天祥的视频

网友K:
买个便宜的开发板,多看视频。多做案例

网友M:
首先你要确定个目标,你是为什么学习单片机的。如果你只是爱好的话你可以慢慢地学习,如果你想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的话,你要多做实验,多做些项目。
接下来你可以在网上下载下来51单片机的教学视频,我认为郭天祥的教程比较好当然你也可以看其他人的教程。

网友N:
看视频啊

网友O:
同新上手,因老师水平有限,故来自学。

网友P:
李雪松的手把手教你学单片机可以啊!

网友Q:
图书馆有资料

网友R:
理论结合实际,多看多写代码,最后买个开发板

网友S:
看视频看书,郭天祥的视频

网友T:
现在网上有很多教程,可以边看边学

网友U: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原理图画一下

网友V:
新手的话买个51单片机的开发板吧,再下载keil的编程软件,试着找一些简单入门的代码练练手,很容易上手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W:
模电数电也要学

网友X:
先了解基本原理,然后多动手。帖子里推荐好多好的的入门资料,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Y:
先學C語言,C語言是基礎。然後就是電路圖,要學會看芯片引腳,電氣常識你得學會

网友Z:
最好买个开发板.边学边练

网友AA:
建议先看一些学习视频,再写一些普通的小实验,实验和知识结合,很快就能理解单片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