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600步进电机驱动怎么用,我这代码到底哪里不对了....

楼主(2018-10-28):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intrins.h>                                 //头文件,没这头文件就不能执行_nop_()这条指令,这个是个空指令,每次执行12hz的芯片。是1us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void delay(u16 z);                //误差大概是每秒多0.003s

sbit fangxiang=P2^2;                //dir-

sbit tuoji=P2^1;                        //en-                EN端可不接,EN有效时电机转子处于自由状态(脱机状态),
                                                                                1540704406(1).jpg S%@4LA8ZFBB7D0DH3`5[E34.png //这时可以手动转动电机转轴,做适合您的调节。手动调节完成后,再将EN设为无效状态,以继续自动控制

sbit maichong=P2^0;                //pul-

void main()
{

        u16 i;

        tuoji=1;
        fangxiang=0;

        while(1)
                {

                        for(i=1000;i>0;i--)
                                {
                                        maichong=0;
                                        maichong=1;

                                }

                }
}

void delay(u16 z)
{
                u16 i,a;
                for(i=z;i>0;i--)
                {
                        for(a=99;a>0;a--)
                                {
                                        _nop_();
                                        _nop_();
                                }
                }
}

网友A:
说具体你到底碰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B:
你直接接上电源,不用驱动器试试,说不定你的电机坏了

网友C:
按视频步进电机写代码之后参照流水灯的延时代码.还有就是电阻有没有过大.

网友D:
主要看是否使能了 EN 是否为高电平。 因为有些驱动器它是过光耦后是上拉电阻,你EN+输出高电平,它给芯片的是低电平。

网友E(2019-07-14):
for(i=1000;i>0;i--)
                                {
                                        maichong=0;
                                                                        delay(5);//加上这句
                                        maichong=1;

                                }

网友F:
我也用的是TB6612,

网友F:
但是我用这个做的是旋转摆的

网友G(2020-04-14):
做出来没,我想参考下

网友H(2022-04-15):
楼主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