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单片机定时器调节延时时间的长短

楼主(2018-10-28):
怎样通过定时器调节延时时间的长短,另外用delay延时的话,它延时时间长短是不是和晶振大小有关

网友A:
延时可以用延时函数,延时长短和晶振赫兹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B:
最好用时钟周期来计数,这样最精准,有计数器来算。。。。。比延时涵数精度高

网友B:
与计数次数有关啊,晶振只提供最小时间周期的。。。

网友C:
这个怎么说呢,是这样的。你要定时器函数内改变延时,就是改变其中的一个变量而已,用中断很容易实现。具体定时,肯定和晶振有关系啊。16位的定时器,65535,如果你的指令是1US一次,那就是65毫秒多一点。正常也是这个数(12M晶振下),具体怎么算,百度一下就好了。

网友D:
与单片机的时钟周期和机器周期有关,如果是51单片机有计算延时的辅助软件,如:单片机小精灵等

网友E:
晶振的频率决定了延时单位的长短,函数决定了延时单位的个数,明白了没有.一样的延时函数,晶振频率下降,延时时间就延长...............
想要精确的延时,要么是定时器,要么是看函数的汇编代码,要么是用常用的晶振,再网上找前辈的经验.

网友F:
定时器延时和定时器的位数、计数初值、晶振频率都有关,而用delay函数软件延时,就跟晶振频率和循环次数有关了

网友G:
与计数次数有关,晶振只提供最小时间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