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时间闹钟显示仿真+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10-28):
采用定时器做时钟,可调整时间和设定闹钟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_RS = P2^0;
sbit LCD_RW = P2^1;
sbit LCD_EN = P2^2;
sbit Buzzer = P2^3;
sbit Start = P3^0;
sbit Channg = P3^1;
sbit Up                 = P3^2;
sbit Down         = P3^3;
uchar Cursor;
uint Year=2018,Mon=8,Day=8,Hour = 8,Min = 8,Sec = 8;
uint Clock_Year,Clock_Mon,Clock_Day,Clock_Hour,Clock_Min,Clock_Sec;                //闹钟时间设定
uint Count;
bit Clock_Flag=0;
bit Buzzer_Flag;
bit Screen_Flag = 1;

void Timer0Init(void)                //10毫秒@12.000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F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 = 1;
        EA = 1;
        TR0 = 1;
}

void SysInit()
{
        LcdInit();
                Timer0Init();
        LcdWriteStr(1,3,"Current Time");
        LcdWriteStr(2,1,"2018-10-01-12-15");
}

void Display_Screen_1(uint Year_1,uint Mon_1,uint Day_1,uint Hour_1,uint Min_1)
{
        LcdWriteStr(2,1,"0000-00-00-00-00");
        LcdWriteNum(2,1,Year_1);
        LcdWriteNum(2,6,Mon_1);
        LcdWriteNum(2,9,Day_1);
        LcdWriteNum(2,12,Hour_1);
        LcdWriteNum(2,15,Min_1);
}
bit Set_Time()
{
        LcdClear();
        LcdWriteStr(1,3,"Set Time");
        LcdWriteStr(2,1,"2018-08-12-08-08");
        LcdWriteCom(0xc0);
        Lcd1602_Delay1ms(10);
        LcdWriteCom(0x0f);                //光标闪烁
        Cursor = 1;
        while(1)
        {
                if(Up == 0)
                {
                        Lcd1602_Delay1ms(10);
                        if(Up == 0)
                        {
                                while(Up ==0);
                                if(Cursor == 1)
                                {
                                        Year++;
                                        LcdWriteNum(2,1,Year);
                                        Lcd1602_Delay1ms(10);
                                        LcdWriteCom(0xc0+0);
                                }
                                if(Cursor == 2)
                                {
                                        Mon++;
                                        if(Mon == 13)Mon=12;
                                        LcdWriteNum(2,6,Mon);
                                        Lcd1602_Delay1ms(10);
                                        LcdWriteCom(0xc0+5);
                                }
                                if(Cursor == 3)
                                {
                                        Day++;
                                        if(Day == 32)Day=31;
                                        LcdWriteNum(2,9,Day);
                                        Lcd1602_Delay1ms(10);
                                        LcdWriteCom(0xc0+8);
                                }
                                if(Cursor == 4)
                                {
                                        Hour++;
                                        if(Hour == 25)Hour=24;
                                        LcdWriteNum(2,12,Hour);
                                        Lcd1602_Delay1ms(10);
                                        LcdWriteCom(0xc0+11);
                                }
                                if(Cursor == 5)
                                {
                                        Min++;
                                        if(Min == 60)Min=59;
                                        LcdWriteNum(2,15,Min);
                                        Lcd1602_Delay1ms(10);
                                        LcdWriteCom(0xc+14);
                                }
                        }
                }
                if(Down == 0)
                {
                        Lcd1602_Delay1ms(10);
                        if(Down == 0)
                        {
                                while(Down ==0);
                                if(Cursor == 1)
                                {
                                        Year--;
                                        LcdWriteNum(2,1,Year);
                                        Lcd1602_Delay1ms(10);
                                        LcdWriteCom(0xc0+0);
                                }
                                if(Cursor == 2)
                                {
                                        Mon--;
                                        if(Mon == 0)Mon=1;
                                        LcdWriteNum(2,6,Mon);
                                        Lcd1602_Delay1ms(10);
                                        LcdWriteCom(0xc0+5);
                                }
                                if(Cursor == 3)
                                {
                                        Day--;
                                        if(Day == 0)Day=1;
                                        LcdWriteNum(2,9,Day);
                                        Lcd1602_Delay1ms(10);
                                        LcdWriteCom(0xc0+8);
                                }
                                if(Cursor == 4)
                                {

                                        if(Hour>0)Hour--;
                                        else Hour = 0;
                                        LcdWriteNum(2,12,Hour);
                                        Lcd1602_Delay1ms(10);
                                        LcdWriteCom(0xc0+11);
                                }
                                if(Cursor == 5)
                                {
                                        if(Min>0)Min--;
                                        else Min = 0;
                                        LcdWriteNum(2,15,Min);
                                        Lcd1602_Delay1ms(10);
                                        LcdWriteCom(0xc+14);
                                }
                        }
                }
                        if(Channg == 0)
                        {
                                Lcd1602_Delay1ms(10);
                                if(Channg == 0)
                                {
                                        while(Channg == 0);
                                        Cursor++;
                                        if(Cursor == 6)Cursor = 1;
                                        if(Cursor == 1)LcdWriteCom(0xc0+0);
                                        if(Cursor == 2)LcdWriteCom(0xc0+5);
                                        if(Cursor == 3)LcdWriteCom(0xc0+8);
                                        if(Cursor == 4)LcdWriteCom(0xc0+11);
                                        if(Cursor == 5)LcdWriteCom(0xc0+14);
                                        Lcd1602_Delay1ms(10);
                                }
                        }
                        if(Start == 0)
                        {
                                Lcd1602_Delay1ms(10);
                                if(Start == 0)
                                {
                                        while(Start == 0);
                                        LcdWriteCom(0x0C);                //关闭光标闪烁
                                        return 1;
                                }

                        }

        }
}

bit Set_Clock()
{
        LcdClear();
        LcdWriteStr(1,3,"Set Clock  ON");
        LcdWriteStr(2,1,"2018-08-12-08-08");
        Display_Screen_1(Clock_Year,Clock_Mon,Clock_Day,Clock_Hour,Clock_Min);
        LcdWriteCom(0xc0);
        Lcd1602_Delay1ms(10);
        LcdWriteCom(0x0f);                //光标闪烁
        Cursor = 1;
        while(1)
        {
                if(Up == 0)
                {
                        Lcd1602_Delay1ms(10);
                        if(Up == 0)
                        {
                                while(Up ==0);
                                if(Cursor == 1)
                                {
                                        Clock_Year++;
                                        LcdWriteNum(2,1,Clock_Year);
                                        Lcd1602_Delay1ms(10);
                                        LcdWriteCom(0xc0+0);
                                }
                                if(Cursor == 2)
                                {
                                        Clock_Mon++;
                                        if(Mon == 13)Clock_Mon=12;
                                        LcdWriteNum(2,6,Clock_Mon);
                                        Lcd1602_Delay1ms(10);
                                        LcdWriteCom(0xc0+5);
                                }
                                if(Cursor == 3)
                                {
                                        Clock_Day++;
                                        if(Clock_Day == 32)Clock_Day=31;
                                        LcdWriteNum(2,9,Clock_Day);
                                        Lcd1602_Delay1ms(10);
                                        LcdWriteCom(0xc0+8);
                                }
                                if(Cursor == 4)
                                {
                                        Clock_Hour++;
                                        if(Clock_Hour == 25)Clock_Hour=24;
                                        LcdWriteNum(2,12,Clock_Hour);
                                        Lcd1602_Delay1ms(10);
                                        LcdWriteCom(0xc0+11);
                                }
                                if(Cursor == 5)
                                {
                                        Clock_Min++;
                                        if(Clock_Min == 60)Clock_Min=59;
                                        LcdWriteNum(2,15,Clock_Min);
                                        Lcd1602_Delay1ms(10);
                                        LcdWriteCom(0xc+14);
                                }
                                if(Cursor == 6)
                                {
                                        Clock_Flag = 1;
                                        LcdWriteStr(1,14,"ON ");
                                        LcdWriteCom(0x80+13);
                                }
                        }
                }
                if(Down == 0)
                {
                        Lcd1602_Delay1ms(10);
                        if(Down == 0)
                        {
                                while(Down ==0);
                                if(Cursor == 1)
                                {
                                        Clock_Year--;
                                        LcdWriteNum(2,1,Clock_Year);
                                        Lcd1602_Delay1ms(10);
                                        LcdWriteCom(0xc0+0);
                                }
                                if(Cursor == 2)
                                {
                                        Clock_Mon--;
                                        if(Clock_Mon == 0)Clock_Mon=1;
                                        LcdWriteNum(2,6,Clock_Mon);
                                        Lcd1602_Delay1ms(10);
                                        LcdWriteCom(0xc0+5);
                                }
                                if(Cursor == 3)
                                {
                                        Clock_Day--;
                                        if(Clock_Day == 0)Clock_Day=1;
                                        LcdWriteNum(2,9,Clock_Day);
                                        Lcd1602_Delay1ms(10);
                                        LcdWriteCom(0xc0+8);
                                }
                                if(Cursor == 4)
                                {

                                        if(Clock_Hour>0)Clock_Hour--;
                                        else Clock_Hour = 0;
                                        LcdWriteNum(2,12,Clock_Hour);
                                        Lcd1602_Delay1ms(10);
                                        LcdWriteCom(0xc0+11);
                                }
                                if(Cursor == 5)
                                {
                                        if(Clock_Min>0)Clock_Min--;
                                        else Clock_Min = 0;
                                        LcdWriteNum(2,15,Clock_Min);
                                        Lcd1602_Delay1ms(10);
                                        LcdWriteCom(0xc+14);
                                }
                                if(Cursor == 6)
                                {
                                        Clock_Flag = 0;
                                        LcdWriteStr(1,14,"OFF");
                                        LcdWriteCom(0x80+13);
                                }
                        }
                }
                        if(Channg == 0)
                        {
                                Lcd1602_Delay1ms(10);
                                if(Channg == 0)
                                {
                                        while(Channg == 0);
                                        Cursor++;
                                        if(Cursor == 7)Cursor = 1;
                                        if(Cursor == 1)LcdWriteCom(0xc0+0);
                                        if(Cursor == 2)LcdWriteCom(0xc0+5);
                                        if(Cursor == 3)LcdWriteCom(0xc0+8);
                                        if(Cursor == 4)LcdWriteCom(0xc0+11);
                                        if(Cursor == 5)LcdWriteCom(0xc0+14);
                                        if(Cursor == 6)LcdWriteCom(0x80+13);                //闹钟开关显示
                                        Lcd1602_Delay1ms(10);
                                }
                        }
                        if(Start == 0)
                        {
                                Lcd1602_Delay1ms(10);
                                if(Start == 0)
                                {
                                        while(Start == 0);
                                        return 1;
                                }
                        }
        }
}

void Scan()
{
        if(Start == 0)
        {
                Lcd1602_Delay1ms(10);
                if(Start == 0)
                {
                        Screen_Flag = 0;                //关闭定时器显示时间
                        Cursor = 1;                //设置光标
                        while(Start ==0);
                        LcdClear();
                        LcdWriteStr(1,1,">");
                        LcdWriteStr(1,3,"Set Time");
                        LcdWriteStr(2,3,"Set Clock");
                        while(1)
                        {
                                if(Channg == 0)
                                {
                                        Lcd1602_Delay1ms(10);
                                        if(Channg == 0)
                                        {
                                                while(Channg == 0);
                                                Cursor++;
                                                if(Cursor==3)Cursor=1;
                                                if(Cursor == 1)
                                                {
                                                        LcdWriteStr(1,1,">");
                                                        LcdWriteStr(2,1," ");
                                                }
                                                if(Cursor == 2)
                                                {
                                                        LcdWriteStr(1,1," ");
                                                        LcdWriteStr(2,1,">");
                                                }

                                        }
                                }
                                if(Start == 0)
                                {
                                        Lcd1602_Delay1ms(10);
                                        if(Start == 0)
                                        {
                                                while(Start == 0);
                                                if(Cursor == 1)
                                                {
                                                        if(Set_Time())
                                                        {
                                                                LcdWriteCom(0x0C);                //关闭光标闪烁
                                                                Screen_Flag = 1;                //打开定时器时间显示
                                                                LcdClear();
                                                                LcdWriteStr(1,3,"Current Time");
                                                                Display_Screen_1(Year,Mon,Day,Hour,Min);
                                                                return;
                                                        }

                                                }
                                                else
                                                {
                                                        if(Set_Clock())
                                                        {
                                                                LcdWriteCom(0x0C);                //关闭光标闪烁
                                                                Screen_Flag = 1;                //打开定时器时间显示
                                                                LcdClear();
                                                                LcdWriteStr(1,3,"Current Time");
                                                                Display_Screen_1(Year,Mon,Day,Hour,Min);
                                                                return;
                                                        }

                                                }
                                        }

                                }

                        }

                }

        }
        if(Channg == 0)
        {
                Lcd1602_Delay1ms(10);
                if(Channg = 0)
                {
                                while(Channg ==0);
                                Buzzer_Flag = 0;

                }
        }

}

void main()
{
        SysInit();
        while(1)
        {
                Scan();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10毫秒@11.0592MHz
{
        TL0 = 0xF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8;                //设置定时初值
        Count++;
        if(Count == 100)
        {
                Count = 0;
                Sec++;
                if(Sec == 60)
                {
                        Sec = 0;
                        Min++;
                        if(Min == 60)
                        {
                                Min = 0;
                                Hour++;
                                if(Hour == 25)
                                {
                                        Hour = 0;
                                        Day++;
                                        if(Day == 32)
                                        {
                                                Day = 1;
                                                Mon++;
                                                if(Mon == 32)
                                                {
                                                        Mon = 1;
                                                        Year++;
                                                }
                                        }
                                }
                        }
                        if(Screen_Flag)Display_Screen_1(Year,Mon,Day,Hour,Min);
                }
        }
        if(Clock_Flag)
        {
                if(Clock_Min == Min)
                {
                                if(Clock_Hour == Hour)
                                {
                                        if(Buzzer_Flag == 1)
                                        {
                                                Buzzer = 0;
                                        }
                                        else
                                                Buzzer = 1;
                                }
                }
                else
                        Buzzer_Flag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