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窗帘proteus仿真图与代码

楼主(2018-10-28):
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也是从其他地方学习的,做了一些修改

/*********51单片机智能窗帘设计*********/
/*************JJ电子直营店*************/
/***************原创设计***************/

#include <REGX52.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S        P3_0                //ADC0804 CS端口
#define RD        P3_1                //ADC0804 RD端口
#define WR        P3_2                //ADC0804 WR端口
#define g_kz        P2_5         //数码管个位控制
#define s_kz        P2_4        //数码管十位控制
#define b_kz        P2_3        //数码管百位控制
#define q_kz        P2_2        //码管千位控制
#define SMG_XS        P0                //数码管显示端口
#define AD_data        P1                //ADC0804输出端口
#define Up                P2_1        //上限限位开关端口
#define Down         P2_0        //下限限位开关端口
#define Key1        P3_3        //手动/自动切换 按键
#define Key2        P3_4        //定时/光控功能切换 按键
#define Key3        P3_5        //设置 按键
#define Key4        P3_6        //加 按键 (手动模式:打开窗帘 定时模式:定时打开窗帘)
#define Key5        P3_7        //减 按键 (手动模式:关闭窗帘 定时模式:定时关闭窗帘)

#define IA                P2_7        //直流电机控制端口
#define IB                P2_6        //直流电机控制端口

int adval;                 //ADC 输出变量
int j;                        //定义循环变量 i j
uchar flag=0;        //显示标志位(0:正常显示 1:上限光照度设置(调时) 2:下限光照度设置(调分)
bit flag_gd=0;        //光控/定时标志位(0:当前光照度 1:定时时间 )
bit ms=0;                //模式(0:手动模式 1:自动模式)
bit move=0;                //定时时间到标志位(0:时间未到 1:时间到)
bit OFF_ON=0;        //电机正反转标志位,表示窗帘打开或关闭(0:窗帘关闭 1:窗帘打开)
bit Time_OFF_ON=0;//定时时间到执行窗帘打开或关闭(0:定时关闭窗帘 1:定时打开窗帘)

char hour=12,min=0;sec=0; //定义时间 “时 分 秒”变量 上电默认12.00.00
char num=0;        //时间基数
uint H_GM=240;        //定义上限光敏度设置变量,上电默认200
uint L_GM=100;        //定义下限光敏度设置变量,上电默认100
uchar t=1;                 //数码管动态扫描延时参数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码管显示数组      0    1    2    3    4    5    6    7    8    9

void delay(uint time)                   //延时函数
{
        uint x,y;                         //定义临时变量 x y
        for(x=time;x>0;x--)
        for(y=110;y>0;y--);        //空操作
}

void  Time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EA=1;
        TMOD=0x11;

        /*定时器0初始化(产生PWM控制电机转速)*/
        TH0=0xf8;        //定时2ms
        TL0=0xcc;
        ET0=1;                //使能T0中断
        TR0=0;                //先不启动定时器0
        /*定时器1初始化(产生50ms定时时间)*/
        TH1=0x4c;                 //50ms
        TL1=0x00;
        ET1=1;
        TR1=0;                //先不启动定时器1
}

void Key_cl()
{
        static bit keybuf1=1;          //Key1值暂存,临时保存按键扫描值
        static bit backup1=1;          //Key1值备份,保存前一次的扫描值
        static bit keybuf2=1;         //Key2值暂存,临时保存按键扫描值
        static bit backup2=1;        //Key2值备份,保存前一次的扫描值
        static bit keybuf3=1;        //Key3值暂存,临时保存按键扫描值
        static bit backup3=1;         //Key3值备份,保存前一次的扫描值
        static bit keybuf4=1;        //Key4值暂存,临时保存按键扫描值
        static bit backup4=1;         //Key4值备份,保存前一次的扫描值
        static bit keybuf5=1;        //Key5值暂存,临时保存按键扫描值
        static bit backup5=1;         //Key5值备份,保存前一次的扫描值
        keybuf1=Key1;                          //把Key1当前值扫描值暂存
        if(keybuf1!=backup1)        //Key1当前值与前次值不相等,说明Key1按键有动作
        {
                delay(1);                        //延时去抖
                if(keybuf1==Key1)        //判断Key1扫描值有没有发生变化,即按键抖动
                {
                        if(backup1==1)        //Key1按键按下有效
                        {
                                move=0;                   //重置时间标志位为0(时间未到)
                                TR0=0;                //关闭定时器0
                                ms=~ms;                // 模式取反
                                q_kz=1;b_kz=1;s_kz=1;g_kz=1;//关闭数码管显示
                                IA=0;IB=0;        //窗帘停止
                        }
                        backup1=keybuf1; //更新备份Key1当前值,以备进行下次比较
                }
        }
        if(ms==0)                          //手动模式下
        {
                if(Key4==0)                //当打开窗帘按键 按下
                {
                        delay(10);        //延时去抖
                        if(Key4==0)        //再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move=0;                                //重置时间标志位为0(时间未到)
                                OFF_ON=1;                         //窗帘打开
                                TR0=1;                                //开启定时器0
                                SMG_XS=table[1];         //数码管显示"1"
                                q_kz=1;b_kz=1;s_kz=1;g_kz=0;        //个位显示
                                while(Key4==0);        //等待按键松开
                                TR0=0;                        //关闭定时器0
                                IA=0;IB=0;                //窗帘停止
                                q_kz=1;b_kz=1;s_kz=1;g_kz=1;        //关闭数码管
                        }
                }
                if(Key5==0)                //当关闭窗帘按键 按下
                {
                        delay(10);         //延时去抖
                        if(Key5==0)        //再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move=0;                                //重置时间标志位为0(时间未到)
                                OFF_ON=0;                         //窗帘关闭
                                TR0=1;                                //开启定时器0
                                SMG_XS=table[0];         //数码管显示"0"
                                q_kz=1;b_kz=1;s_kz=1;g_kz=0;        //个位显示
                                while(Key5==0);        //等待按键松开
                                TR0=0;                        //关闭定时器0
                                IA=0;IB=0;        //窗帘停止
                                q_kz=1;b_kz=1;s_kz=1;g_kz=1;        //关闭数码管
                        }
                }
        }
        else                 //自动模式下
        {
                keybuf2=Key2;                          //把Key2当前值扫描值暂存
                if(keybuf2!=backup2)        //Key2当前值与前次值不相等,说明Key2按键有动作
                {
                        delay(1);                        //延时去抖
                        if(keybuf2==Key2)        //判断Key2扫描值有没有发生变化,即按键抖动
                        {
                                if(backup2==1)        //Key2按键按下有效
                                {
                                        move=0;                //重置时间标志位为0(时间未到)
                                        flag_gd=~flag_gd; //光控/定时标志位取反(0:当前光照度 1:定时时间 )
                                }
                                backup2=keybuf2; //更新备份Key2当前值,以备进行下次比较
                        }
                }
                keybuf3=Key3;                 //把Key3当前值扫描值暂存
                if(keybuf3!=backup3)//Key3当前值与前次值不相等,说明Key3按键有动作
                {
                        delay(1);                //延时去抖
                        if(keybuf3==Key3)        //判断Key3扫描值有没有发生变化,即按键抖动
                        {
                                if(backup3==1)        //Key3按键按下有效
                                {
                                        move=0;                //重置时间标志位为0(时间未到)
                                        TR0=0;                //关闭定时器0
                                        flag++;
                                        if(flag==3) {flag=0;}        //让flag保持在0-2之间
                                }
                                backup3=keybuf3;//更新备份Key3当前值,以备进行下次比较
                        }
                }
                if(flag==1)                                //允许上限光照度设置(调时)
                {
                        keybuf4=Key4;                  //把Key4当前值扫描值暂存
                        if(keybuf4!=backup4)//Key4当前值与前次值不相等,说明Key4按键有动作
                        {
                                delay(1);                  //延时去抖
                                if(keybuf4==Key4)        //判断Key4扫描值有没有发生变化,即按键抖动
                                {
                                        if(backup4==1)        //Key4按键按下有效
                                        {
                                                if(flag_gd==0)        //光照度设置允许
                                                {
                                                        H_GM++;                 //设置上限光敏度加1
                                                        if(H_GM==256) {H_GM=0;}        //让光敏度在0-255之间
                                                }
                                                else                           //否则 调时允许
                                                {
                                                        hour++;                //时加1
                                                        if(hour==24) {hour=0;}        //hour保持在0-23之间
                                                }
                                        }
                                        backup4=keybuf4;//更新备份Key4当前值,以备进行下次比较
                                }
                        }
                        keybuf5=Key5;                  //把Key5当前值扫描值暂存
                        if(keybuf5!=backup5)//Key5当前值与前次值不相等,说明Key5按键有动作
                        {
                                delay(1);                  //延时去抖
                                if(keybuf5==Key5)        //判断Key5扫描值有没有发生变化,即按键抖动
                                {
                                        if(backup5==1)        //Key5按键按下有效
                                        {
                                                if(flag_gd==0)        //光照度设置允许
                                                {
                                                        H_GM--;                 //设置上限光敏度减1
                                                        if(H_GM==-1) {H_GM=255;}        //让光敏度在0-255之间
                                                }
                                                else                           //否则 调时允许
                                                {
                                                        hour--;                //时减1
                                                        if(hour==-1) {hour=23;}        //hour保持在0-23之间
                                                }
                                        }
                                        backup5=keybuf5;//更新备份Key5当前值,以备进行下次比较
                                }
                        }
                }
                if(flag==2)                                   //下限光照度设置(调分)
                {
                        keybuf4=Key4;                  //把Key4当前值扫描值暂存
                        if(keybuf4!=backup4)//Key4当前值与前次值不相等,说明Key4按键有动作
                        {
                                delay(1);                  //延时去抖
                                if(keybuf4==Key4)        //判断Key4扫描值有没有发生变化,即按键抖动
                                {
                                        if(backup4==1)        //Key4按键按下有效
                                        {
                                                if(flag_gd==0)        //光照度设置允许
                                                {
                                                        L_GM++;                 //设置下限光敏度加1
                                                        if(L_GM==256) {L_GM=0;}        //让光敏度在0-255之间
                                                }
                                                else                           //否则 调分允许
                                                {
                                                        min++;                //分加1
                                                        if(min==60) {min=0;}        //min保持在0-59之间
                                                }
                                        }
                                        backup4=keybuf4;//更新备份Key4当前值,以备进行下次比较
                                }
                        }
                        keybuf5=Key5;                  //把Key5当前值扫描值暂存
                        if(keybuf5!=backup5)//Key5当前值与前次值不相等,说明Key5按键有动作
                        {
                                delay(1);                  //延时去抖
                                if(keybuf5==Key5)        //判断Key5扫描值有没有发生变化,即按键抖动
                                {
                                        if(backup5==1)        //Key5按键按下有效
                                        {
                                                if(flag_gd==0)        //光照度设置允许
                                                {
                                                        L_GM--;                 //设置下限光敏度减1
                                                        if(L_GM==-1) {L_GM=255;}        //让光敏度在0-255之间
                                                }
                                                else                           //否则 调分允许
                                                {
                                                        min--;                //分减1
                                                        if(min==-1) {min=59;}        //min保持在0-59之间
                                                }
                                        }
                                        backup5=keybuf5;//更新备份Key5当前值,以备进行下次比较
                                }
                        }
                }
                if(flag_gd==1&&flag==0)                //在正常显示倒计时的情况下
                {
                        keybuf4=Key4;                  //把Key4当前值扫描值暂存
                        if(keybuf4!=backup4)//Key4当前值与前次值不相等,说明Key4按键有动作
                        {
                                delay(1);                  //延时去抖
                                if(keybuf4==Key4)        //判断Key4扫描值有没有发生变化,即按键抖动
                                {
                                        if(backup4==1)        //Key4按键按下有效
                                        {
                                                Time_OFF_ON=1;        //定时开启窗帘
                                        }
                                        backup4=keybuf4;//更新备份Key4当前值,以备进行下次比较
                                }
                        }
                        keybuf5=Key5;                  //把Key5当前值扫描值暂存
                        if(keybuf5!=backup5)//Key5当前值与前次值不相等,说明Key5按键有动作
                        {
                                delay(1);                  //延时去抖
                                if(keybuf5==Key5)        //判断Key5扫描值有没有发生变化,即按键抖动
                                {
                                        if(backup5==1)        //Key5按键按下有效
                                        {
                                                Time_OFF_ON=0;        //定时关闭窗帘
                                        }
                                        backup5=keybuf5;//更新备份Key5当前值,以备进行下次比较
                                }
                        }
                }
        }
}

void disp1()                //光照强度显示
{
        SMG_XS=table[adval/100];                   //ADC输出百位显示
        q_kz=1;b_kz=0;s_kz=1;g_kz=1;        //百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SMG_XS=table[adval%100/10];                //ADC输出十位显示
        q_kz=1;b_kz=1;s_kz=0;g_kz=1;        //十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SMG_XS=table[adval%10];                        //ADC输出个位显示
        q_kz=1;b_kz=1;s_kz=1;g_kz=0;        //个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

void disp2()                //上限光照度设置状态
{
        SMG_XS=0x89;                                         //显示"H"
        q_kz=0;b_kz=1;s_kz=1;g_kz=1;        //千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SMG_XS=table[H_GM/100];                 //显示设置光照度百位
        q_kz=1;b_kz=0;s_kz=1;g_kz=1;        //百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SMG_XS=table[H_GM%100/10];                 //显示设置光照度十位
        q_kz=1;b_kz=1;s_kz=0;g_kz=1;        //十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SMG_XS=table[H_GM%10];                        //显示设置光照度个位
        q_kz=1;b_kz=1;s_kz=1;g_kz=0;        //个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

void disp3()                //下限光照度设置状态
{
        SMG_XS=0xc7;                                         //显示"L"
        q_kz=0;b_kz=1;s_kz=1;g_kz=1;        //千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SMG_XS=table[L_GM/100];                 //显示设置光照度百位
        q_kz=1;b_kz=0;s_kz=1;g_kz=1;        //百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SMG_XS=table[L_GM%100/10];                 //显示设置光照度十位
        q_kz=1;b_kz=1;s_kz=0;g_kz=1;        //十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SMG_XS=table[L_GM%10];                        //显示设置光照度个位
        q_kz=1;b_kz=1;s_kz=1;g_kz=0;        //个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

void disp4()        //调时显示
{
        j++;                                                //j加1
        while(j==150) {j=0;}                //j为40时,j清0
        if(j<75)                                        //j小于20  时,分 都显示
        {
                SMG_XS=table[hour/10];                         //显示小时十位
                 q_kz=0;b_kz=1;s_kz=1;g_kz=1;        //千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SMG_XS=table[hour%10]&0x7f;         //显示小时个位,带小数点
                 q_kz=1;b_kz=0;s_kz=1;g_kz=1;        //百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SMG_XS=table[min/10];                         //显示分十位
                q_kz=1;b_kz=1;s_kz=0;g_kz=1;        //十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SMG_XS=table[min%10]&0x7f;                //显示分个位,带小数点
                q_kz=1;b_kz=1;s_kz=1;g_kz=0;        //个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
        else                //否则20<j<40        时不显示,分显示
        {
                SMG_XS=table[hour/10];                         //显示小时十位
                 q_kz=1;b_kz=1;s_kz=1;g_kz=1;        //不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SMG_XS=table[hour%10]&0x7f;         //显示小时个位,带小数点
                 q_kz=1;b_kz=1;s_kz=1;g_kz=1;        //不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SMG_XS=table[min/10];                         //显示分十位
                q_kz=1;b_kz=1;s_kz=0;g_kz=1;        //十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SMG_XS=table[min%10]&0x7f;                //显示分个位,带小数点
                q_kz=1;b_kz=1;s_kz=1;g_kz=0;        //个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
}

void disp5()        //调分显示
{
        j++;                                                //j加1
        while(j==150) {j=0;}                //j为40时,j清0
        if(j<75)                                        //j小于20  时,分 都显示
        {
                SMG_XS=table[hour/10];                         //显示小时十位
                 q_kz=0;b_kz=1;s_kz=1;g_kz=1;        //千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SMG_XS=table[hour%10]&0x7f;         //显示小时个位,带小数点
                 q_kz=1;b_kz=0;s_kz=1;g_kz=1;        //百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SMG_XS=table[min/10];                         //显示分十位
                q_kz=1;b_kz=1;s_kz=0;g_kz=1;        //十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SMG_XS=table[min%10]&0x7f;                //显示分个位,带小数点
                q_kz=1;b_kz=1;s_kz=1;g_kz=0;        //个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
        else                //否则20<j<40        时显示,分不显示
        {
                SMG_XS=table[hour/10];                         //显示小时十位
                 q_kz=0;b_kz=1;s_kz=1;g_kz=1;        //不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SMG_XS=table[hour%10]&0x7f;         //显示小时个位,带小数点
                 q_kz=1;b_kz=0;s_kz=1;g_kz=1;        //不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SMG_XS=table[min/10];                         //显示分十位
                q_kz=1;b_kz=1;s_kz=1;g_kz=1;        //不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SMG_XS=table[min%10]&0x7f;                //显示分个位,带小数点
                q_kz=1;b_kz=1;s_kz=1;g_kz=1;        //不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
}

void disp6()                //时间显示
{
        if(num>=10)                //0.5秒时间 显示带小时点
        {
                SMG_XS=table[hour/10];                         //显示小时十位
                q_kz=0;b_kz=1;s_kz=1;g_kz=1;        //千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SMG_XS=table[hour%10]&0x7f;         //显示小时个位,带小数点
                q_kz=1;b_kz=0;s_kz=1;g_kz=1;        //百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SMG_XS=table[min/10];                         //显示分十位
                q_kz=1;b_kz=1;s_kz=0;g_kz=1;        //十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if(Time_OFF_ON==0)                                   //如果定时窗帘关闭
                {
                        SMG_XS=table[min%10];                        //显示分个位
                }
                else                                                           //否则定时窗帘打开
                {
                        SMG_XS=table[min%10]&0x7f;;                //显示分个位,带小数点
                }
                q_kz=1;b_kz=1;s_kz=1;g_kz=0;        //个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
        else
        {
                SMG_XS=table[hour/10];                         //显示小时十位
                q_kz=0;b_kz=1;s_kz=1;g_kz=1;        //千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SMG_XS=table[hour%10];                         //显示小时个位
                q_kz=1;b_kz=0;s_kz=1;g_kz=1;        //百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SMG_XS=table[min/10];                         //显示分十位
                q_kz=1;b_kz=1;s_kz=0;g_kz=1;        //十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SMG_XS=table[min%10];                        //显示分个位
                q_kz=1;b_kz=1;s_kz=1;g_kz=0;        //个位允许显示
                delay(t);                                                   //延时
                q_kz=1;b_kz=1;s_kz=1;g_kz=1;        //消隐
        }
}

void disp_cl()                //显示处理
{
        if(move==0)                        //定时时间未到,处理显示函数
        {
                if(flag==0)                //正常显示
                {
                        if(flag_gd==0)        //光控模式下
                        {
                                disp1();                //光照强度显示
                        }
                        else                         //否则定时模式下
                        {
                                disp6();        //时间显示
                                TR0=0;                //关闭定时器0
                        }
                }
                else if(flag==1)        //上限光照度设置显示(调时)
                {
                        if(flag_gd==0)        //光控模式下
                        {
                                disp2();        //上限光照度设置状态
                        }
                        else                         //否则定时模式下
                        {
                                disp4();        //调时显示
                        }
                }
                else if(flag==2)        //下限光照度设置显示(调分)
                {
                        if(flag_gd==0)        //光控模式下
                        {
                                disp3();        //下限光照度设置状态
                        }
                        else                         //否则定时模式下
                        {
                                disp5();        //调分显示
                        }
                }
        }
        else                 //定时器时间到了
        {
                if(Time_OFF_ON==1)                //如果定时打开窗帘
                {
                        OFF_ON=1;                        //窗帘打开
                        TR0=1;                                  //开启定时器0
                        SMG_XS=table[1];         //数码管显示"1"
                        q_kz=1;b_kz=1;s_kz=1;g_kz=0;        //个位显示
                }
                else                                    //否则定时窗帘
                {
                        OFF_ON=0;                          //窗帘关闭
                        TR0=1;                                //开启定时器0
                        SMG_XS=table[0];         //数码管显示"0"
                        q_kz=1;b_kz=1;s_kz=1;g_kz=0;        //个位显示
                }
        }
}

void GZQD()                //光照强度(根据ADC0804转换器时序编写)
{
        static uint i=0;        //定义临时变量i
        CS=0;
        WR=0;                 //启动AD转换
        delay(1);
        WR=1;
        CS=1;
        for(i=0;i<130;i++)        //AD转换需要一点时间,利用for循环处理,来延时一会,不影响显示和按键处理
        {
                disp_cl();        //显示处理
                Key_cl();          //按键处理
        }
        P1=0xff;                //读取AD转换值前,先把P1口置1
        CS=0;
        RD=0;                         //AD读使能
        delay(1);
        adval=P1;                  //把AD转换好的值,赋给 adval
        RD=1;
        CS=1;                         //置1后,为下次AD转换做准备
        delay(1);
}

void GM_cl()                //光照度处理
{
        if(ms==1)                //自动模式下
        {
                if(adval<L_GM)                 {OFF_ON=1;TR0=1;}        //实际光照强度小于设定下限光照度值时,打开窗帘(启动定时器0)
                else if(adval>H_GM)        {OFF_ON=0;TR0=1;}         //反之光照强度大于设定上限光照度值,关闭窗帘(启动定时器0)
                else                                 {TR0=0;IA=0;IB=0;}        //光照强度在正常范围内,窗帘不动(关闭定时器0)
        }
}

void main()                                //主函数入口
{
        Time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Time_OFF_ON=0;                //默认定时关闭窗帘
        while(1)                         //主循环
        {
                Key_cl();                //按键处理
                if(ms==1)                //自动模式下
                {
                        if(flag_gd==0)        //光控模式
                        {
                                TR1=0;                //关闭定时器1
                                GZQD();                //光照强度
                                GM_cl();        //光照度处理
                        }
                        else                         //否则定时器模式
                        {
                                TR1=1;                //开启定时器1
                        }
                        disp_cl();                //显示处理
                }
                else                                //否则手动模式下
                {
                        TR1=0;                        //关闭定时器1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利用定时器0产生PWM占空比,占空比小,可以降低直流电机转速
        static uchar a=1;                //定义临时变量a=1
        TH0=0xf8;                                //定时2ms
        TL0=0xcc;
        if(OFF_ON==1)        //如果窗帘需要打开
        {
                if(Up==1)         //上限限位开关为1(表示窗帘没有到上限位置)
                {
                        if(a<=1) {IA=1; IB=0;}                 //电机正转
                        else         {IA=0; IB=0;}
                }
                else                //否则到上限位置
                {
                        IA=0; IB=0;                                        //电机停止
                }
        }
        else                         //否则窗帘需要关闭
        {
                if(Down==1)        //下限限位开关为1(表示窗帘没有到下限位置)
                {
                        if(a<=1) {IA=0; IB=1;}                 //电机反转
                        else         {IA=0; IB=0;}
                }
                else                //否则到下限位置
                {
                        IA=0; IB=0;                                        //电机停止
                }
        }
        a++;          //a加1
        while(a==18) {a=1;}        //a保持在1到27之间(a=1,电机转,1<a<18电机不转,这样的PWM比较小,达到转速慢)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服务函数(产生定时时间)
{
        TH1=0x4c;                 //50ms
        TL1=0x00;
        num++;                        //num加1
        while(num==20)        //1秒时间到
        {
                num=0;                  //秒清0
                sec--;                //秒减1
                while(sec==-1)        //当秒等于-1
                {
                        sec=59;                //秒置59
                        min--;                 //分减1
                        while(min==-1)        //当分等于-1
                        {
                                min=59;                //分置59
                                hour--;                  //小时减1
                        }
                }
                while(hour==0&&min==0&&sec==0)         //定时时间到
                {
                        hour=12;min=0;sec=0;        //时间初始化恢复 12.00.00
                        move=1;                //定时时间到
                }
        }
}

网友A(2019-04-08):
非常好的,学习了

网友B(2019-11-20):
请问有没有窗帘模型

网友C(2020-03-18):
这个能实现哪些功能呀

网友D(2020-09-10):
这个代码谁能详细解释一下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