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硬件大神赐教原理,一个好用的红外二极管接收电路,接收稳定,灵敏

楼主(2018-10-28):
1540714006(1).jpg 这个红外接收电路,性能很出色,效果不错 ,接收非常灵敏,对于他的工作原理不是很清楚请求各位大神赐教。这个电路能达成的效果是,没有物体遮挡时,电路输出5V,当有物体遮挡时,会输出一个非常短暂的低电平,然后迅速变成高电平,就是说。物体遮挡只会产生一个非常短暂的低电平。这样的功能非常适检测运动的物体,可以忽略物体的长度以及大小,特别适合测速。下面是我对与这个电路的理解,
仅拿一路说说,首先比较器的正输入,都是一个稳定的电平,采用电阻分压的方式供给。送给A正输入大概一个0.5V左右的电压,A负极的输入,通过一个一电阻(R50  560K)接地,电源串接一个电阻(R55 4.7K)到红外接收头,红外接收头到地,R50间R55用一个电容串接起来。当红外没被遮挡的时候,电容充当隔直的作用,A负极为0,电路输出5V,当红外被遮挡的时候,红外导通到地,电容有阻挡电压突变的作用,会迅速放电,在放电的瞬间,电容是通路,导致负极的输入会有一个的高点电平,从而输出一个低电平,但是电容又会被R55端充电是电路达到平衡,所以A点又会变成低电平,做到只输出一个低电平,这是利用电容的充放电。
  各位大佬们,这是我对这个电路的理解,但实际上是怎样的我还真是不清楚,再有这个电容是怎么做到冲放点的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各位大神大佬能给个说明么?

网友A:
附件是几个月前一个小设备项目上的红外接收管电路.其实可以理解为1个1位的AD转换器.
LM358被接成施密特触发器模式,加强抗干扰能力,调整R1 RF的值可改变两个阀值电压,电位器用于进一步调整.
R2类似共射放大电路的集电极电阻,一定范围内R2值越大,红外二极管越灵敏.加大RC效果比减小红外发光管的限流电阻好.毕竟发光管的寿命与长期的电流有直接关系.
有一点要注意就是LM358如果是5V供电,那么输出上轨电压为3.5V.如果对接5V单片机,建议用6V供电.
这个电路我验证过非常可靠,而且元件都非常便宜(我使用的是淘宝上不到1毛钱一片的LM358,红外管价钱大概是1毛8一对)

网友B:
首先,正级输入的目的就是与负级平衡,这是运放的使用方法。运放有个虚短、虚断、虚地知道不?正负之间是一个比较的关系,外部用尽量相同的电路来提高性能。电容C52作用是隔直流通交,说白了 就是只测量突变,而C49作用是去除毛刺!电阻是点位控制,因为光敏元件输出能力确实比较低。

网友C:
欢迎探讨。光电接收管画错了。另外,当红外线不被遮挡时,接收管处于导通状态,接收管负极为低电平。当红外线被挡住时,接收管截止,Vcc经R55(R56)对电容C52(C53)充电,因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运放反相端电压比同相端高,运放输出低电平。随着电容的充电结束,运放反相端恢复低电平,运放翻转,输出低高电平。低电平的维持时间由R50、R55、C49、C52的充放时时间决定。这过程楼主分析刚好相反了。

网友D:
“能很出色,效果不错 ,接收非常灵敏”?放在太阳光下面再试试。

网友D:
沙发:“运放有个虚短、虚断、虚地知道不?”?
LM393是运放吗?
运放虚短、虚断、虚地:成立的条件是什么?

网友D:
板凳:“光电接收管画错了”?
怎样才对呢?

网友E:
随着电容的充电结束,运放反相端恢复低电平,运放翻转,输出低高电平

网友F:
用LM393来接收之前在光电传感器上用过。;

网友:
欢迎探讨。光电接收管画错了。另外,当红外线不被遮挡时,接收管处于导通状态,接收管负极为低电平。当红外 ...

谢谢回答,这个红外管子符号确实用的随意了点,但是正负极是没有接错的,两端的红外接收管在使用的时候是反着接使用,PN结需要反向偏置,这点我在实际的的电路上有测试过。您能详细说说这个充放电时间么?这个我还真是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正级输入的目的就是与负级平衡,这是运放的使用方法。运放有个虚短、虚断、虚地知道不?正负之间是一 ...

谢谢您的 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很出色,效果不错 ,接收非常灵敏”?放在太阳光下面再试试。

哈哈   这就有点勉强了不   太阳光包括所有光段  这个只适合在比较黑暗的环境中使用的      在环境比较暗的条件下还是蛮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是几个月前一个小设备项目上的红外接收管电路.其实可以理解为1个1位的AD转换器.
LM358被接成施密特触 ...

收藏了

网友G(2019-03-12):
引用 网友A:
附件是几个月前一个小设备项目上的红外接收管电路.其实可以理解为1个1位的AD转换器.
LM358被接成施密特触 ...

你好,我最近也在做一个和红外有关的,你的这个电路我试过了,5V供电,Rf用了110K的。电路搭出来,用示波器测试了下,就是输出比较小的高电平的时候,顶部两边被削了,有点尖,这样测出来的时间不是很准,我想问你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决解的?

网友H(2019-09-30):
引用 网友A:
附件是几个月前一个小设备项目上的红外接收管电路.其实可以理解为1个1位的AD转换器.
LM358被接成施密特触 ...

你好,我想请教下,“一定范围内R2值越大,红外二极管越灵敏”  具体是什么原理呢?谢谢。

网友I(2019-12-13):
光电接收管是画错了,箭头应该朝里。

网友J:
这个电路中的光敏二极管实际上是相对于一只反应灵敏快捷的光敏电阻。静态时因受光照反向阻值比较小,与560K电阻的分压比较小,阻断时,光敏二极管的反向阻值变大,与560k电阻分压值增大,通过隔离电容C52加到电压比较器的反相输入端使电压比较器瞬间输出一个低电平脉冲。因为C52的容值比较小与,所以很快被充电完毕,所以,负脉冲宽度比较小。

网友J:
去掉C49灵敏可能提高

网友J:
去掉或者减小C49的值,使C49小于C52,这样可以适当提高灵敏度不够

网友J:
减小R59与R60的分压值也可以提高电路的灵敏度!不过,灵敏度与抗干扰能力是一对矛盾体。提高灵敏度意味着降低了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J:
R50*C52的积影响负脉冲宽度

网友J:
考虑到脉冲宽度与灵敏度和反应速度问题,这个电路可能不实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A:
附件是几个月前一个小设备项目上的红外接收管电路.其实可以理解为1个1位的AD转换器.
LM358被接成施密特触 ...

1毛8的红外线对管接受管应该是光敏三极管!不可能是光敏二极管。光敏三极管的灵敏度比光敏二极管要高的多!但响应速度特别是恢复时间相对要长的多!只适应低速应用,不适合高速应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A:
附件是几个月前一个小设备项目上的红外接收管电路.其实可以理解为1个1位的AD转换器.
LM358被接成施密特触 ...

这个光敏管画错了,这个符号是肖特基二极管的符号

网友K:
哈哈哈,工作经验,一般应用在设备上的红外接收器,通常使用已经封装好的IC,比如TSL2583, 或者TSL25721等等,MCU的I2C直接通信控制,很方便

网友L(2023-05-24):
这个电路是不是去掉C49和C50,就可以实现物体遮挡时,保持输出低电平,直到物体不再遮挡即可输出高电平啊

网友L:
去掉C49和C50,就可以得到保持的高低电平了对吧(遮挡时保持高电平输出,无遮挡时保持低电平输出,或反之)

网友M:
引用 网友A:
附件是几个月前一个小设备项目上的红外接收管电路.其实可以理解为1个1位的AD转换器.
LM358被接成施密特触 ...

我有这样用过,但是没有哪个RF的电阻,这样用有没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