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stm32按键控制led的问题

楼主(2018-10-28):
刚接触,求大神指导一下现在按下PB8,PC13会输出高电平了
如何按一下PB8,PC13会一直输出高电平呢?
我还想增加一个PB7,按一下PB7,PC13会输出低电平
实现按一下PB8灯亮,按一下PB7灯灭

int KEY = PB8;
int iLed = PC13;

void setup()
{
  pinMode(PB8, INPUT);
  pinMode(iLed, 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PC13,LOW);
  if(digitalRead(PB8)==LOW) {
  delay(100);
  if(digitalRead(PB8)==LOW) {
  digitalWrite(PC13,HIGH);
  while(digitalRead(PB8)==LOW) {

    }
  }
  }
}

网友A:
提示:只要设置一个标志位,主循环中检测就可以!!

网友B:
这个 arduino 的代码,很简单的,不用想太多 ,改成这样试试看 :
void loop() {
if(digitalRead(PB8)==HIGH) {
digitalWrite(PC13,HIGH);
}
if(digitalRead(PB7)==HIGH) {
digitalWrite(PC13,LOW);
}
}

网友C:
STM32可以这样写的?

网友D:
设置标准位然后反转

网友E:
LED 状态取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只要设置一个标志位,主循环中检测就可以!!

多谢多谢,最近学习单片机,真的很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arduino 的代码,很简单的,不用想太多 ,改成这样试试看 :
void loop() {
if(digitalRead(PB8)== ...

多谢多谢,我研究研究,最近学习单片机,真的很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可以这样写的?

arduino写的,这个稍微简单点,要不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标准位然后反转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LED 状态取反就可以了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