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入第三方网表时报错分析(7-11)

楼主(2018-10-28):
07Allegro导入第三方网表时报错分析(7-11)
分析:检测到的错误导致当前命令无法执行下去,故停止运行。
处理:看上一行的报错提示,修复后再执行导入操作。
ERROR(xxx): Symbol 'LQFP48' for device 'LM3S811_LQFP48_LM3S811' has extra pin
'49'.
ERROR(xxx): Symbol 'LQFP48' for device 'LM3S811_LQFP48_LM3S811' has extra pin
'50'.
Allegro导入第三方网表时
常见报错分析及处理
大意:Device文件"LM3S811_LQFP48_LM3S811"对应的封装"LQFP48"存在额外管脚Pin49,Pin50
分析:可能是Device文件中只有48个管脚,但封装中还有第49和第50管脚,此时要检查核对
在网表和封装准备好之后,打开PCB模板(或空白PCB),设置好3个路径(dev,pad,psm),然
后执行导入操作。当不能成功导入网表时,软件会报错,下面是常见的报错原因分析及处理
ERROR(xxx) File not found  Package files not found
大意:文件没找到。封装文件没找到。
分析:很大可能是库的路径没有设置好,或者路径中有非法字符导致软件无法识别。
处理:检查库路径的设置,并重新导入。
ERROR(xxx)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大意:检测到错误,命令停止运行
大意:找不到名字为"CAPC1005_ISO0402Q"的Device文件。
(未完待续。。。)
处理:打开网表文件,找到报错的地方,修正。
分析:会有两个原因,一是Dev的路径没设置正确,二是该Dev文件不存在。
处理:检查路径的设置,确认无误之后,打开该文件夹,创建该Dev文件。
ERROR(xxx):Illegal character in ****
大意:在哪里哪里存在非法字符
分析:非法字符,软件不能识别
datasheet、封装、原理图、网表。
处理:可能会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对比Datasheet和封装,如果封装中多出的两个pin是器件mark点,那么要把pin name
"49","50"改为空的,即重新放置管脚;
②对比Datasheet和封装,如果封装中多出的是芯片中间的散热焊盘,则处理办法同上一种
情况;
③对比原理图和封装,如果原理图中改器件也有Pin49,Pin50,那么就是Device文件信息有
误,管脚数量应该改为50;
④在原理图中有Pin49和Pin50的情况下,查看网表,如果网表中该器件的这两个管脚连接了
网络,则不是器件Mark点,而是有一定功能的器件管脚;如果在网表中找不到这两个管脚,
ERROR(xxx):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CAPC1005_IS0402Q'

网友A(2019-09-29):
感谢分享!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