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密码锁程序

楼主(2018-10-28):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1^0; //寄存器选择位,将rs定义为p1.0
sbit rw=P1^1; //读写选择位,将rw定义为p1.1
sbit en=P1^2;  //使能信号位将en定义为p1.2的引脚
sbit ledg=P1^3;
sbit ledr=P1^7;
sbit relay=P1^4;
sbit buzz=P1^6;
char table0[]="error";
char table1[]="open";
char table2[]="password:";
int temp,ch,m0,ml,p,n0,n1,n2,n3,n4,n5;
void  delay(int Z)
{
        int x,c;
        for(x=Z;x>0;x--)
        for(c=100;c>0;c--);
}
keyscan()
{
        temp=P2&0xf0;
        P2=0xfe;
        delay(1);
        temp=P2&0xf0;
        while(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ch='7';break;
                   case 0xd0:ch='8';break;
                   case 0xb0:ch='9';break;
                   default:ch=p;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P2=0xfd;
delay(1);
temp=P2&0xf0;
while(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ch='4';break;
                case 0xd0:ch='5';break;
                case 0xb0:ch='6';break;
                default:ch=p;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P2=0xfb;
delay(1);
temp=P2&0xf0;
while(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ch='l';break;
                case 0xd0:ch='2';break;
                case 0xb0:ch='3';break;
                default:ch=p;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P2=0xf7;
delay(1);
temp=P2&0xf0;
while(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ch='A';break;
                case 0xd0:ch='0';break;
                case 0xb0:ch='B';break;
                default:ch=p;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return ch;
}
void wcom(uchar com)
{
        rs=0;
        P3=com;
        delay(1); //命令延时为1
        en=1;
        delay(1);
        en=0;
}
void wdat(uchar dat)
{
        rs=1;
        P3=dat;
        delay(1); //此处写数据延时可以为1
        en=1l;
        delay(4); //此处写数据延时至少为4
        en=0;
}
void init()
{
        en=0;
        wcom(0x38);
        wcom(0x0c);
        wcom(0x06);
        wcom(0x01);
}
void error()
{
        char m2;
        wcom(0xc6);
        for(m2=0;m2<5;m2++)
        {
           wdat(table0[m2]);
        }
}
void open()
{
        char m2;
        wcom(0xc6);
        for(m2=0;m2<4;m2++)
        {
           wdat(table1[m2]);
        }
}
void pass()
{
        char m2;
        wcom(0x80);
        for(m2=0;m2<9;m2++)
        {
         wdat(table2[m2]);
        }
}
change(int m)
{
        delay(500);
        wcom(m);
        wdat('*');
}
main()
{
          rw=0;
          ledg=0;
          ledr=0;
          relay=0;
        buzz=0;
        init();
        delay(5);
        pass();
        wcom(0x89);

        while(keyscan()==p)
        {
                delay(3);
                keyscan();
        }
        wdat(keyscan());
        n0=keyscan();
        change(0x89);
        delay(10);
        ch=p;
        while(keyscan()==p)
        {
                delay(3);
                keyscan();
        }
        wdat(keyscan());
        n1=keyscan();
        change(0x8a);
        ch=p;
        while(keyscan()==p)
        wdat(keyscan());
        n2=keyscan();
        change(0x8b);
        ch=p;
        while(keyscan()==p)
        {
                delay(3);
                keyscan();
        }
        wdat(keyscan());
        n3=keyscan();
        change(0x8c);
        ch=p;
        while(keyscan()==p)
        {
                delay(3);
                keyscan();
        }
        wdat(keyscan());
        n4=keyscan();
        change(0x8d);
        ch=p;
        while(keyscan()==p)
        {
                delay(3);
                keyscan();
        }
        wdat(keyscan());
        n5=keyscan();
        change(0x8e);
        if(n0=='2'&&n1=='0'&&n2=='1'&&n3=='4'&&n4=='1'&&n5=='9')
        {
                int m3=1;
                open();
                relay=1;
                delay(3000);
                relay=0;
                while(m3)
                {
                                int m4,m5;
                                ledg=0;
                                for(m4=200;m4>0;m4--)
                                {
                                        keyscan();
                                        if(keyscan()=='A')
                                        {
                                                m4=0;
                                                m3=0;
                                        }
                                }
                                ledg=1;
                                if(m3!=0)
                                {
                                        for(m5=200;m5>0;m5--)
                                        {
                                                keyscan();
                                                if(keyscan()=='A')
                                                {
                                                        m3=0;
                                                }
                                        }
                                 }
                }
        }
else
{
        ledr=1;
        error();
        buzz=1;
        delay(5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