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转换器

楼主(2018-10-28):
本人萌新一个,想要做一个音频的AD转换器,但是作为一个土木狗,啥都不懂。
谁能指指明路。。。

网友A:
先看看模拟电路的书,再多看看运放的应用,然后用multisim仿真

网友B:
同道中人,同求。

网友C:
。。。从基础开始看行不, 电路 模电 数电,然后再用multisim 试一下仿真看看, 最后用电路自己焊还得有设备

网友D:
看单片机的书就行  里面都有AD电路的

网友E:
设法先将“啥都不懂”变成懂。

网友F:
网上现成的电路图应该有很多,可以百度搜搜,配合模电数电看一看,祝你好运

网友G:
可以使用单片机的Ad转换,但普通单片机上的Ad速度比较低,且 RAM比较小,处理
音频信号比较吃力,可以选用RAM大一点的单片机,采样频率低一点,看能 否保存2秒的音频数据(假设采样频率4KHZ,精度8位, 2秒就是8KB)
一般DA转换比较快,只要单片机按时给其送数据就 行

网友H:
设法先将“啥都不懂”变成懂。看来还有较长一段路要走。

网友I:
坚持下去 不懂也别放弃  回过头来发现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