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aiduino触摸传感器控制流水灯

楼主(2018-10-28):
技术参数 触摸传感器
  点动型:初态为低电平,触摸为高电平,不触摸为低电平,低功耗,供电电源可为2~5.5V,正反面均可作为触摸面,可替代传统的轻触按键,4M2螺丝定位孔,便于安装。
项目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电源电压VCC
2.0
3
5.5
V
输出高电平VOH
0.8VCC
V
输出低电平VOH
0.3VCC
V
输出引脚灌电流
@VCC=3VVOL=0.6V
8
mA
输出引脚拉电流
@VCC=3VVOH=2.4V
-4
mA
响应时间(低功耗模式)
220
mS
响应时间(快速模式)
60
mS
尺寸
24x24x7.2
mm
重量
2
g

连接方法
程序
程序
int key=13;
void setup() {
{
  // 初始化I/O
  for(int i=2;i<5;i++)
    pinMode(i,OUTPUT);
     pinMode(key,INPUT);
}
}
void loop() {

for(int i=2;i<5;i++)
  {
    if(digitalRead(key)==HIGH)
     {
      digitalWrite(i,HIGH);
     delay(1000);

     }

   }
for(int i=4;i>1;i--)
   {
    digitalWrite(i,LOW);
     delay(1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