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2640 IO口读取驱动源码

楼主(2018-10-28):
ov2640 IO口读取驱动源码,具体看压缩包。

/*
* OV2640 driver.
*
*/
#include <config.h>
#ifdef CAM2640
#include <devices/ov2640.h>
#include <devices/sensor.h>

#include "ov2640_regs.h"

const static uint8_t OV2640_AUTOEXPOSURE_LEVEL0[]=
{
        0xFF,        0x01,        0xff,
        0x24,        0x20,        0xff,
        0x25,        0x18,        0xff,
        0x26,        0x60,        0xff,
        0x00,        0x00,        0x00
};

const static uint8_t OV2640_AUTOEXPOSURE_LEVEL1[]=
{
        0xFF,        0x01,        0xff,
        0x24,        0x34,        0xff,
        0x25,        0x1c,        0xff,
        0x26,        0x70,        0xff,
        0x00,        0x00,        0x00
};
const static uint8_t OV2640_AUTOEXPOSURE_LEVEL2[]=
{
        0xFF,        0x01,        0xff,
        0x24,        0x3e,        0xff,
        0x25,        0x38,        0xff,
        0x26,        0x81,        0xff,
        0x00,        0x00,        0x00
};
const static uint8_t OV2640_AUTOEXPOSURE_LEVEL3[]=
{
        0xFF,        0x01,        0xff,
        0x24,        0x48,        0xff,
        0x25,        0x40,        0xff,
        0x26,        0x81,        0xff,
        0x00,        0x00,        0x00
};
const static uint8_t OV2640_AUTOEXPOSURE_LEVEL4[]=
{
        0xFF,        0x01,        0xff,
        0x24,        0x58,        0xff,
        0x25,        0x50,        0xff,
        0x26,        0x92,        0xff,
        0x00,        0x00,        0x00
};

static void SCCB_WriteRegs(sensor_t *sensor, const uint8_t * pbuf)
{
        uint8_t reg_addr;
        uint8_t reg_data;

        if (sensor == NULL) {
                return;
        }

    while(1)
        {
                if((*pbuf == 0) && (*(pbuf + 1) == 0))
                {
                        break;
                }
                else
                {
            reg_addr = *pbuf++;
            reg_data = *pbuf++;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OV2640_IIC_ADDR, reg_data, reg_addr);
                }
        }
}

static int set_auto_exposure_level(sensor_t *sensor, int level)
{
        if (sensor == NULL) {
                return SAL_ERR_P_NULL;
        }

        switch (level) {
                case 0:
                        SCCB_WriteRegs(sensor, OV2640_AUTOEXPOSURE_LEVEL0);
                        break;
                case 1:
                        SCCB_WriteRegs(sensor, OV2640_AUTOEXPOSURE_LEVEL1);
                        break;
                case 2:
                        SCCB_WriteRegs(sensor, OV2640_AUTOEXPOSURE_LEVEL2);
                        break;
                case 3:
                        SCCB_WriteRegs(sensor, OV2640_AUTOEXPOSURE_LEVEL3);
                        break;
                case 4:
                        SCCB_WriteRegs(sensor, OV2640_AUTOEXPOSURE_LEVEL4);
                        break;
                default:
                        SCCB_WriteRegs(sensor, OV2640_AUTOEXPOSURE_LEVEL0);
                        break;
        }

        return 0;
}

static int probe(sensor_t *sensor)
{
    if (sensor == NULL) {
        return SAL_ERR_P_NULL;
    }

    sal_fiic_read_slave_std(sensor->iic_dev, OV2640_IIC_ADDR, OV_CHIP_ID, &sensor->chip_id);

    if (sensor->chip_id == OV2640_ID) {
        sal_info("OV2640 probe OK, OV2640 ID = 0x%02x.\r\n", sensor->chip_id);
        sensor->slv_addr = OV2640_IIC_ADDR;
        return SAL_OK;
    }

    sal_err("OV2640 not found! chip_id read: %02x.\r\n", sensor->chip_id);
    return SAL_ERR;
}

static int reset(sensor_t *sensor)
{
        if (sensor == NULL) {
                return SAL_ERR_P_NULL;
        }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OV2640_DSP_RA_DLMT, 0x01);
    sensor->iic_dev->delay_us(2);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OV2640_SENSOR_COM7, 0x80);
    sensor->iic_dev->delay_us(2);
        return 0;
}

static int set_bandw (sensor_t *sensor, uint8_t black_white)
{
        if (sensor == NULL) {
                return SAL_ERR_P_NULL;
        }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ff, 0x00);
    sensor->iic_dev->delay_us(2);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7c, 0x00);
    sensor->iic_dev->delay_us(2);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7d, black_white);
    sensor->iic_dev->delay_us(2);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7c, 0x05);
    sensor->iic_dev->delay_us(2);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7d, 0x80);
    sensor->iic_dev->delay_us(2);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7d, 0x80);
    sensor->iic_dev->delay_us(2);

        return SAL_OK;
}

static int set_auto_whitebal(sensor_t *sensor, int enable)
{
#define CTRL1               0xC3
#define CTRL1_AWB           0x08 /* Enable AWB */

    uint8_t reg;
    int ret = SAL_OK;
    sal_fiic_read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FF, ®);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FF, reg & (~0x01));
    sal_fiic_read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CTRL1, ®);
    ret =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CTRL1, (reg & (~CTRL1_AWB)) | ((enable != 0) ? CTRL1_AWB : 0));

    return ret;
}

static int set_color_effects (sensor_t *sensor, uint8_t value1, uint8_t value2)
{
        if (sensor == NULL) {
                return SAL_ERR_P_NULL;
        }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ff, 0x00);
    sensor->iic_dev->delay_us(2);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7c, 0x00);
    sensor->iic_dev->delay_us(2);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7d, 0x18);
    sensor->iic_dev->delay_us(2);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7c, 0x05);
    sensor->iic_dev->delay_us(2);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7d, value1);
    sensor->iic_dev->delay_us(2);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7d, value2);
    sensor->iic_dev->delay_us(2);

        return SAL_OK;
}

static int set_contrast (sensor_t *sensor, uint8_t value1, uint8_t value2)
{
        if (sensor == NULL) {
                return SAL_ERR_P_NULL;
        }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ff, 0x00);
    sensor->iic_dev->delay_us(2);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7c, 0x00);
    sensor->iic_dev->delay_us(2);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7d, 0x04);
    sensor->iic_dev->delay_us(2);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7c, 0x07);
    sensor->iic_dev->delay_us(2);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7d, 0x20);
    sensor->iic_dev->delay_us(2);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7d, value1);
    sensor->iic_dev->delay_us(2);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7d, value2);
    sensor->iic_dev->delay_us(2);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7d, 0x06);
    sensor->iic_dev->delay_us(2);

        return SAL_OK;
}

static int set_brightness (sensor_t *sensor, uint8_t brightness)
{
        if (sensor == NULL) {
                return SAL_ERR_P_NULL;
        }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ff, 0x00);
    sensor->iic_dev->delay_us(2);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7c, 0x00);
    sensor->iic_dev->delay_us(2);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7d, 0x04);
    sensor->iic_dev->delay_us(2);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7c, 0x09);
    sensor->iic_dev->delay_us(2);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7d, brightness);
    sensor->iic_dev->delay_us(2);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7d, 0x00);
    sensor->iic_dev->delay_us(2);

        return SAL_OK;
}

const unsigned char OV2640_JPEG_INIT[][2]=
{
        {0xff, 0x00},
        {0x2c, 0xff},
        {0x2e, 0xdf},
        {0xff, 0x01},
        {0x3c, 0x32},
        {0x11, 0x00},
        {0x09, 0x02},
        {0x04, 0x28},
        {0x13, 0xe5},
        {0x14, 0x48},
        {0x2c, 0x0c},
        {0x33, 0x78},
        {0x3a, 0x33},
        {0x3b, 0xfB},
        {0x3e, 0x00},
        {0x43, 0x11},
        {0x16, 0x10},
        {0x39, 0x92},
        {0x35, 0xda},
        {0x22, 0x1a},
        {0x37, 0xc3},
        {0x23, 0x00},
        {0x34, 0xc0},
        {0x36, 0x1a},
        {0x06, 0x88},
        {0x07, 0xc0},
        {0x0d, 0x87},
        {0x0e, 0x41},
        {0x4c, 0x00},
        {0x48, 0x00},
        {0x5B, 0x00},
        {0x42, 0x03},
        {0x4a, 0x81},
        {0x21, 0x99},
        {0x24, 0x40},
        {0x25, 0x38},
        {0x26, 0x82},
        {0x5c, 0x00},
        {0x63, 0x00},
        {0x61, 0x70},
        {0x62, 0x80},
        {0x7c, 0x05},
        {0x20, 0x80},
        {0x28, 0x30},
        {0x6c, 0x00},
        {0x6d, 0x80},
        {0x6e, 0x00},
        {0x70, 0x02},
        {0x71, 0x94},
        {0x73, 0xc1},
        {0x12, 0x40},//0x40
        /*SensorWindow */
        {0x17, 0x11},// HREFST[10:3]
        {0x18, 0x43},// HREFEND[10:3]
        {0x19, 0x00},// VSTRT[9:2]
        {0x1a, 0x4b}, // VEND[9:2]
        {0x32, 0x09},// Bit7..6--PCLK分频设置,10二分频,11四分频; Bit[5:3]: HREFEND[2:0]; Bit[2:0]: HREFST[2:0][===zm.li==>定义Window(H*W):400*300]
        // {0x03, 0x0f}, Bit[3:2]: VEND[1:0]; Bit[1:0]: VSTRT[1:0]
        {0x37, 0xc0},
        {0x4f, 0x60},
        {0x50, 0xa8},
        {0x6d, 0x00},
        {0x3d, 0x38},
        {0x46, 0x3f},
        {0x4f, 0x60},
        {0x0c, 0x3c},
        {0xff, 0x00},
        {0xe5, 0x7f},
        {0xf9, 0xc0},
        {0x41, 0x24},
        {0xe0, 0x14},
        {0x76, 0xff},
        {0x33, 0xa0},
        {0x42, 0x20},
        {0x43, 0x18},
        {0x4c, 0x00},
        {0x87, 0xd5},
        {0x88, 0x3f},
        {0xd7, 0x03},
        {0xd9, 0x10},
        {0xd3, 0x82},
        {0xc8, 0x08},
        {0xc9, 0x80},
        {0x7c, 0x00},
        {0x7d, 0x00},
        {0x7c, 0x03},
        {0x7d, 0x48},
        {0x7d, 0x48},
        {0x7c, 0x08},
        {0x7d, 0x20},
        {0x7d, 0x10},
        {0x7d, 0x0e},
        {0x90, 0x00},
        {0x91, 0x0e},
        {0x91, 0x1a},
        {0x91, 0x31},
        {0x91, 0x5a},
        {0x91, 0x69},
        {0x91, 0x75},
        {0x91, 0x7e},
        {0x91, 0x88},
        {0x91, 0x8f},
        {0x91, 0x96},
        {0x91, 0xa3},
        {0x91, 0xaf},
        {0x91, 0xc4},
        {0x91, 0xd7},
        {0x91, 0xe8},
        {0x91, 0x20},
        {0x92, 0x00},
        {0x93, 0x06},
        {0x93, 0xe3},
        {0x93, 0x05},
        {0x93, 0x05},
        {0x93, 0x00},
        {0x93, 0x04},
        {0x93, 0x00},
        {0x93, 0x00},
        {0x93, 0x00},
        {0x93, 0x00},
        {0x93, 0x00},
        {0x93, 0x00},
        {0x93, 0x00},
        {0x96, 0x00},
        {0x97, 0x08},
        {0x97, 0x19},
        {0x97, 0x02},
        {0x97, 0x0c},
        {0x97, 0x24},
        {0x97, 0x30},
        {0x97, 0x28},
        {0x97, 0x26},
        {0x97, 0x02},
        {0x97, 0x98},
        {0x97, 0x80},
        {0x97, 0x00},
        {0x97, 0x00},
        {0xc3, 0xed},
        {0xa4, 0x00},
        {0xa8, 0x00},
        {0xc5, 0x11},
        {0xc6, 0x51},
        {0xbf, 0x80},
        {0xc7, 0x10},
        {0xb6, 0x66},
        {0xb8, 0xA5},
        {0xb7, 0x64},
        {0xb9, 0x7C},
        {0xb3, 0xaf},
        {0xb4, 0x97},
        {0xb5, 0xFF},
        {0xb0, 0xC5},
        {0xb1, 0x94},
        {0xb2, 0x0f},
        {0xc4, 0x5c},
        /*ImageSize定义*/
        {0xc0, 0x64},
        {0xc1, 0x4B},
        {0x8c, 0x00},/*H*W=800*600*/

        {0x86, 0x3D},
        {0x50, 0x00},
        /*ImageWindow 定义*/
        {0x51, 0xC8},
        {0x52, 0x96},
        {0x53, 0x00},
        {0x54, 0x00},
        {0x55, 0x00},
        /*OutSize定义*/
        {0x5a, 0xC8},
        {0x5b, 0x96},
        {0x5c, 0x00},

        {0xd3, 0x7f},
        {0xc3, 0xed},
        {0x7f, 0x00},
        {0xda, 0x00},
        {0xe5, 0x1f},
        {0xe1, 0x67},
        {0xe0, 0x00},
        {0xdd, 0x7f},
        {0x05, 0x00},

        {0x12, 0x40},//0x40
        {0xd3, 0x7f},
        /*ImageSize定义*/
        {0xc0, 0x16},/*Image HSize[10..3]*/
        {0xC1, 0x12},/*Image VSize[10..3]*/
        {0x8c, 0x00},/*Bit6--HSize[11]?, Bit5..3--HSize[2..0], Bit2..0--VSize[2..0]*//*H*V= 176*144 */

        {0x86, 0x3d},
        {0x50, 0x00},
        /*ImageWindow 定义*/
        {0x51, 0x2C},/*HSize[7..0]*/
        {0x52, 0x24},/*VSize[7..0]*/
        {0x53, 0x00},/*Offerset_X[7..0]*/
        {0x54, 0x00},/*Offerset_Y[7..0]*/
        {0x55, 0x00},/*Bit7-VSize[8], Bit6..4-Offerset_Y[10..8],Bit3-HSize[8], Bit2..0-Offerset_Y[10..8]*/
        /*OutSize定义*/
        {0x5A, 0x2c},/*OutW[7..0]*/
        {0x5b, 0x24},/*OutH[7..0]*/
        {0x5c, 0x00},/*Bit7..4-Zoom Spead, Bit2-OutH[8], Bit1..0-OutW[9..8]*/
};

const unsigned char OV2640_YUV422[][2]=
{
        {0xFF, 0x00},/*选中DSP[寄存器bank选择0--DSP, 1--Sensor]*/
        {0x05, 0x00},/*bit0 = 0-->DSP处理采集图像(非Bypass DSP直接将Sensor数据输出)*/
        {0xDA, 0x10},/*bit4=1-->JPEG输出,bit3..2=0-->YUV422格式,bit1=0-->HREF与sensor相同,bit0=0-->High byte first YUYV(C2[4]=0复位缺省)*/
        {0xD7, 0x03},/*芯片保留寄存器*/
        {0xDF, 0x00},/*芯片保留寄存器*/
        {0x33, 0x80},/*芯片保留寄存器*/
        {0x3C, 0x40},/*芯片保留寄存器*/
        {0xe1, 0x77},/*芯片保留寄存器*/
        {0x00, 0x00},/*芯片保留寄存器*/
};

const unsigned char OV2640_RGB565[][2]=
{
        {0xFF, 0x00},/*选中DSP[寄存器bank选择0--DSP, 1--Sensor]*/
        {0x05, 0x00},/*bit0 = 0-->DSP处理采集图像(非Bypass DSP直接将Sensor数据输出)*/
        {0xDA, 0x1C},/*bit4=1-->JPEG输出,bit3..2=11-->RGB565格式,bit1=0-->HREF与sensor相同,bit0=0-->High byte first YUYV(C2[4]=0复位缺省)*/
        {0xD7, 0x03},/*芯片保留寄存器*/
        {0xDF, 0x00},/*芯片保留寄存器*/
        {0x33, 0x80},/*芯片保留寄存器*/
        {0x3C, 0x40},/*芯片保留寄存器*/
        {0xe1, 0x77},/*芯片保留寄存器*/
        {0x00, 0x00},/*芯片保留寄存器*/
};

const unsigned char OV2640_JPEG[][2]=
{
        {0xe0, 0x14},/*芯片保留寄存器*/
        {0xe1, 0x77},/*芯片保留寄存器*/
        {0xe5, 0x1f},/*芯片保留寄存器*/
        {0xd7, 0x03},/*芯片保留寄存器*/
        {0xda, 0x10},/*芯片保留寄存器*/
        {0xe0, 0x00},/*芯片保留寄存器*/
        {0xFF, 0x01},
        {0x04, 0x08},
};

/* JPG 160x120 */
const unsigned char OV2640_160x120_JPEG[][2]=
{
        {0xff, 0x01},
        {0x12, 0x40},
        {0x17, 0x11},
        {0x18, 0x43},
        {0x19, 0x00},
        {0x1a, 0x4b},
        {0x32, 0x09},
        {0x4f, 0xca},
        {0x50, 0xa8},
        {0x5a, 0x23},
        {0x6d, 0x00},
        {0x39, 0x12},
        {0x35, 0xda},
        {0x22, 0x1a},
        {0x37, 0xc3},
        {0x23, 0x00},
        {0x34, 0xc0},
        {0x36, 0x1a},
        {0x06, 0x88},
        {0x07, 0xc0},
        {0x0d, 0x87},
        {0x0e, 0x41},
        {0x4c, 0x00},
        {0xff, 0x00},
        {0xe0, 0x04},
        {0xc0, 0x64},
        {0xc1, 0x4b},
        {0x86, 0x35},
        {0x50, 0x92},
        {0x51, 0xc8},
        {0x52, 0x96},
        {0x53, 0x00},
        {0x54, 0x00},
        {0x55, 0x00},
        {0x57, 0x00},
        {0x5a, 0x28},
        {0x5b, 0x1e},
        {0x5c, 0x00},
        {0xe0, 0x00},
};

/* JPG 176x144 */
const unsigned char OV2640_176x144_JPEG[][2]=
{
        {0xff, 0x01},
        {0x11, 0x05},/*摄像头晶振6MHz、主控MCU工作频率16MHz时,此寄存器可设为0x05(6分频)、0x0B(12分频)*/
        {0x12, 0x00}, // Bit[6:4]: Resolution selection//0x02为彩条
        {0x17, 0x11}, // HREFST[10:3]
        {0x18, 0x75}, // HREFEND[10:3]
        {0x32, 0x36}, // Bit[5:3]: HREFEND[2:0]; Bit[2:0]: HREFST[2:0]
        {0x19, 0x01}, // VSTRT[9:2]
        {0x1a, 0x97}, // VEND[9:2]
        {0x03, 0x0f}, // Bit[3:2]: VEND[1:0]; Bit[1:0]: VSTRT[1:0]
        {0x37, 0x40},
        {0x4f, 0xbb},
        {0x50, 0x9c},
        {0x5a, 0x57},
        {0x6d, 0x80},
        {0x3d, 0x34},
        {0x39, 0x02},
        {0x35, 0x88},
        {0x22, 0x0a},
        {0x37, 0x40},
        {0x34, 0xa0},
        {0x06, 0x02},
        {0x0d, 0xb7},
        {0x0e, 0x01},

        //176x144
        {0xff, 0x00},
        {0xc2, 0xcc},
        {0xc0, 0xc8},
        {0xc1, 0x96},
        {0x8c, 0x00},
        {0x86, 0x3d},
        {0x50, 0x9b},
        {0x51, 0x90},
        {0x52, 0x2c},
        {0x53, 0x00},
        {0x54, 0x00},
        {0x55, 0x88},
        {0x5a, 0x2c},
        {0x5b, 0x24},
        {0x5c, 0x00},
        {0xd3, 0x7F},
};

/* JPG 320x240 */
const unsigned char OV2640_320x240_JPEG[][2]=
{
        {0xff, 0x01},
        {0x11, 0x05},/*摄像头晶振6MHz、主控MCU工作频率16MHz时,此寄存器可设为0x05(6分频)、0x0B(12分频)*/
        {0x12, 0x00}, // Bit[6:4]: Resolution selection//0x02为彩条
        {0x17, 0x11}, // HREFST[10:3]
        {0x18, 0x75}, // HREFEND[10:3]
        {0x32, 0x36}, // Bit[5:3]: HREFEND[2:0]; Bit[2:0]: HREFST[2:0]
        {0x19, 0x01}, // VSTRT[9:2]
        {0x1a, 0x97}, // VEND[9:2]
        {0x03, 0x0f}, // Bit[3:2]: VEND[1:0]; Bit[1:0]: VSTRT[1:0]
        {0x37, 0x40},
        {0x4f, 0xbb},
        {0x50, 0x9c},
        {0x5a, 0x57},
        {0x6d, 0x80},
        {0x3d, 0x34},
        {0x39, 0x02},
        {0x35, 0x88},
        {0x22, 0x0a},
        {0x37, 0x40},
        {0x34, 0xa0},
        {0x06, 0x02},
        {0x0d, 0xb7},
        {0x0e, 0x01},

        //320*240
        {0xff, 0x00},
        {0xe0, 0x04},
        {0xc0, 0xc8},
        {0xc1, 0x96},
        {0x86, 0x3d},
        {0x50, 0x92},
        {0x51, 0x90},
        {0x52, 0x2c},
        {0x53, 0x00},
        {0x54, 0x00},
        {0x55, 0x88},
        {0x57, 0x00},
        {0x5a, 0x50},
        {0x5b, 0x3c},
        {0x5c, 0x00},
        {0xd3, 0x7F},
        {0xe0, 0x00}
};

/* JPG 352x288 */
const unsigned char OV2640_352x288_JPEG[][2]=
{
        {0xff, 0x01},
        {0x12, 0x40},
        {0x17, 0x11},
        {0x18, 0x43},
        {0x19, 0x00},
        {0x1a, 0x4b},
        {0x32, 0x09},
        {0x4f, 0xca},
        {0x50, 0xa8},
        {0x5a, 0x23},
        {0x6d, 0x00},
        {0x39, 0x12},
        {0x35, 0xda},
        {0x22, 0x1a},
        {0x37, 0xc3},
        {0x23, 0x00},
        {0x34, 0xc0},
        {0x36, 0x1a},
        {0x06, 0x88},
        {0x07, 0xc0},
        {0x0d, 0x87},
        {0x0e, 0x41},
        {0x4c, 0x00},

        {0xff, 0x00},
        {0xe0, 0x04},
        {0xc0, 0x64},
        {0xc1, 0x4b},
        {0x86, 0x35},
        {0x50, 0x89},
        {0x51, 0xc8},
        {0x52, 0x96},
        {0x53, 0x00},
        {0x54, 0x00},
        {0x55, 0x00},
        {0x57, 0x00},
        {0x5a, 0x58},
        {0x5b, 0x48},
        {0x5c, 0x00},
        {0xe0, 0x00}
};

static int set_jpeg_img_format (sensor_t *sensor, image_format_e img_format)
{
        uint32_t i;

        if (sensor == NULL) {
                return SAL_ERR_P_NULL;
        }

        reset(sensor);
        HAL_Delay(200);

        /* Initialize OV2640 */
        for (i = 0; i < (sizeof(OV2640_JPEG_INIT) / 2); i++) {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OV2640_JPEG_INIT[i][0], OV2640_JPEG_INIT[i][1]);
                HAL_Delay(2);
        }

        /* Set to output OV2640_RGB565 (2560bytes size vs 3072 in YUV422 mode.) OV2640_YUV422 */
        for (i = 0; i < (sizeof(OV2640_YUV422) / 2); i++) {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OV2640_YUV422[i][0], OV2640_YUV422[i][1]);
                HAL_Delay(2);
        }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ff, 0x01); /*选中Sensor寄存器bank*/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0x15, 0x00); /*设置结果:bit5=0-->PCLK持续输出;bit4=0-->数据在PCLK降沿时更新好;
                                                                                                   bit3=0-->HRef正极性输出;bit1=0-->VSYNC正极性输出;*/

        /* Set to output JPEG */
        for (i = 0; i < (sizeof(OV2640_JPEG) / 2); i++) {
                sal_fiic_write_slave_std(sensor->iic_dev, sensor->slv_addr, OV2640_JPEG[i][0], OV2640_JPEG[i][1]);
                HAL_Delay(2);
        }

        HAL_Delay(100);

    uint8_t data = 0;

……………………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