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两个共地电源的电压差?

楼主(2018-10-29):
画的渣,理解就行。

楼主:
发现忘了一个条件……两个电源之间的电压差最高是6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红黑表笔,测量 VCC1 和 VCC2

是需要自动检测两个电压差,双电源模式下让两者尽可能小。单电源模式不管。

网友B:
是说电势差?,,,,,,,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所以,电压是相对哪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说电势差?,,,,,,,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所以,电压是相对哪的呢

VCC1和VCC2的电压差,双电源模式需要调节,所以需要确定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