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56的51单片机和stm32程序源码

楼主(2018-10-29):
stm32f103c8t6d的和51的都有

一、    概述
艾尔赛ADS1256 8路24位ADC模块搭载TI ADS1256IDB 微功耗、高精度ADC芯片以及2.5V基准电压源,SPI接口通信,数据输出速率可达30ksps,支持单端和差分输入。
二、    功能特点
板载高精度ADS1256IDB ADC芯片;
板载ADR03 2.5V电源基准芯片;
数据输出速率可达30ksps,低非线性度为±0.0010%;
模块可配置为8路单端输入或4路差分输入;
ADS1256模块适用于测量3V以内的模拟电压;
    模块工作电压5V;
三、 硬件介绍和说明
板子尺寸:35*60mm
板子功能说明:
1、接口说明:
5V、GND:5V电源输入;
    SCLK、DIN、DOUT、CS:SPI通信接口;
DRDY:ADS1256数据就绪输出(低电平有效);
PDWN:ADS1256同步/关闭电源输入(低电平有效);
AIN0-AIN7:模拟电压输入端,可作为8路独立的单端输入或4组差分输入(被测电压应与模块共地)。
由于ADS1256的电源电压为5V,而被测电压应比电源电压低2V,所以模块只适用于测量3V以内的模拟电压。
模块提供STC15W&&STM32 单片机8路串口显示参考程序以及STC89C52单片机4路1602_LCD显示参考程序,其中STC89C52单片机+1602LCD液晶简单测试方法如下:
5V、GND接DC 5V电源,SCLK、DIN、DOUT、DRDY、CS分别接单片机的P1.2、P1.3、P1.4、P1.5、P1.6,AIN0、AIN1、AIN2、AIN3分别接2.5V、2.5V、2.5V、2.5V(被测电压应该和ADS1256共地),1602液晶上面会显示4组电压值,其中第1、2、4组为AIN0、AIN1、AIN3的单端输入的电压值,第3组为AIN2-AIN3的差值。4组电压值分别约为2.5V、2.5V、0V、2.5V。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ADS1256.h"

//***************************
//                Pin assign
//                        STM32                        ADS1256
//                GPIOB_Pin_11                 <--- DRDY
//                GPIOB_Pin_12                 ---> CS
//                GPIOB_Pin_13                 ---> SCK
//                GPIOB_Pin_14(MISO)  <--- DOUT
//                GPIOB_Pin_15(MOSI)  ---> DIN
//***************************

/*端口定义*/

#define RCC_DRDY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PORT_DRDY                        GPIOB
#define PIN_DRDY                        GPIO_Pin_11

#define PORT_CS                                GPIOB
#define PIN_CS                                GPIO_Pin_12

#define CS_0()                                GPIO_ResetBits(PORT_CS, PIN_CS);
#define CS_1()                                GPIO_SetBits(PORT_CS, PIN_CS);
#define ADS1256_DRDY                  (PORT_DRDY->IDR & PIN_DRDY)

void SPI2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nitial SPI2******************/

/* Enable SPI2 and GPIOB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 Configure SPI2 pins: NS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SPI2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1设置为两线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2为主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串行时钟在不操作时,时钟为低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第一个时钟沿开始采样数据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软件(使用SSI位)管理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8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2  */
SPI_Cmd(SPI2, ENABLE);
}

//初始化ADS1256 GPIO
void Init_ADS1256_GPIO(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DRDY,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PIN_DRDY;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PORT_DRDY, &GPIO_InitStructure);
         //SPI2 NSS
        CS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PIN_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PORT_CS, &GPIO_InitStructure);

        SPI2_Init();
}

//-----------------------------------------------------------------//
//        功    能:  模拟SPI通信
//        入口参数: /        发送的SPI数据
//        出口参数: /        接收的SPI数据
//        全局变量: /
//        备    注:         发送接收函数
//-----------------------------------------------------------------//
unsigned char SPI_WriteByte(unsigned char TxData)
{
  unsigned char RxData=0;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TxData);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RESET);
  RxData=SPI_I2S_ReceiveData(SPI2);
  return RxData;
}

//-----------------------------------------------------------------//
//        功    能:ADS1256 写数据
//        入口参数: /
//        出口参数: /
//        全局变量: /
//        备    注: 向ADS1256中地址为regaddr的寄存器写入一个字节databyte
//-----------------------------------------------------------------//
void ADS1256WREG(unsigned char regaddr,unsigned char databyte)
{

        CS_0();
        while(ADS1256_DRDY);//当ADS1256_DRDY为低时才能写寄存器
        //向寄存器写入数据地址
    SPI_WriteByte(ADS1256_CMD_WREG | (regaddr & 0x0F));
    //写入数据的个数n-1
    SPI_WriteByte(0x00);
    //向regaddr地址指向的寄存器写入数据databyte
    SPI_WriteByte(databyte);
        CS_1();
}

//初始化ADS1256
void ADS1256_Init(void)
{
        //*************自校准****************
           while(ADS1256_DRDY);
        CS_0();
        SPI_WriteByte(ADS1256_CMD_SELFCAL);
        while(ADS1256_DRDY);
        CS_1();
        //**********************************

        ADS1256WREG(ADS1256_STATUS,0x06);               // 高位在前、使用缓冲
//        ADS1256WREG(ADS1256_STATUS,0x04);               // 高位在前、不使用缓冲

//        ADS1256WREG(ADS1256_MUX,0x08);                  // 初始化端口A0为‘+’,AINCOM位‘-’
        ADS1256WREG(ADS1256_ADCON,ADS1256_GAIN_1);                // 放大倍数1
        ADS1256WREG(ADS1256_DRATE,ADS1256_DRATE_10SPS);  // 数据10sps
        ADS1256WREG(ADS1256_IO,0x00);

        //*************自校准****************
        while(ADS1256_DRDY);
        CS_0();
        SPI_WriteByte(ADS1256_CMD_SELFCAL);
        while(ADS1256_DRDY);
        CS_1();
        //**********************************
}

//读取AD值
signed int ADS1256ReadData(unsigned char channel)
{

    unsigned int sum=0;

        while(ADS1256_DRDY);//当ADS1256_DRDY为低时才能写寄存器
        ADS1256WREG(ADS1256_MUX,channel);                //设置通道
        CS_0();
        SPI_WriteByte(ADS1256_CMD_SYNC);
        SPI_WriteByte(ADS1256_CMD_WAKEUP);
        SPI_WriteByte(ADS1256_CMD_RDATA);
           sum |= (SPI_WriteByte(0xff) << 16);
        sum |= (SPI_WriteByte(0xff) << 8);
        sum |= SPI_WriteByte(0xff);
        CS_1();

        if (sum>0x7FFFFF)           // if MSB=1,
        {
                sum -= 0x1000000;       // do 2's complement

        }
    return sum;
}

网友A(2019-04-02):
有看门狗的程序吗?

网友B:
51电平是5v,ads1256电平是3.3v可以直接用么

网友C:
if (sum>0x7FFFFF)sum -= 0x1000000;  请问这个什么作用

网友C:
if (sum>0x7FFFFF)sum -= 0x1000000;
请问这个是什么作用

网友D(2019-05-05):
引用 网友C:
if (sum>0x7FFFFF)sum -= 0x1000000;
请问这个是什么作用

ADS1256在这里被配置成了输入范围正负5V,DOUT输出的24位转换值,最高位是符号位,当输入为负电压时,最高位为1,在这里
if(sum>0x7F FFFF)          //输入电压为负
{
    sum -= 0x10 0000;    //将其视为正电压
}
,,,,嗯,,,
应该是这样子。

网友E(2019-06-05):
这个程序为什么我用的时候发现全是乱的,都不能正常使用,你们都正常吗?我代码也看了感觉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F:
请问一下,我写了一个程序,配置都是按这样来的,为什么会在AD1256_Init()里面卡主

网友F:
楼主,我后来发现DRDY那个脚一直是高,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G(2019-07-26):
不能用程序的能不能注明一下

网友H:
51的在压缩包里么?目前这个 页面只看到STM32的

网友I(2019-09-11):
楼主很棒,顶一下

网友J: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PIN_DRDY;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DRDY管脚用上拉输入模式,该管脚不是一直被拉高吗?程序还能跑下去?

网友K(2019-10-24):
最高速率能到多少 我测得单通道采集最多就2000次

网友L(2020-05-24):
正好用到这个芯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M(2020-09-24):
最近用這顆i.c,負壓讀取一直有問題。目前還在解決中。

网友N(2021-05-12):
楼主的压缩文件里有ads1256.h的内容吗~?

网友O:
感谢分享,51程序在压缩包里吗

网友P(2023-06-21):
2023年回来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