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的时候玩贪吃蛇

楼主(2018-10-29):
我用的是普中科技51de小板子。
最基础的程序,没啥强大的功能。
适合新手学习。

源码:

#include"TCC-INIT.H" //自定义全局声明头文件
#include"TCC-HSSM.H" //自定义函数声明头文件

void main(void)
{
INIT(); //定时器初始化
for(;;)
{
KeyDown(); //扫描键盘
Direction(); //方向判断
Auto_Move(); //自动移动
Food(); //产生食物
Eating(); //吃掉食物
Display(); //显示地图
}
}

void Hc595SendByte()
{
unsigned char a;
SRCLK=0;
RCLK=0;
for(a=0;a<8;a++)
{
SER=CHARCODE[p_now][a];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void Hc595SendByte_clean(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a;
SRCLK=0;
RCLK=0;
for(a=0;a<8;a++)
{
SER=dat>>7;
dat<<=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void Delay10m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KeyDown()
{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ms();
if(GPIO_KEY!=0x0f)
{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KeyValue=3;break;
}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KeyValue=KeyValue; break;
case(0Xb0):KeyValue=KeyValue+4; 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 break;
case(0Xe0):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
}
}

void WALL()
{
switch(temp_direction)
{
case 6:
case 9:
case 16:{
if(snake_x[snake_long]==7)
x=0;
else if(snake_y[snake_long]==7)
y=0;
break;
}
case 1:
case 4:{
if(snake_x[snake_long]==0)
x=7;
else if(snake_y[snake_long]==0)
y=7;
break;
}
}
}

void Direction()
{
if(KeyValue!=16)
{
direction_flag=KeyValue; //将键值传递给方向标志
}
KeyValue=16;
}

void Auto_Move()
{
unsigned char i;
if(Time==10) //蛇500ms移动一下
{
temp_x = snake_x[0]; //蛇尾坐标临时存储
temp_y = snake_y[0];
for(i=0;i<snake_long;i++) //除了蛇头蛇尾-身体其它部分不改变只需要移位
{
snake_x[i] = snake_x[i+1];
snake_y[i] = snake_y[i+1];
}
snake_x[snake_long] = x; //蛇头坐标临时存储
snake_y[snake_long] = y;
switch(direction_flag)
{
case 16:{//默认移动-向右
x++;
temp_direction=direction_flag;
break;
}
case 1:{//惯性制导-向上
y--;
temp_direction=direction_flag;
break;
}
case 4:{//惯性制导-向左
x--;

temp_direction=direction_flag;
break;
}
case 6:{//惯性制导-向右
x++;
temp_direction=direction_flag;
break;
}
case 9:{//惯性制导-向下
y++;
temp_direction=direction_flag;
break;
}
default:{
direction_flag=temp_direction;//按键按错时修正运动方向
switch(direction_flag)
{
case 1:{y--;break; //修正-向上
}
case 4:{x--;break; //修正-向左
}
case 6:{x++;break; //修正-向右
}
case 9:{y++;break; //修正-向下
}
case 16:{x++;break; //修正-默认
}
}
break;
}
}
WALL(); //界限-防止蛇跑出地图
CHARCODE[temp_x][temp_y]=0x00;//清除小尾巴
for(i=0;i<=snake_long;i++)

{
CHARCODE[snake_x[i]][snake_y[i]]=0x01;//将蛇在地图中显示
}

Time=0;
}
}

void Food()
{
if(food_flag>0)
{
food_x=rand()%7; //伪随机数-食物横坐标(0-7之间)
food_y=rand()%7; //伪随机数-食物纵坐标(0-7之间)
CHARCODE[food_x][food_y]=0x01;//在地图中显示食物
food_flag=-food_flag; //食物产生标志翻转
}
}

void Eating()
{
if(food_flag<0&&snake_x[snake_long]==food_x&&snake_y[snake_long]==food_y)
{
switch(direction_flag)
{
case 1:{
snake_x[snake_long]=food_x; //将惯性运动下一个坐标点亮增加蛇长
snake_y[snake_long]=food_y-1;
break;
}
case 4:{
snake_y[snake_long]=food_y; //将惯性运动下一个坐标点亮增加蛇长
snake_x[snake_long]=food_x-1;
break;
}
case 6:{
snake_y[snake_long]=food_y; //将惯性运动下一个坐标点亮增加蛇长
snake_x[snake_long]=food_x-1;
break;
}
case 9:{
snake_x[snake_long]=food_x; //将惯性运动下一个坐标点亮增加蛇长
snake_y[snake_long]=food_y-1;
break;
}
}
CHARCODE[food_x][food_y]=0x00;//清除食物
food_flag=-food_flag; //产生新的食物
snake_long++; //蛇身加长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3C;
TL0 = 0xB0;
Time++;
}

void INIT()
{
TMOD = 0x01;
TH0 = 0x3C;
TL0 = 0xB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Display()
{
unsigned int tab;
for(tab=0;tab<8;tab++) //扫描8列
{
Hc595SendByte_clean(0x00); //消隐
COMMONPORTS = TAB[tab]; //输出字码
Hc595SendByte(); //写入一个直字节数据
p_now++; //扫描下一行
if(p_now == 8) //扫描8行后归零
{
p_now = 0; //伪指针归零
}
}
}

网友A:
请问管脚是怎么定义的呢?

网友A:
请问为啥没有固定的矩阵按键控制🐍的转向哩?感觉转向键在我的矩阵按键上是随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管脚是怎么定义的呢?

附件里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啥没有固定的矩阵按键控制🐍的转向哩?感觉转向键在我的矩阵按键上是随机的

如果你的板子和我一样的话,那上下左右分别是s2.10.5.7

网友B(2019-05-20):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啥没有固定的矩阵按键控制🐍的转向哩?感觉转向键在我的矩阵按键上是随机的

可能是管脚定义不同,出现了错误

网友C:
我复制到k5怎么不能创建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复制到k5怎么不能创建呢?

用k4试试

网友D:
请问显示用液晶还是用8*8点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