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arduino UNO实现如下功能,问问大神能不能实现

楼主(2018-10-29):
我想用arduino UNO实现如下功能,问问大神能不能实现:1、按键K1、K2,分别控制2位数码管,K1控制十位数数码管,K2控制个位数码管,显示分别为个位和十位,个位和十位分别显示0-9,按键时,数码管闪烁,没按键一次,增加1,延时3秒后再无任何按键输入时,不闪烁,自动确认。2、读取K1、K2数码管最后确认好的数据,再根据数据,显示输出1-8个LED,根据读取的数据不同,1-8LED亮灯自由组合;
3、检测LED1-LED上线路上总的的电压电流,实时显示,电流是4位数码管,电压是3位数码管;

4、按键K3控制2位数码3位数码管,显示占空比,0-100,按键K4控制2位数码管,显示频率,频率从0.1K-20K,同样,按键时数码管闪烁,延时3秒后再无任何按键输入时,不闪烁,自动确认
5、读取K3和K4确认是的数据,根据数据,自动调整参数,输出PWM
6、下次启动时,自动跑上次按键设置好的数据

备注:如果上述5点不好同时实现,就增加一个K5,用于切换1-3点和4-5点的功能,最好是按键K5的功能是(1-5)、(1-3)、(4-5)相互循环切换;

本人是初学者,买了一块arduino UNO,想实现上面的功能,感觉无从下手呀

网友A:
买了一块arduino UNO,就先开始编一些小程序!毕竟大项目也不是学一天就能编出来的!可以先把arduino里面的教程先学一遍

网友B:
功能是可以实现的,数码管最好是串口驱动的。

网友C:
完全可以实现, 你先搞懂arduino的资源及基本使用

网友D:
先把教程里面的那几个实验搞懂,再来实现自己所想的,会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