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的PT100测温源程序有问题

楼主(2018-10-29):
此程序是基于STM32F103 的PT100测温程序
充分利用pt100铂电阻的电阻与温度的线性   可以直接用串口工具读出当前温度

1.电流调试成功
2.电流补偿调试成功
3.PT100程序调试成功

增加
1.电压测试
2.增加结构体
3.增加温度检测

#include "bsp_adc.h"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00+0x4c)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
//__IO u16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
  * @brief  使能ADC1和DMA1的时钟,初始化PC.0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ADC1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Configure PC.0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PC0,输入时不用设置速率
}

/**
  * @brief  配置ADC1的工作模式为MDA模式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ADC1_Mode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ADC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        //内存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内存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半字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循环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独立ADC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                                          //禁止扫描模式,扫描模式用于多通道采集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开启连续转换模式,即不停地进行ADC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不使用外部触发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采集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要转换的通道数目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配置ADC时钟,为PCLK2的8分频,即9MHz*/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配置ADC1的通道11为55.        5个采样周期,序列为1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复位校准寄存器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等待校准寄存器复位完成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ADC校准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等待校准完成*/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由于没有采用外部触发,所以使用软件触发ADC转换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
  * @brief  ADC1初始化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ADC1_Init(void)
{
        ADC1_GPIO_Config();
        ADC1_Mode_Config();
}

/**
  * @brief  获取PT100的阻值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float getPT100Value(float AdValue)
{
        float BaseValue = 2.460;
        float AD623A = 27.3,AD620A = 27.0;
        float R1=1999.0,R2=1999.0,R3=100.0;
        float Rx = 0;
        float Uo = AdValue/AD623A;
        printf("%f\n",Uo);
        Rx = (BaseValue*(R3*R1)+Uo*(R1*R2+R1*R3))/((double)((BaseValue*R2))-(Uo*(R2+R3)));
        return Rx;
}

/**
  * @brief  获取AD的平均值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float getAdcAverage(uint8_t times)
{
                uint8_t i = 0;
                double temp = 0;
        for(i = 0;i<times;i++)
        {
                temp+=(float) ADC_ConvertedValue/4096*3.3; // 读取转换的AD值
        }
        return (temp/(float)times);
}

/**
  * @brief  获取PT100温度值 Rt = Ro(1+A*t+B*t*t)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float getTValue(float PT100Value)
{
        float A = 0.003940;
        float B = -0.0000005802;
        float C = -0.000000000004274;

}
/*********************************************END OF FILE**********************/

网友A(2019-01-13):
有人下载了这个程序麽,为什么我下载的程序打不开呀

网友B(2019-02-27):
程序是残损的

网友C(2019-07-13):
能从新上次一下附件吗

网友C:
请问有电路图吗

网友C:
float getTValue(float PT100Value)
{
        float A = 0.003940;
        float B = -0.0000005802;
        float C = -0.000000000004274;

}
为什么没有返回值啊

网友D(2020-08-06):
感谢大佬分享,马上用到项目上

网友E:
这个程序有错误,不完整!不对呀!

网友F:
可以打开,自己修改下

网友G(2020-11-14):
引用 网友F:
可以打开,自己修改下

你的实现功能了吗,可以分享我一份吗

网友H(2021-02-18):
博主,这阻值是如何计算的呢

网友I:
偏差有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