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诺依曼体系结构、哈佛体系结构与改进型哈佛结构之间的区别

楼主(2018-10-29):
1、冯·诺依曼结构
  冯·诺依曼结构又称作普林斯顿体系结构(Princetionarchitecture)。
  1945年,冯·诺依曼首先提出了“存储程序”的概念和二进制原理,后来,人们把利用这种概念和原理设计的电子计算机系统统称为“冯·诺依曼型结构”计算机。冯·诺依曼结构的处理器使用同一个存储器,经由同一个总线传输。
  冯·诺依曼结构处理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必须有一个存储器;
  必须有一个控制器;
  必须有一个运算器,用于完成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
  必须有输入和输出设备,用于进行人机通信。
  冯·诺依曼的主要贡献就是提出并实现了“存储程序”的概念。由于指令和数据都是二进制码,指令和操作数的地址又密切相关,因此,当初选择这种结构是自然的。但是,这种指令和数据共享同一总线的结构,使得信息流的传输成为限制计算机性能的瓶颈,影响了数据处理速度的提高。
  在典型情况下,完成一条指令需要3个步骤,即:取指令、指令译码和执行指令。从指令流的定时关系也可看出冯·诺依曼结构与哈佛结构处理方式的差别。举一个最简单的对存储器进行读写操作的指令,指令1至指令3均为存、取数指令,对冯·诺依曼结构处理器,由于取指令和存取数据要从同一个存储空间存取,经由同一总线传输,因而它们无法重叠执行,只有一个完成后再进行下一个。
  arm7系列的CPU有很多款,其中部分CPU没有内部cache的,比如arm7TDMI,就是纯粹的冯·诺依曼结构,其他有内部cache且数据和指令的cache分离的cpu则使用了哈弗结构。
2、哈佛结构
  哈佛结构是一种将程序指令存储和数据存储分开的存储器结构,如图1所示。中央处理器首先到程序指令存储器中读取程序指令内容,解码后得到数据地址,再到相应的数据存储器中读取数据,并进行下一步的操作(通常是执行)。程序指令存储和数据存储分开,可以使指令和数据有不同的数据宽度,如Microchip公司的PIC16芯片的程序指令是14位宽度,而数据是8位宽度。
图1 哈佛体系结构框图

  哈佛结构的微处理器通常具有较高的执行效率。其程序指令和数据指令分开组织和存储的,执行时可以预先读取下一条指令。
  目前使用哈佛结构的中央处理器和微控制器有很多,除了Microchip公司的PIC系列芯片,还有摩托罗拉公司的MC68系列、Zilog公司的Z8系列、ATMEL公司的AVR系列和ARM公司的ARM9、ARM10和ARM11。
  哈佛结构是指程序和数据空间独立的体系结构, 目的是为了减轻程序运行时的访存瓶颈。
  例如最常见的卷积运算中, 一条指令同时取两个操作数, 在流水线处理时, 同时还有一个取指操作, 如果程序和数据通过一条总线访问, 取指和取数必会产生冲突,而这对大运算量的循环的执行效率是很不利的。
  哈佛结构能基本上解决取指和取数的冲突问题。
  而对另一个操作数的访问, 就只能采用Enhanced哈佛结构了, 例如像TI那样,数据区再split, 并多一组总线。 或向AD那样,采用指令cache, 指令区可存放一部分数据。
  在典型情况下,完成一条指令需要3个步骤,即:取指令、指令译码和执行指令。从指令流的定时关系也可看出冯·诺依曼结构与哈佛结构处理方式的差别。举一个最简单的对存储器进行读写操作的指令,指令1至指令3均为存、取数指令,对冯·诺依曼结构处理器,由于取指令和存取数据要从同一个存储空间存取,经由同一总线传输,因而它们无法重叠执行,只有一个完成后再进行下一个。
  如果采用哈佛结构处理以上同样的3条存取数指令,由于取指令和存取数据分别经由不同的存储空间和不同的总线,使得各条指令可以重叠执行,这样,也就克服了数据流传输的瓶颈,提高了运算速度。
3、冯·诺依曼体系和哈佛总线体系的区别
  二者的区别就是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是否是一体的。冯·诺依曼结构数据空间和地址空间不分开,哈佛结构数据空间和地址空间是分开的。
  早期的微处理器大多采用冯·诺依曼结构,典型代表是Intel公司的X86微处理器。取指和取操作数都在同一总线上,通过分时服用的方式进行的。缺点是在高速运行时,不能达到同时取指令和取操作数,从而形成了传输过程的瓶颈。
  哈佛总线技术应用是以DSP和ARM为代表的。采用哈佛总线体系结构的芯片内部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是分开的,这就允许同时取指和取操作数,从而大大提高了运算能力。
  DSP芯片硬件结构有冯·诺依曼结构和哈佛结构,两者区别是地址空间和数据空间分开与否。一般DSP都是采用改进型哈佛结构,就是分开的数据空间和地址空间都不只是一条,而是有多条,这根据不同的生产厂商的DSP芯片有所不同。在对外寻址方面从逻辑上来说也是一样,因为外部引脚的原因,一般来说都是通过相应的空间选取来实现的。本质上是同样的道理。
4.改进型的哈佛结构 与 哈佛体系结构差别
与冯.诺曼结构处理器比较,哈佛结构处理器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1).使用两个独立的存储器模块,分别存储指令和数据,每个存储模块都不允许指令和数据并存;
(2).使用独立的两条总线,分别作为CPU与每个存储器之间的专用通信路径,而这两条总线之间毫无关联。
后来,又提出了改进的哈佛结构,其结构特点为:
(1).使用两个独立的存储器模块,分别存储指令和数据,每个存储模块都不允许指令和数据并存;
(2).具有一条独立的地址总线和一条独立的数据总线,利用公用地址总线访问两个存储模块(程序存储模块和数据存储模块),公用数据总线则被用来完成程序存储模块或数据存储模块与CPU之间的数据传输;
(3).两条总线由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分时共用。
5.总结
体系结构与采用的独立与否的总线无关,与指令空间和数据空间的分开独立与否有关。51单片机虽然数据指令存储区是分开的,但总线是分时复用得,所以属于改进型的哈佛结构。ARM9虽然是哈佛结构,但是之前的版本(例如ARM7)也还是冯·诺依曼结构。早期的X86能迅速占有市场,一条很重要的原因,正是靠了冯·诺依曼这种实现简单,成本低的总线结构。现在的处理器虽然外部总线上看是诺依曼结构的,但是由于内部CACHE的存在,因此实际上内部来看已经 类似 改进型哈佛结构的了。至于优缺点,哈佛结构就是复杂,对外围设备的连接与处理要求高,十分不适合外围存储器的扩展。所以早期通用CPU难以采用这种结构。而单片机,由于内部集成了所需的存储器,所以采用哈佛结构也未尝不可。现在的处理器,依托CACHE的存在,已经很好的将二者统一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