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888和argb565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10-29):
正常的RGB24是由24位即3个字节来描述一个像素,RGB8位。而实际使用中为了减少图像数据的尺寸,如视频领域,对RGB所使用的位数进行的缩减,如你所说的RGB565RGB555
RGB565
就是R-5bitG-6bitB-5bit
RGB555
就是R-5bitG-5bitB-5bit
RGB888
就是R-8bitG-8bitB-8bit ;其实这就是RGB24
至于BMP那是RGB的像素数据基础上增加位图头数据而成的文件格式。

一般BMPBGR888
jpeg
YUV
其他的要看对这种格式的描述或者问当事人.
RGB565
16位的,2个字节,5+6+5,第一字节的前5位是R,后三位+第二字节前三位是G,第二字节后5位是B
RGB555
也是16位的,2个字节,RGB5位,有1位未用。
RGB888
24位的,3个字节。

网友A(2022-01-05):
请问一下RGB565的程序可以点亮RGB888的屏吗?显示效果不考虑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