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时钟设计,包涵源码及仿真电路

楼主(2018-10-29):
这是我这个周用单片机做的时钟,用数码管显示,用定时器来即时。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scan_con[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code dis_7[12]={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ff,0xbf};
uchar data dis[8]={0x00,0x00,0x0b,0x00,0x00,0x0b,0x00,0x00};
uchar data timedata[3]={0x00,0x00,0x00};
//timedata[0]: 秒计数       timedata[1] :分计数       timedata[2] :小时计数
uchar data ms50=0x00,con=0x00,con1=0x00,con2=0x00;
//ms50:每过50ms加一    con按键按下计数 为1 改变分钟  为2改变小时
//con1   con2
sbit key0=P1^0;
sbit key1=P1^1;
sbit key2=P1^2;
void delay1ms(int t)
{
    unsigned char a,b;
        for(b=0;b<t;b++)
            for(a=0;a<120;a++);
}
void keyscan()         //按键检测函数
{
EA=0; //关闭总中断
if(key0==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ms(10); //延时消抖
while(key0==0); //等待按键释放
con++;  //计数值加
        TR0=0; //关闭定时器0
        ET0=0;  //关闭定时器0中断
if(con>=3)  //若按下3次
{
   con=0; //计数值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
         ET0=1; //开启定时器中断
}
}
   if(con!=0) //若按键0按下一次
     {
          if(key1==0) //如果按键1按下
       {
              delay1ms(10); //延时消抖
                          while(key1==0);     //等待按键释放
              timedata[con]++; //(分/时)自加
                          if(con==2)             //若按下两次
                          con1=24;
                          else con1=60;
                          if(timedata[con]>=con1) //若加到最大值则将0赋值给变量
                          timedata[con]=0;
         }
         }
        if(con!=0)
     {
          if(key2==0)
       {
              delay1ms(10);
                          while(key2==0);
              timedata[con]--;
                          if(con==2)
                          con1=23;
                          else con1=59;
                          if(timedata[con]<=0)
                          timedata[con]=con1; //若减到最小值0则将最大值付给变量
         }
         }
         EA=1;
}
void scan()
   {
      char k;
          dis[0]=timedata[0]%10; //显示秒个位数据
          dis[1]=timedata[0]/10; //显示秒十位数据
          dis[3]=timedata[1]%10; //显示分个位数据
          dis[4]=timedata[1]/10; //显示分十位数据
          dis[6]=timedata[2]%10; //显示时个位数据
          dis[7]=timedata[2]/10; //显示时十位数据
          for(k=0;k<8;k++)
            {
                  P0=~dis_7[dis[k]]; //段选端
                  P2=scan_con[k];   //位选端
                   delay1ms(1);
                   P2=0xff;                                        //消影
                }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开启定时器0
  TH0=0X3C;      //选择工作方式2
  TL0=0XB0;      //载入高位初值
  TR0=1;         //载入低位初值
  ET0=1;         //开启定时器中断0
  EA=1;          //全局中断使能
  while(1)
  {
   scan();
   keyscan();
  }
}
void time_intt0(void) interrupt 1
{
     ET0=0;   //关闭定时器0中断
           TR0=0;                //
     TH0=0X3C;
     TL0=0XB0;
         TR0=1;       //
         ms50++;     //50毫秒计数
         if(ms50==20)  //1秒
           {
             ms50=0x00;
                 timedata[0]++;
                  if(timedata[0]==60)
                   {
                     timedata[0]=0;
                         timedata[1]++;
                         if(timedata[1]==60)
                      {
                        timedata[1]=0;
                            timedata[2]++;
                          if(timedata[2]==24)
                      {
                        timedata[2]=0;
                      }
                   }
           }
}
ET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