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单片机+SI4432收发失败问题求助,寄存器配置无误

楼主(2018-10-29):
如题求助,参考了很多源代码自己写了一点

基本的读写寄存器已经做到了,测试无错误,

发射方面用的是STM8S单片机+SI4432,SPI通信,PH+FIFO+GFSK
发射频率: 435.355Mhz
晶振设置: 12ppm
晶体速率: 30Mhz
频率偏移: 无
频率偏差: 10khz
AFC: 开启

数据传输率: 1.2kbps

接收方面用的是WD21 无线模块,使用软件设置接收频率
接收频率: 435.355Mhz
模块波特率: 9600bps
空中波特率: 9600bps

虽然读写寄存器成功(用Silicons Labs提供的xls文件计算value),但是发射信号后无线模块却什么也接收不到。MCU方面有试过其他程序,可以确定MCU初始化没问题。

单片机源码:
  1. void SI4432_INIT(void)

        SPI_Read(0x03);

        SPI_Read(0x04);

        lcd_write_text("start", 10,0,0);

        phyWrite(0x07, 0x80);   //reset register values to default

  9.         SPI_Read(0x03);

  10.         SPI_Read(0x04);

        SPI_Read(0x03);

        SPI_Read(0x04);

        //////////////////435.355MHZ 设定///////////////////////////////////////////////////////////////////////

        phyWrite(0x75, 0x53);  // set frequency band

        phyWrite(0x76, 0x85);  // set nominal carrier frequency 1

        phyWrite(0x77, 0xe0);  // set nominal carrier  frequency 0

        //////////////////////////////////////////////////////////////////////////////////////////////////////

        ///////////////////1.2kbps 设定//////////////////////////////////////////////////////////////////////

        phyWrite(0x6e, 0x0a);     //tx data rate

        phyWrite(0x6f, 0x3d);     // tx data rate

        ///////////////////////////////////////////////////////////////////////////////////////////////////////

        //////////////////////////////频率偏差/////////////////////////////////////////////////////////////////////

        phyWrite(0x70, 0x0C); // manchester coding disabled

        phyWrite(0x71, 0x23); // FIFO mode, GFSK modulated

        phyWrite(0x72, 0x10);  // tx deviation 10KHz

        ///////////////////////////////////////////////////////////////////////////////////////////////////////////

        /////////////////////////////频率偏移////////////////////////////////////////////////////////////////////

        phyWrite(0x73, 0x00); //no frequency offset

        phyWrite(0x74, 0x00); // no frequency offset

        ///////////////////////////////////////////////////////////////////////////////////////////////////////////

        phyWrite(0x07, 0x01);   // 进入ready模式

  41.         phyWrite(0x09, 0x7f);    // 晶振精度 12ppm

        phyWrite(0x0b, 0xea);    // SI4432 GPIO 0 (无视不使用)

        phyWrite(0x0c, 0xea);    // SI4432 GPIO 1 (无视不使用)

        phyWrite(0x0d, 0xf4);    // SI4432 GPIO 2 (无视不使用)

  47.         phyWrite(0x6d, 0x19);  // tx power 18dbm

        phyWrite(0x30, 0xac);   // 使用PH+FIFO mode,CRC使能

        phyWrite(0x32, 0x00);  // byte0, header control

        phyWrite(0x33, 0x02);//  使用同步字3,2

        phyWrite(0x34, 0x0a);  // 前导码长度 5个字节

        phyWrite(0x35, 0x52);  // 前导码侦测控制1(不太清楚怎么设置)

        phyWrite(0x36, 0x2d);  //同步字3 2D

        phyWrite(0x37, 0xD4);  //同步字2 D4

        phyWrite(0x38, 0x00);  //同步字1

        phyWrite(0x39, 0x00);  //同步字0

  62.         phyWrite(0x3a, 0x00);   // transmit header 3

  63.         phyWrite(0x3b, 0x00);  // transmit header 2

  64.         phyWrite(0x3c, 0x00);   // transmit header 1

  65.         phyWrite(0x3d, 0x00);   // transmit header 0

  66.         phyWrite(0x3f, 0x00);   //check header 3

  67.         phyWrite(0x40, 0x00);   //check header 2

  68.         phyWrite(0x41, 0x00);   //check header 1

  69.         phyWrite(0x42, 0x00);  //check header 0

        phyWrite(0x43, 0xff);  //header value 3

        phyWrite(0x44, 0xff);  //header value 2

        phyWrite(0x45, 0xff);  //header value 1

        phyWrite(0x46, 0xff);  //header value 0

        /*        用途不明?

        phyWrite(0x1c, 0x3D);    //IF filter bandwidth

        phyWrite(0x1d, 0x40);   //AFC_LOOP_GEARSHIFT_OVERRIDE

        phyWrite(0x1e, 0x0a);    //AFC Timing Control

        phyWrite(0x1f, 0x03);    //Clock recovery gearshift override

        phyWrite(0x2a, 0x20);    //write 0x20 to the AFC Limiter register

        phyWrite(0x20, 0xA1);

        phyWrite(0x21, 0x20);

        phyWrite(0x22, 0x4e);

        phyWrite(0x23, 0xa5);

        phyWrite(0x24, 0x00);

        phyWrite(0x25, 0x0b);

        delay(5);

        */

}

void txdata(void)

{

        unsigned char txdata[9];

        //unsigned char i;

        //tx test data is use to test the sended out signal

        lcd_write_text("start tx", 10,0,0);

        for (y=0 ; y<8; y++)

        {

                txdata[y] = 0x30 + y ;

        }

        //Flag.is_tx = 1

        //delay(100);

        phyWrite(0x07, 0x01); // SI4432进入准备模式

        delay(10);

        phyWrite(0x08, 0x01);  // 清空tx fifo

        delay(10);

        phyWrite(0x08, 0x00);  // 清空tx fifo

        delay(10);

        //phyWrite(0x08, 0x02);  // 使能自动切传输与切换

        //delay(10);

  113.         phyWrite(0x3e, 0x08);    // 送出8个字节 payload length, the number of bytes you are going to send

        for (x = 0; x<8; x++)

        {

                phyWrite(0x7f, txdata[x]);         // put the data intended to send out into loading area, fifo loading area

                delay(10);

        }

        phyWrite(0x05, 0x04);        // 发出packet sent interrupt

        phyWrite(0x06, 0x00);// disable interrupt

        phyWrite(0x07, 0x09);  // 打包tx fifo里的字节然后发出 pack tx data and send

        delay(10);

        phyWrite(0x05, 0x03);        // signal valid packed sent

        phyWrite(0x06, 0x00);// disable interrupt

        SPI_Read(0x03);                //重置interrupt

        SPI_Read(0x04);   // 重置interrupt

  132.         //phyWrite(0x07, 0x05);         //SI4432转接收模式

  133.         //delay(1);

}

希望大神可以指点出错误,感激不尽

网友A:
发送和接收用的不是同一个方案模块? 不同方案之间互联互通可能会有问题,需要咨询供应商,给予准确答复噢

网友B(2019-02-21):
验证码不对,没有办法接收的